NPN与PNP组合成一个双控,不知道对不对,麻烦参考一下

楼主(2017-02-25):
信号输入位置是一个红外调制信号,想控制切换2个发射头,发射头的阻值我随便写的。大家看看这个电路可以吗?

楼主:
是不是理论上可以切换任意多个发射头呀?

网友:
这样麻烦吧,把红外驱动信号通过电阻送的三极管的基极,使能信号直接接到基极上,开通时高阻态,关闭时接地。

楼主:
可信号过来是个大电流推挽呀,这样灌电流太大了,信号的电阻我乱写的,实际就几欧

网友:
可以,不过红外管的限流电阻1K会不会太大了,,我记得我做的时候几十欧左右,红外管的电流大

楼主:
是的,就几欧而已,1K我随便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