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发一些正规讲解的角磨机介绍、切割、打磨的高清视频。

楼主(2017-02-25):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UyOTUzOTc2MA==.html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UyOTU0MDM1Ng==.html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UyOTUzNzg0NA==.html

必须记住这几个关键点:

1:防护罩必须装上!不能侥幸和嫌麻烦,专门的护目镜和口罩必须戴上!
2:必须始终向前推进来切割,不能向下压!
3:始终让火花、木屑等切屑向自己身上喷射,不能因为怕弄脏和烫坏衣服而拿错方向就向前喷射!
4:切割片平放向着自己,把时钟的表盘“套”上去,用9点~11点的区域切割材料!
5:严禁用切割钢铁的去割铝合金等软料,极其容易让锯片粘住而崩裂!也严禁用切割木板的锯齿锯片切割金属材料,极容易让机器弹跳!
6:锯片和装上锯片的角磨机必须妥善保管,不然万一锯片被压裂了就会崩裂!
7:优质的锯片也没多少钱,不能因小失大!
。。。。。。

最后,早就有可调速、小握把的角磨机,虽然贵了不少,不过有些材料不需要那么高速、小握把更容易抓紧。 还有充电式角磨机,有时候接市电的角磨机开关损坏/被意外打开,插头再被意外插上就容易出事。。。

网友:
想起多年以前,同事使用角磨机,沙片打到天花板,留下巨大的坑,都很抗拒使用这个工具

网友:
感谢分享!长姿势了。

网友A:
不喜欢一切高转速的东西 台钻的转速转刚刚好~~

网友B:
高速运转的工具一律禁止带手套,这个视频为什么带着手套演示,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速运转的工具一律禁止带手套,这个视频为什么带着手套演示,

角磨机有一万多转,而常见的车床和钻床一般小于三千转。钻床特别是车床的主轴扭力比角磨机大多了,所以严禁在主轴运转时戴上手套操作设备。
操作车床和钻床严禁戴手套,是考虑到手可能伸过去而被卡爪/钻头勾住再出事故吧。而操作角磨机戴上手套感觉是为了防止火花烫伤手而甩开角磨机,再者锯片一般没有缺口,也就不会勾住手套(碰到了也马上磨破),有缺口就严禁使用,就算使用了,在那么高的转速去切割,几乎一下子就崩裂开来。

欢迎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喜欢一切高转速的东西 台钻的转速转刚刚好~~

钻头直径和转速成反比,1mm的就要一玩转左右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角磨机有一万多转,而常见的车床和钻床一般小于三千转。钻床特别是车床的主轴扭力比角磨机大多了,所以严 ...

刚启动的时候速度还没上来,可能会挂住,还有这个也可以装合金锯片,钢丝刷什么的,反正我不敢带手套用这个

网友:
没有手套一般就磨个口子,要是挂进去,就直接切断了

网友:
这个人就是角磨机装了合金刀片被绞进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启动的时候速度还没上来,可能会挂住,还有这个也可以装合金锯片,钢丝刷什么的,反正我不敢带手套用这 ...

那看来还有其它原因导致允许戴手套。
你提到钢丝轮我想到一点就是钢丝会偶尔射出来,所以要戴上手套来防护。

网友B:
这个没手套也伤成这样了,看来少摸为好

网友B:
应该不是带这种编织的手套,刚看视频老外也带手套,不过好像是那种防火手套

网友B:
上面那位好像是缠到线了,角磨机就狂魔舞了

网友:
学习了,  其实很多人在使用过程中没有安全意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面那位好像是缠到线了,角磨机就狂魔舞了

只要不要让手靠近锯片,戴上手套也不容易出事。相信有的角磨机开关不能自锁,松开即停的。
还是充电式的安全一些,不然就怕在装锯片,别人拿错插头去插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没手套也伤成这样了,看来少摸为好

这个家伙竟然敢用没装防护罩的!用这种木头锯片更危险,也没有装上手柄就使用。。。

网友:
想想第一次用这玩意都感觉后怕,当时根本不知道那个锁轴的按钮什么用途,在切的过程中,忽然脑子短路了,去按下了那个按钮,结果角磨机从手机飞出去了,当时吓的脸都白了。这里提醒大家,这种危险机械的按钮不可以随便尝试,一定要问问老司机

网友:
安装锯片和合金片是不规范个人行为,一般都是砂轮片

网友:
木头锯片本来就不是角磨机用的,就是装在云石机上,也是非常的危险。就是贪方便。

网友:
这个关注一下,安全第一位

网友:
进来认真学习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不是带这种编织的手套,刚看视频老外也带手套,不过好像是那种防火手套 ...

应该是那种帆布手套

网友(2021-03-14):
终于看到靠谱的要点。感谢分享!

网友:
角磨机最好还要戴防护眼镜

网友:
喜利得的角磨机松开把手后就断电,安全性是我现在接触到最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