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外壳上需要印字,有哪些解决方案?

楼主(2017-02-25):
外壳上需要印字,文子也不多,批量也不大,有哪些解决方案?谢谢

网友A:
激光打标,我可以介绍你一个,

网友:
得看什么外壳了

网友:
塑料和铝合金都可以激光打标,铝合金可以看看苹果手机背后的标就是激光打的。

网友:
丝网印刷应该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激光打标,我可以介绍你一个,

就是普通ABS 塑料壳,

激光打标会上色吗?如果只是打个痕,颜色会很淡

网友:
ABS壳的话,激光镭雕只是熔掉字和图案的位置,字是黑色的

网友:
激光打标

网友:
ABS就直接丝印得了

网友:
丝印可以,激光也很好,丝印自己可以,成本低,激光自己搞成本太大

网友:
少量的外发激光打标或者雕刻机刻就可以了,。量大丝印

网友:
彩色的只有丝印和打印了吧

网友:
丝袜印刷

网友:
激光打,擦不掉

网友:
找打印店,有 平板打印机   的话就找他们喷印算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激光打标,我可以介绍你一个,

介绍给我吧,近期可能会用到。

网友:
激光打标,丝印,喷印。都靠谱

网友:
激光打标成本不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介绍给我吧,近期可能会用到。

旺旺:硅谷流浪汉
手机:18951166407
他还有线切割的玩意的,开孔也能做

网友:
ABS需要加激光粉才打出来黑。还是用丝印吧,便宜得很

网友:
覆膜
想做成什么样子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