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差分信号转换为单端信号,处理后再转成差分信号?

楼主(2017-02-25):
如图,求指导!

网友A:
为啥不直接差分放大呢

网友B:
楼主是线性差分信号还是数字差分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啥不直接差分放大呢

中间要进行一些调制解调,差分信号没办法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线性差分信号还是数字差分信号?

放大是次要的,只要是中间要进行一些数字处理,必须要单端信号才行

网友:
巴伦(balun)电路?

网友:
不知道信号特征,频率范围?
仪表放大器/普通运放差分接法,都可以完成 2端转单端
而差分放大器,可以实现单端转差分
可以的话,用全差分放大器直接放大,处理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