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电阻的线性度大概是多少?

楼主(2017-02-25):
做了个运放放大器,但发现在不同电压的放大倍率有些差异,大概有0.01%的差异度
这会是因为电阻的线性度不够造成的吗?
想要提升这个线性度怎么作比较好?
求牛人解答

网友A:
运放本身的问题吧. 仔细看下运放的pdf, 应该有个图描述了不同电压的放大倍数的差异.

网友:
除非电阻上的电压很高且阻值很高,否则一般可以认为电阻是线性的

网友:
什么线性度啊,温度系数吧

网友B:
为何不考虑运放的开环增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运放本身的问题吧. 仔细看下运放的pdf, 应该有个图描述了不同电压的放大倍数的差异. ...

没看到耶
以这颗运放为例好了
http://www.ti.com/lit/ds/symlink/opa2211a.pdf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何不考虑运放的开环增益?

这个运放工作在负回馈闭环电路上,放大增益只跟跟电阻比值有关,跟开环增益无关

网友C:
怎么会无关?开环增益决定了能稳定工作的最高闭环增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会无关?开环增益决定了能稳定工作的最高闭环增益。

我是指跟我的问题无关,我的闭环增益远小于开环增益下,在不同电压下的增益会有些许差异
如在输入5V 与 -5V下,增益有0.01%的差异
我要如何改善?

网友D:
要求精度那么高,输入失调注意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要求精度那么高,输入失调注意了吗?

对,问题根源应该就是失调电压

网友E:
电阻线性度是啥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阻线性度是啥意思?

就是欧姆定律的定义呗,电压除电流。
某些高压高阻值电阻,在比如1000伏和2000伏电压下,表现岀的阻值真的不一样!

网友:
是的,我也发现电阻在2000V的时候阻值不一样了。好多事情做过才能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求精度那么高,输入失调注意了吗?

啊,想通了
一开始以为输入失调电压不会因为输入电压不同而变化,所以可以不管它
但仔细想想就算是失调电压是固定的,还是得考虑进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啊,想通了
一开始以为输入失调电压不会因为输入电压不同而变化,所以可以不管它
但仔细想想就算是失调电 ...

证明你的电阻或者运放的线性没问题的办法是:输入0伏(短接),看看0伏的测量值是否是正负5测量值的平均即可。
只要这三个点满足线性,就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