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sha204a 加密原理

楼主(2017-02-25):
我今天看了一下atsha204a介绍,理解如下,不一定正确。
1.采用了SHA256算法,不可逆转。
2.双方都保存这密匙。
3.单片机发起随机数让atsha204a计算并返回结果,单片机本身用同样的算法计算,比较结果。由于通讯中没有包含密匙,所以无法破解。

问题来了。
1. 单片机必须保存有密匙
2.结果只是对比两个计算结果。

要是别人要破解你的产品, 如果连代码都拷贝了。
那反编译一下。你的密码地址不就暴露了吗?
或者跳过你的结果比对过程。

网友:
挂个操作系统吧,,,找秘钥就困难多了

网友:
是的,就是这样,简单的程序就容易被反汇编了

网友A:
原理上密码都是可以解的,只是破解成本的性价比问题。
虽然采用随机生成秘钥,但一经生成就是确定的一把钥匙开一把锁的古老方法.......所以只要取得秘钥算法即可。

网友B:
这种对比的如果能跟踪,IF真假跳过就行吧。   有种不是把一部分计算式放到加密芯片里, 发出去一个数,收回来计算结果么,加密芯片相当于单片机一个外设或者协处理器。

网友:
ATSH204a的加密已经是当前最好的啦

我司代理ATSH204a,优势出货

同时,代烧录ATSH204a, 对于量小生产有困难的客户可以联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理上密码都是可以解的,只是破解成本的性价比问题。
虽然采用随机生成秘钥,但一经生成就是确定的一把钥 ...

ATSHA204A可以提供高质量的随机数,就算你取得随机数,那你也要让双方都用这个随机数计算。这就难办了。
重点还是密匙。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适用那些大型些的产品上。
比如说笔记本电脑电池。手电转电池等一些配件产品可以获得比较好的用途。
那别人真的无法去山寨这些配件了。

但是用作比如加在某个产品上面防止别人复制你的产品的话,实用性就没那么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对比的如果能跟踪,IF真假跳过就行吧。   有种不是把一部分计算式放到加密芯片里, 发出去一个数,收回 ...

别人知道你的参数和结果,那你这个算法还隐瞒的住吗?

网友C:
这也是我的疑问,因为我还没时间看。   我大概考虑了下,这种考虑肯定是不对的,因为芯片设计者不会这么sb。芯片里面有个几十位的序列号保证单一性,即便程序被拷了,到下个产品上也无法使用。另外芯片内部有几十个字节的可锁的区域好像,这部分区域可以存储一些关键信息最进一步的认证。芯片手册里写了芯片的用法有几大类,lz这个是最基本的,另外的一些用法还要用起来。这个芯片感觉是不错的,用的也多,不过很奇怪的是网上资料不多,然后用起来又很复杂。难道做硬件加密的这么少?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也是我的疑问,因为我还没时间看。   我大概考虑了下,这种考虑肯定是不对的,因为芯片设计者不会这么sb ...

你说的这种做法要如何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