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带允许通过380V触点的小型继电器么?

楼主(2017-02-25):
一个设备上需要控制外接的380V线圈,所以需要继电器有380V的切断能力,一般的继电器都是250V的刀开关,其实我也带过380V的线圈,有3%的可能会烧毁继电器。请大家推荐下,价格便宜点的哦

网友A:
一直都是这么用的,只要负载电流不大,标称250V的用在380上没问题。注意触点容量降额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直都是这么用的,只要负载电流不大,标称250V的用在380上没问题。注意触点容量降额 ...

你们一般用啥牌子哪个型号的?

网友A:
市面上很多都可以用的,各种型号均可。质量差不多的
我用汇科HK3FF较多

网友:
买个小的接触器吧

网友B:
小型继电器很少有触点切换电压380V的,宏发HF8565可以通断16A/400VAC的阻性负载,没用过,价格不知道。用可控硅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型继电器很少有触点切换电压380V的,宏发HF8565可以通断16A/400VAC的阻性负载,没用过,价格不知道。用可 ...

你给说说,小电流的用在交流380的可控硅型号啊,要触发电流10毫安左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市面上很多都可以用的,各种型号均可。质量差不多的
我用汇科HK3FF较多

我觉得汇科的质量是不错的,我用的是HRS4H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型继电器很少有触点切换电压380V的,宏发HF8565可以通断16A/400VAC的阻性负载,没用过,价格不知道。用可 ...

其实可控硅不容易,高电压,按规矩需要至少1200V的,电流要有过载能力,一直不敢去试,因为有可能外面线圈吸合不良电流过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