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F8563时钟芯片双失电以后时钟是失电前的时间吗?

楼主(2017-02-25):
PCF8563时钟芯片双失电(完全没有电)以后时钟是失电前的时间吗?

-------------------------
编辑原因,写错型号了,谢谢2楼提醒!

网友:
你欺负我没有用过PCF8591吗?
8-bit A/D and D/A converter

网友:
不过PCF8565的可以告诉你,肯定不是掉电前的

网友:
反正8563不是掉电前的
是2000年

网友:
确实是掉电前的,只是比较前,从2000年开始

网友:
8563? 完全掉电以后寄存器里的数值还能保持?

网友:
时间应该被复位了

网友:
一般的时钟芯片会恢复到2000年开始,

网友:
和新的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