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5个5V5A的开关电源串联是否可以代替24V5A的开关电源?

楼主(2017-02-25):
如题,用5个5V的开关电源,微调一下电压串联起来当24V的开关电源用,能用起来吗?
如果每个5V的电源电压电流不均,会有什么隐患吗,另外开关电源的外壳可能碰到一起,
如果其中一个坏了,输出电压是降低了还是完全没有输出。

网友:
我猜  没有问题。负载不值钱的话可以试试。
我猜  还可能和5v电源的本身的结构有关
我猜  一个坏了,整体就是断开吧。

网友:
大多数开关电源不能串联使用

网友:
可能不会炸。

网友A:
有个客户买了12V开关电源,后面发现电压低了,就用两个串起来用。劝他不要那样用,他就坚持说没事,串起来用过。。。。

网友:
把5个卖了,再用卖了的钱买一个有多了。

网友:
不用想了,买个算了,出来问题还不知道哪里导致的。

网友:
可以,我用过。

网友B:
串联会电流不均?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串联会电流不均?

不能接大地,否则短路。也就是说,原则上两脚的电源能凑合着用,3脚的直接短路。

网友:
楼上正解,量一下输出有没接大地,接了就不能串联用了

网友:
可以串联,电流按照最小的开关电源的规定来使用

网友:
可以串
接地也是通过Y电容接的啊,咋会短路?

网友C:
效率很好算。如果每个是80%,那五个串连就是 0.8x0.8x0.8x0.8x0.8 = 0.328 = 32.8%

更正:算错了,五个串连后还是80%

网友:
普通的电源没问题。只是故障率高。每个电源反向并联一个二极管。应急对付一下是一般可以的。

楼主:
效率应该算平均效率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效率很好算。如果每个是80%,那五个串连就是 0.8x0.8x0.8x0.8x0.8 = 0.328 = 32.8%

你这种算法是级联的算法吧,串联和级联不是一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种算法是级联的算法吧,串联和级联不是一回事

你是对的,依旧是0.8,就像五个1%的电阻串连后,误差还是1%。

网友:
我用24V和12V的串联做的可调电源用了一年没问题。

网友:
串起来该

网友:
没问题,不小心按错了键

网友:
我在想电源的波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个客户买了12V开关电源,后面发现电压低了,就用两个串起来用。劝他不要那样用,他就坚持说没事 ...

我也试过用两个12V的串起来档24V应急用,接的时候那个叫胆战心惊,接三个几万块钱的雷达。

网友:
没问题,国外客户就有用2个60V的开关电源串起来当120V用

网友:
输出不能串的是什么样的电源?
有些电源在做出厂前老化时就是输出串联老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