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由器一个热点最多能连接多少个?255个?那候车室公共wifi

楼主(2017-02-26):
公共场合比如候车室,最多也只能连255个么

网友:
也关注这个问题,比如演唱会,如何保证手机的网络连接。看过一次演唱会,感觉通话,上网都没有太大的差异。
但是想想,上万人,等于是上万部手机。
通话,短信,网络。那么密集的情况下,还是很有难度的

网友:
有专门提供这个解决方案的,好像是华为

网友:
企业级路由器
一般路由器只能理解几个十几个点

网友:
子网掩码不都是255.255.255.0 的。另一方面,即使普通的无线ap或路由绝对不能同时给200多个终端提供服务的

网友:
家用的貌似是16个,华为的有32或64个的

网友:
我在用网件的R7000,好象只能接入8个?

网友:
一般的只有8-16个,企业级的可以无线几十-几百个,有线的可以有几千个以上

网友:
一般都只有几十个,公共场所一般用的默认也就24个样子,最大可以开到64个就不错了,一般是多个热点分布式部署,不可能靠一个热点接入这么多人的~

网友A:
要覆盖1000人的话,预算有没有六位数?少了3字头没法做好效果的。一条对等专线外网,最好是100m,当然电信没有对等,上行带宽小于10m估计够呛。一台防火墙,一台核心三层交换机,还有很多带poe的三层交换机作为接入交换机,还有很多很多ap,认证服务器,dhcp服务器。

一个专业ap接入人数在30人左右,高密度ap据说可以接入200人,但是那个价格和使用环境决定一般都是租用。至于路由器嘛,你可以试试超过五个人是什么感觉。

网友:
前几天去听锐捷技术交流会,锐捷无线做得不错,场馆场合是采用多个小角度AP覆盖的。并不是你想象的那样就一个接入能力很强的无线路由器在扛整个场馆

网友B:
神器优科 你查查就知道了

网友:
家里是万金油无线路由器一个搞定所有,公共场所前台是N多N多AP,后台有好几种服务器配合。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要覆盖1000人的话,预算有没有六位数?少了3字头没法做好效果的。一条对等专线外网,最好是100m,当然电信 ...

千把号人根本不用那么复杂,你这是几年前的硬件了?
一千个终端就要用三层核心了?高射炮打蚊子了吧,难道一千多台终端都开着迅雷,动不动就是2000+个并发出去?
很多网吧大几百台机器,也就是TP-link傻瓜千兆+软路由搞定。也没见出啥问题。什么vlan都没有,一把梭。
一个专业ap接入30个人?这又是瞎扯了。现在你就是找个两百块的tplink,接入30个设备都是稳稳的。很多小饭店就是这么搞的。
当然,你的dhcp租约要设短,不然是ip占光了没释放出来。不是ap性能不行。
另外,一台路由器只能带5个设备?5年前的路由器,都不止这个性能。
小公司里找个tomato或者openwrt的,带一办公室三四十号人,都是稳稳的。

网友:
只能带5台设备的路由器,目前我只见过一个,那就是华为的,几年前深圳电信提供的光纤路由猫,就只能支持5台以内的设备上网,随便一个几十块的街边货都比它强。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千把号人根本不用那么复杂,你这是几年前的硬件了?
一千个终端就要用三层核心了?高射炮打蚊子了吧,难 ...

openwrt的无线不稳定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千把号人根本不用那么复杂,你这是几年前的硬件了?
一千个终端就要用三层核心了?高射炮打蚊子了吧,难 ...

来佛山,我带你参观一下一个成功的案例和一个失败的案例。你以为无线覆盖和网吧是一回事,那我觉得你根本不懂无线网络。

网友:
引用 网友B:
神器优科 你查查就知道了

很贵价钱的说,说出来恐怕吓死很多人。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来佛山,我带你参观一下一个成功的案例和一个失败的案例。你以为无线覆盖和网吧是一回事,那我觉得你根本 ...

来南京,我也带你参观参观成功案例和失败案例。
没说用胖ap有错,后端的配置明显不合适。
你这种三层核心,三层接入的玩法,数据中心也不过就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覆盖1000人的话,预算有没有六位数?少了3字头没法做好效果的。一条对等专线外网,最好是100m,当然电信 ...

我用一个路由, 一个ap, 分channel漫游10个人看起来还好。

网友:
这个要看路由器的性能,有些几台电脑,有些几十台。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来南京,我也带你参观参观成功案例和失败案例。
没说用胖ap有错,后端的配置明显不合适。
你这种三层核心 ...

你俩来东莞 带你参观地下ISO

网友E:
搭车问一下各位,同时接入50个无线终端,采用什么方案比较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C:
来南京,我也带你参观参观成功案例和失败案例。
没说用胖ap有错,后端的配置明显不合适。
你这种三层核心 ...

dhcp需要一台服务器,为了防止arp捣蛋,做好vlan。无线网络和有线网络完全是两回事,公用和私用又是两回事,那种商场和写字楼又是两回事。总之,无线网络要搞得好,设计前期的调查差一步都不行。

俺之前给一个员工村做过报价,当时33万。后来被人用了7万做了,据说现在那个人拿不到钱,因为效果………实在太差!!甲方通过别人联系我,重新报价提升到35万多了,然后没有然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搭车问一下各位,同时接入50个无线终端,采用什么方案比较合适?

说说实际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俩来东莞 带你参观地下ISO

参观有毛用,要实践嘛。你请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