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画曲线的控件有哪些呢?除了Teechart和NTGraph

楼主(2017-02-26):
最近做的软件用到了Teechart,但是重新画一幅图用的时间较长,有什么控件画曲线的速率比较快呢
备注:曲线图需要更新整个数据,所有Tchart的Fast Line的功能用不上

网友A:
这个满足你要求吗?https://github.com/beto-rodriguez/Live-Charts winform、wpf 都支持!

网友:
很不错,收藏看看,可能用的着

网友B:
骚年,肯定是你函数没用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骚年,肯定是你函数没用好

还真差不多 以前一条曲线画1000个点,现在画200个,速度一下子提起来了 哈哈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真差不多 以前一条曲线画1000个点,现在画200个,速度一下子提起来了 哈哈 ...

以前用过,画10k个点卡的要死,那是因为函数用错
不要用 AddXY,要用addArray,效率基本上是上百倍的提升
我用下面这个话10k估计也就花了10ms左右,根本没任何感觉,流畅的飞,还动画

                    double[] YArray = new double[MAX_SAMP_POINT];
                    double[] XArray = new double[MAX_SAMP_POINT];
                    for (int i = 0; i < MAX_SAMP_POINT; i++)
                    {
                        YArray = (double)ShownValue;
                        XArray = i;
                    }
                    axTChart1.Series(0).Clear();
                    axTChart1.Series(0).AddArray(XArray.Length, YArray, XArray);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前用过,画10k个点卡的要死,那是因为函数用错
不要用 AddXY,要用addArray,效率基本上是上百倍的提升 ...

谢谢你的分享,骚年:)

网友:
关注,目前有项目需求用到这方面

网友:
曲线控件,收藏备用,谢谢

网友:
VC6用Teechart8路过一下。

网友:
>这个满足你要求吗?https://github.com/beto-rodriguez/Live-Charts winform、wpf 都支持!
Does it work with VC++ 6?

网友:
>VC6用Teechart8路过一下。

Do you have a web link?

网友:
论坛有我发的和谐班

网友:
我用的是2楼的,但比较敏琐,不够简洁。。

网友:
NND,公司尽然上不了https://github.com,带s的基本都封锁了。

网友:
nt画点好慢

网友:
收藏下,不错,以后也会用到~

网友:
留着备用

网友:
这个未来有用,好东西!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满足你要求吗?https://github.com/beto-rodriguez/Live-Charts winform、wpf 都支持!

请问这个怎么用?Github上下载的源码无法编译,能发一份可以直接调用的库给我吗?十分感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请问这个怎么用?Github上下载的源码无法编译,能发一份可以直接调用的库给我吗?十分感谢 ...

库直接在NuGet 里安装就可以了,NuGet 搜索LiveCharts

网友:
zedgraph 一直用的 简单 资料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库直接在NuGet 里安装就可以了,NuGet 搜索LiveCharts

你好,请问已经通过NuGet引用了,为什么在工具栏中没发现相关的控件呢?不能像自定义控件一样出现在工具栏可以直接往界面上拖放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好,请问已经通过NuGet引用了,为什么在工具栏中没发现相关的控件呢?不能像自定义控件一样出现在工具 ...

可以拖拽啊,手动添加LiveCharts.WinForms.dll 到工具箱就是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拖拽啊,手动添加LiveCharts.WinForms.dll 到工具箱就是了啊!

谢谢~~~~

网友:
有个开源的叫oxyplot的,功能也很强大,具体请看https://github.com/oxyplot/oxyplot

网友:
效果如何?可否分享下  用法

网友(2017-07-18):
引用 网友A:
可以拖拽啊,手动添加LiveCharts.WinForms.dll 到工具箱就是了啊!

是拖 debug里面的dll么
工具箱 - 常规内 只有五个相关的控件
我哪里弄错了?
这个源码怎么用起来 没有头绪
初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库直接在NuGet 里安装就可以了,NuGet 搜索LiveCharts

livecharts我已经用了
但是 用Cartesian里面的event 感觉随着数据的不断ADD刷新图形真的好慢
到了百十个点就开始慢了
我后来是直接在livechart的event example里的 Values = new ChartValues<double> {} 直接增加到一百个数据
不是在自己工程里搞的
请问有没有其它 整体数据变大 刷新也很快的控件

网友(2017-12-28):
引用 网友A:
这个满足你要求吗?https://github.com/beto-rodriguez/Live-Charts winform、wpf 都支持!

有写过实例吗?

网友(2018-04-28):
标记备用

网友(2023-02-09):
引用 网友A:
这个满足你要求吗?https://github.com/beto-rodriguez/Live-Charts winform、wpf 都支持!

请问这是什么控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