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直流/交流伺服电机驱动器进行时,晒晒照片,持续更新

楼主(2017-02-26):
demo板,接口兼容maxon epos2的接口定义。

目前已经支持各种不同种类的交流伺服电机(带ABZ差分式编码器),无需输入任何参数,在调试软件上即可一键自整定。
1.自动整理霍尔传感器线序和电机UVW线序,以及霍尔传感器极性。
2.自动识别编码器线数。
3.自动识别电机极对数。
4.自动调整编码器负反馈的方向,含FOC计算和闭环计算两个方向。

以上是基础工作,向elmo驱动器看齐。

为了完成以上工作,买了各种各样的无刷电机来测试。

除了以上三张图片,还有一个MOOG电机,淘宝上150元左右买的,带HEDL5600两相编码器,
然而,调试的时候不知道为何运动一段时间后会突显大电流,怀疑编码器问题,
可惜里面涂了螺丝胶,无法拆开,暴力拆解后,编码器拆坏了,无法测试了。
编码器输出轴为6mm,不知道HEDL-5540有没有这种孔径的,谁知道的告诉一下。

还要继续去完善,处理一些细节问题,硬件软件都还有一些缺陷,
电机种类支持上,比如加入线性霍尔传感器(正弦编码器)、SPI磁编,甚至再加上无感FOC等。

网友:
楼主 主控用的什么芯片

网友A:
01雕刻机可以上这个么?原来的42步进电机,速度有点偏慢了

网友:
厉害了,哪家的主控芯片?

楼主:
主控芯片STM32F405 没有使用ST的电机库。

网友:
我擦,还有上位机,厉害。

网友:
要带上额定最大负载玩,才知道效果如何的,,,

网友:
STM单片机也可搞伺服,能不能赶上DSP控制的

网友:
楼主终于放出无刷电机的驱动了,期待

网友B:
楼主牛X 我见过一个nanotech的也是用的F405 体积非常小 可以连接无刷 两相步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牛X 我见过一个nanotech的也是用的F405 体积非常小 可以连接无刷 两相步进 ...

我一个朋友用nanotech的N5 做载汽车的agv

网友:
不错,楼主地线敷铜的处理方式

网友:
板子漂酿

网友C:
楼主mos驱动用的什么芯片?分享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mos驱动用的什么芯片?分享一下

这个随意了。IR2101 LM5109 MP1907 IRS218xx 都可以。
这个应用上没啥差别。

网友D:
建议把MOS芯片放到底部,方便与外壳接触散热

网友:
厉害,膜拜一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随意了。IR2101 LM5109 MP1907 IRS218xx 都可以。
这个应用上没啥差别。

楼主,MOS驱动部分是不是必须要用隔离电源?我现在MOS不饱和导通,不带负载波形很好,一带负载就不行了,能不能把MOS驱动部分的原理图分享下,多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把MOS芯片放到底部,方便与外壳接触散热

嗯。这只是demo测试板,为了方便,直接放上面了。

网友:
位置控制能做到啥精度?

网友:
搞大机的还带上位机,全能型攻城师呀!我等膜拜

网友:
搞电机又搞上位机,全能型,我等膜拜!

网友:
楼主是位才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01雕刻机可以上这个么?原来的42步进电机,速度有点偏慢了

42步进换50W伺服或者100W伺服,发兰盘一样的。

网友:
核心技术在楼主的软件代码(FOC+智能识别算法),硬件层面相对来说还是简单一些,但是如果要做成Elmo那样高度集成微型化还是有难度的。

网友:
东西做得挺漂亮的。另:楼主换头像了?建议还是保持一致的好,这样有利于推广。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MOS驱动部分是不是必须要用隔离电源?我现在MOS不饱和导通,不带负载波形很好,一带负载就不行了, ...

不需要隔离电源,从板子看楼主的硬件还是用的比较成熟的方案吧。。。,很多半导体公司都有相关的方案,你可以上TI  Infineon这些公司的官网找找,或者搜搜论坛的帖子

网友:
等楼主出产品

网友E:
楼主:

      你好,是否有兴趣一起合作。
     我目前在公司做电机控制相关工作,有PMSM无位置传感器矢量控制、参数辨识、MTPA电流控制、IM无位置传感器控制、VF控制等开发经验。
     希望能参与到大神的工作中。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

      你好,是否有兴趣一起合作。

没跟人合作过类似的。不知道怎么合作。

楼主:
晒晒代码手工备份

楼主:
引用 楼主:
没跟人合作过类似的。不知道怎么合作。

文件 62KB了。

看看2007年的epos。。。。

文件350KB
按这个算,目前完善度 差不多是20%不到。。

网友:
进来顶一下,膜拜一下大神~~
那个看到自动识别线序什么的,突然想到那些直流有刷电机的驱动也可以做到识别AB线序了~大不了先猜,然后判断一下,总会有一种情况成功的。嘻嘻

网友:
引用 楼主:
文件 62KB了。

看看2007年的epos。。。。

为啥不自己搞一个SVN的服务器呢?这样手工备份挺累的,而且每一个压缩包的代码之间的差异没法体现啊?过了时间长了估计自己都不记得自己修改了什么。。。。。

楼主:
删掉了一些不合理的模式:

先前在有刷驱动器上搞出了一些模式:
比如
基于开环的速度模式
基于开环的位置模式
基于开环的速度位置模式

在交流伺服上就不再适用了。

没有电流环作为内环的交流伺服在d轴有偏差的情况下,转速一快就是个灾难,电流急剧增大。iq id电流环的存在,补偿了d轴的偏差,使之“准确换向”
所以交流伺服的电流环是不可少的。

这一个版本的电流采样的硬件做的不好,波形有点渣。

图片上,给定1000rpm的速度,用手去直接抓停电机,数次。显示如上波形,直接抓停的时候,电流环的表现还不错,超调不多。

速度的波形没有有刷电机上的好,波动有点严重。

楼主:
最近不在状态。进度缓慢。

硬件上暂不支持无感,调试界面先行准备,待软件调试妥当,增加相电压采集。

网友F:
用的是STM32F405,为啥不用STM32F303?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的是STM32F405,为啥不用STM32F303?

用的电机抽头采样,没用低端采样,不需要用它的运放。

楼主:
引用 楼主:
用的电机抽头采样,没用低端采样,不需要用它的运放。

准备重新设计。先前的版本直接用了RMDS-401的模板,还是嫌弃它太大了。
还是要做小再做小,大概这样了。
又要花一大笔钱开模了。

网友:
非常好,支持下

网友:
ELMO的哪款?VIO还是GOLDEN系列?

网友:
东西好卖吗

楼主:
没有想象的好卖。

网友G:
引用 楼主:
没有想象的好卖。

要找到细分领域的专用市场,如果做通用产品,感觉没那么好卖

楼主:
引用 网友G:
要找到细分领域的专用市场,如果做通用产品,感觉没那么好卖

你说的对。
通用的功能多,成本高,自然售价也高。
然而客户只关心自己能不能用,都希望便宜,专用的才会便宜。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的电机抽头采样,没用低端采样,不需要用它的运放。

抽头怎么采样电流?

网友(2017-03-30):
楼主这个一键自整定参数 有点厉害

网友H:
大母线电解电容在哪?

网友:
怎么看不到啥?

网友:
好像ELMO的驱动器比较贵,音圈电机驱动比较牛叉!

网友:
不知道LZ对于步进电机有没有研究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大母线电解电容在哪?

一排5个电容

网友:
顶下!

交流电机是分开供电的吗?没看到电路?带隔离吗?
LZ可以说下IR2136s和你的方案的区别和优势吗?

网友:
黄鸡兄,哪能卖到你的机器?能不能支持BLDC方波驱动,无感的?

网友:
羡慕,膜拜一下~

网友I:
我看到你已经做了交流伺服的驱动器,这个是普通常用那种交流伺服吗,可以随意替换?

之前也有疑问的是,你做的无刷直流伺服,我想不可能是bldc那种电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看到你已经做了交流伺服的驱动器,这个是普通常用那种交流伺服吗,可以随意替换?

之前也有疑问的是,你 ...

正弦波的

网友:
中文网页上关于直流无刷伺服的内容难以找到,而直流伺服又是另外一种东西

英文网页找到一个,这个直流无刷伺服看介绍就是bldc啊,搞不明白了现在,因为普通bldc低速性能是不行的,用来做伺服肯定有很大的局限性
BLDC 伺服

楼主:
留存,对比。

网友J:
套用楼上的话,请教黄鸡兄,你这个软件是走串口通迅还是USB啊,串口的话,速度跟不上啊。。

网友:
楼主给力,能把想法付诸于实践

网友:
其实楼主传达了一种精神,就是工程师潜心深耕一个领域,是一定会有建数的,支持工匠精神,支持工程师从事自由职业。树

网友:
楼主,装个git,这样代码好维护。这个伺服驱动,支持多大功率的伺服电机。

楼主:
电流跳动安静了非常多
从200mA 到40mA

网友:
bldc跟pmsm差别不大的,装上编码器,都差不多的,我用方波驱动pmsm也是一样跑的欢,bldc foc,加上编码器,也是可以做伺服的

网友(2017-07-15):
赞楼主,请问楼主现工作在什么领域?

网友:
一直没搞明白交流伺服是个怎样的东西?看ls的电机带霍尔还是无刷

网友:
板子看着不错

网友K:
无刷直流伺服和交流伺服有什么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K:
无刷直流伺服和交流伺服有什么区别?

没有差别。

网友L:
楼主,你这驱动器有卖吗?如果有,给个连接

网友:
楼主这软文,做的硬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L:
楼主,你这驱动器有卖吗?如果有,给个连接

没卖。..

网友(2017-08-25):
做电机驱动重点在电流环速度环整定。如果这个不行其他的什么配置性能就显得……

网友:
LZ这个电流采样是下三桥采样么?我们现在做驱动器,用的infineon的M0芯片,用的下三桥采样电流,遇到一个问题,调制比很高的时候,在每个扇区切换的时候,有两相下桥导通时候太短,导通时间低于3us,电流采不准,不知道LZ在这种情况下是怎么处理的。

网友:
串口怎么发送实时数据,速度不够啊,是使用示波器这种原理吗,触发一次,传完再重新触发?

网友M:
引用 楼主:
电流跳动安静了非常多
从200mA 到40mA

楼主电流采样是如何配置的?是PWM触发ADC吗?

楼主:
引用 网友M:
楼主电流采样是如何配置的?是PWM触发ADC吗?

你看的那个图,是啊。

网友N:
引用 楼主:
你看的那个图,是啊。

LZ这个电流采样是下三桥采样么?我们现在做驱动器,用的infineon的M0芯片,用的下三桥采样电流,遇到一个问题,调制比很高的时候,在每个扇区切换的时候,有两相下桥导通时候太短,导通时间低于3us,电流采不准,不知道LZ在这种情况下是怎么处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N:
LZ这个电流采样是下三桥采样么?我们现在做驱动器,用的infineon的M0芯片,用的下三桥采样电流,遇到一个 ...

不是下桥。我一般喜欢电机线采样。

网友M:
引用 楼主:
不是下桥。我一般喜欢电机线采样。

电机相线与下桥臂采样有哪些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M:
电机相线与下桥臂采样有哪些区别?

主流的都是下臂。
电机相线采样,可以得到更真实的平均电流。成本要高一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流的都是下臂。
电机相线采样,可以得到更真实的平均电流。成本要高一些。 ...

不好意思,打破砂锅问到底了 。为什么说电机相线会得到更真实的平均电流呢?比如楼上说的调制比高的时候,相线采样会更好不?

网友O:
楼主上位机是用什么语言编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套用楼上的话,请教黄鸡兄,你这个软件是走串口通迅还是USB啊,串口的话,速度跟不上啊。。 ...

同问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O:
楼主上位机是用什么语言编写的?

c# wpf .

网友P:
taobao上有卖电机控制开发板的:硬石。

网友:
串口的速度能跟得上吗?如何处理的。

网友Q(2017-10-09):
硬石板子 大家不要买  我买了2块上面写的“工业&运动控制”的那种,  现场应用都不行,只是适合办公室测试下代码

网友:
引用 网友G:
要找到细分领域的专用市场,如果做通用产品,感觉没那么好卖

做通用的驱动器确实很难跟大品牌竞争啊,不论是性价比还是客户接收程度都有很大差距啊。
细分领域机会多多,特别是需要采用定制产品的方面,大品牌一般很少提供定制服务,楼主可以考虑这方面的商机

网友:
这个电机你看用的上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控芯片STM32F405 没有使用ST的电机库。

使用的是SVPWM矢量控制吗,完善速度环和位置环了没

网友(2017-11-13):
伺服好像都是用的DSP啊,手写FOC咋整?

网友R:
手写foc的很多, 我手头有基于stm32的商业伺服方案,源程序 原理图 pcb源文件。有兴趣私信我。

网友R:
引用 网友Q:
硬石板子 大家不要买  我买了2块上面写的“工业&运动控制”的那种,  现场应用都不行,只是适合办公室测试 ...

你说的对,我找过,, 开发板带的电机程序都是开玩笑的。。。

网友(2017-12-14):
引用 网友R:
手写foc的很多, 我手头有基于stm32的商业伺服方案,源程序 原理图 pcb源文件。有兴趣私信我。 ...

是ST的库?

网友R:
没用库,都是纯源码。有浮点数加速。

网友S:
引用 网友R:
没用库,都是纯源码。有浮点数加速。

能够实现哪些比较可靠的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S:
能够实现哪些比较可靠的功能?

就是标准的商业伺服驱动器啊。位置模式,速度模式  各种状态的io输出,正负10v输入,脉冲方向输入等

网友T(2018-07-10):
功率管为什么不放下面,散热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T:
功率管为什么不放下面,散热更好

我都是用过孔把热量导到背面,再加导热硅胶垫效果更好,因为热量只要集中在D极的焊盘上。

网友(2019-01-24):
如果不卖开发板的话,楼主准备接定制的方案吗?针对小众市场,一个人可以做成产品,通用市场我觉得不行。

网友:
你这曲线绘制用的什么控件?

网友(2019-11-29):
引用 网友R:
你说的对,我找过,, 开发板带的电机程序都是开玩笑的。。。

伺服方案具体能应用那些方面?

网友(2020-01-11):
引用 楼主:
晒晒代码手工备份

楼主为什么不用git管理代码呀

网友(2021-08-10):
不知道楼主的伺服电机驱动器做得怎么样了?  现在小公司做的伺服驱动器很多,性能都不太行。

网友:
感觉做工业伺服驱动的很多都是把老东家的东西搞出来后就自己开公司,甚至调试上位机都是老东家的名字,就靠低价和服务来喝点汤,真正走量的还是大点的公司这样才靠谱些。

网友:
想学伺服,可以买个杰美康的低压交流伺服,stm32加FPGA,好用又便宜,电机加控制器1000块左右,足够学习了,嫌贵的就不要搞这个,看ODRIVE就够了。

网友U:
引用 网友P:
taobao上有卖电机控制开发板的:硬石。

硬石不就是开源的odrive吗?那是玩具,给diy爱好者玩的。和工业应用天地之差。

网友V:
引用 网友U:
硬石不就是开源的odrive吗?那是玩具,给diy爱好者玩的。和工业应用天地之差。 ...

odrive,还行吧,也在产品上用

网友:
搂住是不是坑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V:
odrive,还行吧,也在产品上用

要求不高的场合确实可以满足要求,就是F405贵了点,如果能够用M0做就好了。

网友(2023-04-03):
时隔6年,从垃圾堆里面再次把它翻了出来。

17年下半年到21年底,忙成狗,几乎没再碰过研发,埋头拧螺丝。

22年开始失业,然后就去搞了3个月的股票,亏进去2万块钱。
为了搞清楚自己为什么亏钱,开始学python,用程序模拟量化交易。
搞完就悟了,我不可能在里面赚到钱,刚好钱袋也空了,就退出了股市。

22年下半年,浑浑噩噩过了半年,现在也想不起来干了啥。好像天天做核酸去了?

12月终于疫情放开,以为经济状况能回暖。
第一个月大家都在生病,没单能理解
第二个月因为快要过年,没单也能理解
第三个月过年刚结束,往年也是淡季,没单也能理解。
第四个月,我TM开始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