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WIP2.0.1版出了和1.4.1文件不一样啊,怎么移植啊?

楼主(2017-02-26):
lwip2.0.1和1.4.1文件有不少不一样的啊,怎么移植啊,有大神指点一下?
附lwip2.0.1源码

网友:
搞清楚结构,然后就比较容易了。

网友:
看看。最近升级都步子迈大了

网友A:
移植过, 记得当时就重新改了下某个数据结构, 不麻烦. 稳定好像不错, 至少发现的1.4.1一些缺陷好像都解决了, 还没细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移植过, 记得当时就重新改了下某个数据结构, 不麻烦. 稳定好像不错, 至少发现的1.4.1一些缺陷好像都解决了, ...

能否出个教程啊,大神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否出个教程啊,大神

找个 1.4.1 跑起来正常的板子, 确定 lwip-1.4.1 目录下除了 prot目录, 其它是官方.

添加
Lwip-2.0.1 目录.

将 1.4.1 下的 port 目录之间拷贝到 Lwip-2.0.1 目录.

打开 MDK 工程, 删除之前的 1.4.1 目录下源码, 然后将 2.0.1 目录源文件直接添加到 MDK 工程.

其它用户代码基本不用动, ip_addr 结构改了.

1.4.1 是
struct ip_addr

2.0.1 改成
ip_addr_t
该结构头文件在 lwip/ip_addr.h, 需要的源文件包含即可. 好像其他就都没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否出个教程啊,大神

1.4.1,请教下有啥缺陷?

网友:
倒要谢谢楼主,没想到Lwip忽然就又开始迭代了。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这个文件

网友(2017-04-26):
2.0.2版本已经发布,,今天突然发现这货最近几个月更新的很频繁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移植过, 记得当时就重新改了下某个数据结构, 不麻烦. 稳定好像不错, 至少发现的1.4.1一些缺陷好像都解决了, ...

1.4.1,请教下有啥缺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1.4.1,请教下有啥缺陷

反复插拔网线, 有时会挂起. 在内核超时循环中出不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反复插拔网线, 有时会挂起. 在内核超时循环中出不来.

还有别的没

网友:
已经能够达到可靠的程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反复插拔网线, 有时会挂起. 在内核超时循环中出不来.

内核超时循环是指什么?

网友:
用的正点原子的开发板例程,lwip1.4的,tcpclient连接服务器的server。服务器断电一夜,再也连接不上来了。必须复位。不知道这个算不算内核超时循环?

网友(2018-01-30):
引用 网友A:
反复插拔网线, 有时会挂起. 在内核超时循环中出不来.

有没有LWIP1.4.1 的官方版本?这个方便分享不?

网友:
stm32cubemx自带的不知会不会升级到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