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捷伦 E364X 恒流部分电路的疑问

楼主(2017-02-27):
如图,这是E364X功率部分的一个电流源:

1部分为负压,3部分构成了一个恒流源,4部分产生一个与1部分相关的电流对3有影响,不知道这部分做什么用的?2是对恒流源电路起什么作用?

网友A:
2部分应该是 最大电流限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2部分应该是 最大电流限制

您说最大电流限制是指PMOS这部分的最大电流么?我感觉4部分应该是这个功能,如果负载电流大那么4部分会拉电流从而使33欧姆电阻两端压降减小,从而流过PMOS的电流减小。

1,您知道PMOS的电流是做什么用的么?

2,积分那部分您怎么分析为最大电流限制呢?我怎么感觉这部分是在启动时起钳位MOS的VGS的作用呢。。。

网友B:
麻烦上传下整个原理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麻烦上传下整个原理图

原理图您搜关键字,古大师有上传的

楼主:
无意中看到有人问过一样的问题:http://www.amobbs.com/thread-5566504-1-1.html

经过这两天的思考,我想这部分电路是起快速下降输出电压的作用,理由:这个电流是跟负载电流相关的,空载时这部分电流越大--正好解决空载电压下降慢。随着负载增大,这部分电流减小--因为有负载所以输出电压调节起来不会太慢;

不过这个电流一直变化,想补偿掉也不容易吧?

楼主:
找了另外一个手册,也发现一样的部分了,不过少了积分环节,看样子积分环节只是为了改善什么东西:

网友C(2017-08-07):
引用 楼主:
找了另外一个手册,也发现一样的部分了,不过少了积分环节,看样子积分环节只是为了改善什么东西:

应该不是。那个MOS管是把控制电路的电源拉到地,而不是把输出拉到地。分析下电路,只有一种情况,就是电流检测电阻上面流过反向电流的时候,也就是双输出电源中,正负电源电压不对称,电流倒罐到电压低的一侧,此时电流检测电阻信号变为正,正向电流放大后信号也为正,此时把控制电路电源关闭,相当于把低电压的那侧电源直接关了,保护作用。 不知道对不对,请大虾分析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不是。那个MOS管是把控制电路的电源拉到地,而不是把输出拉到地。分析下电路,只有一种情况,就是电 ...

我都忘光了 ,也没时间研究了,你自己琢磨琢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