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推荐一个电子负载仪,预算2000以内

楼主(2017-02-27):
京东和淘宝上看了看,主要看中几个:

公司产品并不是做电源,所以并不要求很大的C/V/P,只是在调试过程中,有时候需要用一下电子负载。基本上任何一款电子负载的入门款,就足够我使用了。

网友A:
IT8511A+  买就买最新版本,不做电源足够了花强北1600就可以了,我对这个也不熟悉就是偶尔用下。

网友A:
不好意思价格说错了因该是1350元

网友:
艾德克斯还是不错的,便宜好用。再好一些就用chroma的。我用的亚锐的,也是南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价格说错了因该是1350元

京东上这款要 1600+

网友B:
我有一台爱德克斯8511+,带一个DIY的光电隔离串口模块,900,德邦到付。新机器,就是在家落了不少灰。需要的话,可以加我的QQ看机器。

网友:
还是买艾德克斯吧,700多那个是纯模拟电路的,感觉不值,我记得以前自己都做过好多模拟的CV , CC ,很简单的。

网友:
买艾德克斯的,在用,性能还OK。

网友:
我买的艾德克斯的不到一年,编码器已经不行了

网友:
我有一台菊水的PLZ164W

网友:
刚好我们这有二手的要处理,要不要?
是从客户那收来的,抵我们的货款。

网友C:
什么型号的。我想收一台。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什么型号的。我想收一台。

请看下图,价格只是参考。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请看下图,价格只是参考。

IT8512A,有无拆机修过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E:
IT8512A,有无拆机修过啊?

因为是从客户那拿来的,所以不确定是否被拆修过,看外观应该是正常使用。

网友:
楼上的IT8512+什么价格, 我想收一台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因为是从客户那拿来的,所以不确定是否被拆修过,看外观应该是正常使用。 ...

使用正常吗, 正常的话就收了

网友:
艾德克斯用着不错。

网友F:
PLZ164W可以测试电池容量吗?

网友:
06年的IT8511,重度使用现在还在服役,推荐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因为是从客户那拿来的,所以不确定是否被拆修过,看外观应该是正常使用。 ...

有意,什么价格?

网友:
同问,价格几何?

网友G:
艾德克斯的售后非常好, 以前在论坛收了台故障的电子负载(脱保多年的垃圾);  CPU 烧了;

送回去售后, 免费维修好了,并且还校准了;

我只出了快递的费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F:
PLZ164W可以测试电池容量吗?

我看了一下164W好像没有,164WA官方介绍可以测燃料电池。

网友F:
引用 网友H:
我看了一下164W好像没有,164WA官方介绍可以测燃料电池。

能显示mah的电池单位?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看下图,价格只是参考。

什么价格呢,合适也收一台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IT8511A+  买就买最新版本,不做电源足够了花强北1600就可以了,我对这个也不熟悉就是偶尔用下。 ...

感谢2路和其他插楼的

已经买了8511A+, 1600元,京东第三方

网友I:
引用 网友G:
艾德克斯的售后非常好, 以前在论坛收了台故障的电子负载(脱保多年的垃圾);  CPU 烧了;

现在要提供发*票了,收二手的没发票不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能显示mah的电池单位?

这个我没发现

网友:
@rainbow  8512还在不,在就收了

网友:
自己动手做一台吧!

网友J:
引用 网友I:
现在要提供发*票了,收二手的没发票不修了。

那不是淘宝买的一般没开票,保修没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那不是淘宝买的一般没开票,保修没戏了?

这个最好是问一下原厂看看原厂的保修规则,有的没发票是按出厂日期保,有的是要发票才保.

网友(2019-03-15):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台爱德克斯8511+,带一个DIY的光电隔离串口模块,900,德邦到付。新机器,就是在家落了不少灰。需要 ...

你的电子负载还打算出吗?

网友:
我原来舍友自己开公司做电子负载了,还不错,鼎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