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音箱一对多测试方法

楼主(2017-02-27):
现在的测试方法是用手机一对一的手动连接测试, 很麻烦.  有没有设备可以自动连接多个蓝牙音箱,  发送音频.  这样可以做多台音箱的自动测试.

网友:
蓝牙的音频(经典蓝牙)是点对点的传播方式,没办法一对多

网友:
下一代蓝牙有广播功能 期待

网友:
有专门的发射治具,同时一拖二

楼主:
蓝牙音箱的厂家怎么做测试的.  难点也是一对一的配对, 播放.  如果有几万台要生产测试怎么办?

网友:
无线测试是个难点,我们也没有找到很好的方法

网友:
我公司蓝牙产品也是1对1测试,没想到啥好办法

楼主:
那些出货N十万的蓝牙音箱厂家怎么测试呀.  现在情况是: 蓝牙模块上面没有地址号, 手机连接的时候不知道是哪一台, 测试速度太慢了, 测试一台平均要半分钟.

网友:
目前这蓝牙的规范于音讯的部份貌似也就只能一对一的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些出货N十万的蓝牙音箱厂家怎么测试呀.  现在情况是: 蓝牙模块上面没有地址号, 手机连接的时候不知道是哪 ...

有个蓝牙HUB,可以看看,你百度,谷歌搜关键词“蓝牙hub”

网友B(2017-09-29):
引用 网友A:
有个蓝牙HUB,可以看看,你百度,谷歌搜关键词“蓝牙hub”

这个还没推出市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还没推出市场

北京有个叫
Cassia 兰桂

网友(2018-01-18):
问题解决了吗?刚好也有这方面的困惑,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
TB找蓝牙音频测试仪,有这类测试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