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哥贴一下带防鬼键二极管的矩阵键盘电路图看下

楼主(2017-02-27):
就是矩阵键盘,上面有二极管的,可以防止同时按下3个键,跑出来第4个键的

网友A:
这个需要很多键吗?一般的自己做个也不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需要很多键吗?一般的自己做个也不难的。。。

我是不知道哪个二极管是怎么放的。我要看电路图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不知道哪个二极管是怎么放的。我要看电路图

这个要看你想设计的是什么矩阵键盘。。。

一般的4*4  8根线那些都不用二极管吧。。。。只要程序处理的好一点都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看你想设计的是什么矩阵键盘。。。

一般的4*4  8根线那些都不用二极管吧。。。。只要程序处理的好 ...

4 * 4 也有啊,你按下三个键,不就跑第四个键出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4 * 4 也有啊,你按下三个键,不就跑第四个键出来了

这种情况程序可以避免的啊。。。。

当检测到3键的时候识别为非法就可以了。。。。除非你需要用到三个键同时按下。。。

我没用过。。两个键的用过,也算可靠。。

三个键的想想程序就复杂,可能硬件都要改动
---

这个是我当初做的一个东西上面的。。。。电阻电容都没怎么用的

网友:
直接串联到按键上就可以吧;
或者串联到输入线上,少用几个
以前用过,忘记了

网友:
如果不是为了同时支持多按键按下,可以用软件处理,薄膜键盘就是这么做的。驱动引脚轮流输出低,其他驱动引脚设为输入靠上拉为高并检测是否为低,如果为低则说明有鬼键。

网友B:
请问一下,你们所说的鬼键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一下,你们所说的鬼键是什么意思?

没有防冲二极管的矩阵电路,有多个按键按下时,可能会造成两个或多个驱动连通,导致误判,甚至烧毁IO。

网友:
扫描的时候,每扫一次,除了一个口输出0外,其他都是高阻态,就肯定不会有任何鬼键和短路的发生

网友:
谁说不会有?

网友C:
说来我洗耳恭听

网友:
x1输出低,k21、k22按下,x2与x1短路被拉低,k17按下,k16会被误判按下。每个按键串入二极管的作用就是防止x2经k21和k22与x1短路被拉低。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说来我洗耳恭听

这就是机械键盘不惜成本加二极管,而薄膜键盘不可能做无冲的原因。

网友(2020-07-11):
我现在是AN_ROW 依次输出高电平。其他管脚设置为浮空输入。 然后用HC165读取每列的IO电平。
现在不知道怎么判断和处理鬼键

网友:
鬼键预防一般很少的行业才需要把,正常同时3个按键按下的场景太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