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请教怎么查看FPGA的最高时钟频率?

楼主(2017-02-27):
PLL最高可以倍频到多少?谢谢

网友A:
数据手册上就有,但一般来说没有多少情况系统时钟能跑到PLL的最高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据手册上就有,但一般来说没有多少情况系统时钟能跑到PLL的最高频率

是这个参数吗?(Transceiver maximum data rate
(Gbps))还是?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这个参数吗?(Transceiver maximum data rate
(Gbps))还是?

不是,Transceiver maximum data rate是高速接口,XILINX家叫GTX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Transceiver maximum data rate是高速接口,XILINX家叫GTX

altera的呢?

网友:
综合完可以看到最高可以跑多少,不过感觉不准

网友:
altera的就叫transcierver

楼主:
是这个吧?

网友:
当然是看手册,还能看哪里?
至于写手册哪一页,这个真没法回答啦^_^

网友C:
关键要看综合出来的电路能跑多高的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键要看综合出来的电路能跑多高的频率

比如我要形成一个5ns脉宽的方波信号,我用PLL倍频到200M的时钟,用计数器来输出就可以吧? 跟综合出来的电路有什么关系?

网友D:
引用 楼主:
比如我要形成一个5ns脉宽的方波信号,我用PLL倍频到200M的时钟,用计数器来输出就可以吧? 跟综合出来的 ...

直接把PLL output 輸出去就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把PLL output 輸出去就可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