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结下今天找的自带16Bit AD转换器的单片机芯片型号,望补充

楼主(2017-02-27):
之前公司的一款产品使用的AD976,这芯片成本较高、转换速率不高;现在打算找个芯片替换他,转换速率最好能500K~1M;这个转换速度下的AD芯片价格都不便宜,所以想看看哪些处理器带16Bit AD,就有了下面这些内容。
查到的芯片我都没有使用过,所以价格只能对比Mouser,得捷

从STM32开始
STM32F373/378 主频72M,配有3个16位sigma-delta ADC、多达21条单通道或11条差分通道、每条通道均具有7种可编程增益;可惜的是转换率仅有16.6ksps。

TMS320F2837xS 主频200M,转换速率1Msps。这个转换速率足够了,就是不知道开发难度怎么样,价格也是很感人。

C8051F060 主频25M,2个16Bit  SAR ADC,转换速率1Msps,这个转换速率足够了,51核开发应该非常容易了。

本来想看看NXP的有没有16位AD的处理器,结果查到的都是10位、12位的。

网友:
C8051F350    24位 AD 低噪声和高线性度的∑-△型ADC

网友:
MK70FN1M0VMJ15

网友:
∑-△型的AD速率不高,内置的16位高速AD单片机的确实不太多。像PIC32MM系列的价格是1美金左右,但是AD只有12位左右。

网友:
ADI的,M4内核

网友:
TI这个16位的还得外部器件配合,只能差分使用

网友:
原freescale K系列,KL16,KL26,27系列

网友:
∑-△型的AD   MSP430F2013  还有2041

网友:
飞思卡尔有16位的

网友A:
飞思卡尔,ADI,ATML都有啊,最容易买到的应该是飞思卡尔,性能最好的是adi,有效位和一些附加的功能是不一样的,所以独立的adc比较贵,是因为性能好

网友:
MSP430 F4 系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思卡尔,ADI,ATML都有啊,最容易买到的应该是飞思卡尔,性能最好的是adi,有效位和一些附加的功能是不一 ...

能不能提供下型号,我没有查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不能提供下型号,我没有查到。

TI的TMS320F2837系列,ADI的ADSP-CM4系列,ATMEL的ATSAM4E系列,飞思卡尔的K系列中高端型号,还有ST的STM32F3系列某些型号,这些基本上都是比较快的ADC,基本上最少应该是几百K以上,具体你要自己翻手册。
你去他网站山很容易找到的。不过除了非死卡尔的,其他都是比较高冷的型号,看你能不能玩得转。

楼主:
∑-△型的AD  做仪表可以,如果有采样速率要求就不行了。

网友B:
都要用16位了,可以考虑外挂了

网友:
STM32F373价格还行,那个tms贵司了。啊

网友:
这个片子好像用的很少,你们有用开发产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要用16位了,可以考虑外挂了

本来用的16位外挂芯片,现在是觉得贵了,打算搞个便宜点的方案。

网友C:
要16位,还要转换快,还要便宜,基本没有这种东西,不用找了,∑-△型的肯定慢,这种不合适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16位,还要转换快,还要便宜,基本没有这种东西,不用找了,∑-△型的肯定慢,这种不合适你。 ...

C8051F060基本可以,就是不知道价格。
其他公司的芯片没找到更合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