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编带中侧放的红外LED能正着贴吗?

楼主(2017-02-27):
我选了一颗红外接收管,实测性能很不错,很想采用。我需要正着安装(光线方向垂直于PCB),但是这个灯的编带是侧着装的。

我感到好奇怪,请看第一张图,这种LED的灯头是球形的,好明显就是要正着贴的,如果是侧贴,向着PCB一面就会被挡住,所以常见的应该是像图3那种扇面的才是侧贴的。

我选这颗管子有可能让贴片机转个90°贴吗?

网友:
贴片机贴头肯定不能这么转,量不大可以手工摆。

网友:
正面是球形,正着放的话贴嘴儿吸不住

网友:
明显不行么,第一,红外接收管表面是弧形,吸嘴吸不住,第二,吸嘴只能水平方向XY运动,再加一个旋转,不会自身转90度把元件摆在板子上

网友:
有专用吸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