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ultisim中找不到所要的IGBT型号,求指点呀

楼主(2017-02-27):
最近用Multisim仿真电路,需要英飞凌的IGBT模块FF450R12ME4,但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也找不到相关的仿真模型和SPICE文件,真不知该怎么办了,都找了好几天了,跪求大神指点!

网友A:
你要仿什么?一般这种模块关注点在其损耗和温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仿什么?一般这种模块关注点在其损耗和温度。

你好!
PSPice仿真过程中出现Unconnected pin, no FLOAT property or FLOAT = e U1 pin 'VLED2',
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你知道怎么解决吗?谢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
PSPice仿真过程中出现Unconnected pin, no FLOAT property or FLOAT = e U1 pin 'VLED2',
是什么 ...

不好意思,这个软件我没用过,我是IGBT的FAE,一般客户主要观注IGBT模块的损耗和温度,这个可以通过IGBT的仿真软件进行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仿什么?一般这种模块关注点在其损耗和温度。

仿真IGBT的驱动电路,基于HCPL316J,主要想仿真驱动电路的驱动功能,和过流保护功能。

网友B(2021-02-18):
请问如果我要仿真MOSFET或者IGBT的开通/导通损耗,用Multisim可以实现吗?

网友:
建议换用免费但是强大的LTSpice,为仿真功率电路优化过的,模型可以自己建的。
可以坛内搜关键字“LTSpice”,到我们之前几个精华帖。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问如果我要仿真MOSFET或者IGBT的开通/导通损耗,用Multisim可以实现吗?

记得坛内有高人评价过,Multism是Toys级别的仿真工具,成败均在于其的直观,Labview化。

网友:
引用 网友C:
记得坛内有高人评价过,Multism是Toys级别的仿真工具,成败均在于其的直观,Labview化。 ...

说的经典!  真的是大学电工学习用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