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这个电池防反接的图有没有问题?

楼主(2017-02-27):
这是看到别人产品上的锂电池电路

应该是电池防反接电路。

能分析下吗?

对硬件不太懂。

网友:
没图说个JJ

楼主:
忘了。
已上传,请教下

楼主:
是带充电的,有拆充电芯片,图中的地是USB的负极,USB给电池充电

网友A:
加个二极管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个二极管不行吗

二极管压降大

网友:
0.2V都不能接受

网友:
用5819行不

楼主:
压降是一回事,功耗也是需要考虑的。

网友:
这个要看电流大小,如果是1A的电流压降就有0.4V了,0.4W的发热量还是很可观的

网友B:
简单的防反可以这样,但该加的电阻和保护要加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简单的防反可以这样,但该加的电阻和保护要加上

谢谢。
这个有在论坛搜过,对你这图已理解。
就是不明白我发的图用意何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