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一下这个220市电掉电检测电路能不能经得住时间考验

楼主(2017-02-27):
要做个220市电掉电检测,由于受体积限制,设计了上面这个半波检测,后面MCU检测频率。
现在担心220波动较大,怕用不了多久元件就会坏掉,里面这个R4和光耦应该是最容易坏的,有使用过这种电路检测的吗?
有没有特别小的工频变压器或者220V继电器推荐?
谈一下是不是可靠?如果不行就在外面加继电器做开关量检测了!

网友A:
问题不大,稳妥点,用两个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不大,稳妥点,用两个电阻。

恩,确实用两个电阻更可靠

网友:
加个电容呗

楼主:
经过修改后的电路,这样更可靠,每个电阻上有0.5W的功耗,确实不小啊

楼主:
没必要加电容,只要有个脉冲电流就行了

网友B:
光耦反向耐压会不会出问题?

网友C:
电流控制上基本问题不大,选择光耦时注意反向压降是否满足就可以了

网友D:
要可靠用安规电容隔直+整流桥,光耦用电阻并联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光耦反向耐压会不会出问题?

光耦反向电压一般只有几V,反向不会导通就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流控制上基本问题不大,选择光耦时注意反向压降是否满足就可以了

光耦反向电压一般只有几V,反向不会导通就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可靠用安规电容隔直+整流桥,光耦用电阻并联

刚开始也考虑用整流桥,不过看了一下怕更容易出问题,所以就直接用一个二极管半波算了
安规电容串在电路里吗?隔直是什么作用,没有用过安规电容

网友B:
不怕成本推荐你一个够复杂的电路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58334-1-1.html

网友E:
电阻300k即可,光偶用el817c,高传输比的。你这电阻功耗太大了,不可靠。

网友F:
二极管放下面,总电阻改成>200k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怕成本推荐你一个够复杂的电路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58334-1-1.html

咱这个不是过零检测的,刚好相反,是峰值检测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咱这个不是过零检测的,刚好相反,是峰值检测的

这个做220V掉电检测妥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阻300k即可,光偶用el817c,高传输比的。你这电阻功耗太大了,不可靠。

恩,看了一下357和817都是200的CTR,不过817要便宜一半呢,
不过手册上CTR的条件是IF=5ma,不过频率特性里Ic的条件是2ma,不知道输入1ma的情况下Ic能到2ma吗

网友E:
没问题的,光偶三极管侧,上拉电阻弄大些,例如47k,100k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问题的,光偶三极管侧,上拉电阻弄大些,例如47k,100k

应该不是大,而是小吧
Ic要保证大于2ma才能有正确的频率特性,3.3V减去一个Vce最大0.2V,也就是3.1V/2ma=1.55K了至少要在1.55K的RL,输入至少要1ma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做220V掉电检测妥妥的

恩,也是可以做掉电检测的,不过用在这里没必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二极管放下面,总电阻改成>200k

二极管为什么要放下面呢

网友:
楼主,类似的电路我曾经实际测试过,在这里有一些小经验分享给你:这个电路原理上确实没问题,但实际使用时由于要考虑光耦的导通性,所以那两个电阻阻值不能很大,因此导致这两个电阻成为很大的热源,这个热量问题在狭小空间时会变得更加突出,温度有可能飙升到60~70℃,这个温度不知楼主的产品能否接受,还望悉知;

网友:
电路图:

输出电压图 光耦发射端电压图(注意有反向钳位二极管):

光耦正向电流图:

网友B:
电阻R4的功率图,注意峰值功率达到了2w!!!!!!!

网友:
做后端电压检测如何,比如AC-DC上, 我就检测DC输出,作为掉电的依据。

这2瓦的电阻,封装就用那种大的直插电阻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阻R4的功率图,注意峰值功率达到了2w!!!!!!!

那就整一个更大功率的电阻来,如何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不是大,而是小吧
Ic要保证大于2ma才能有正确的频率特性,3.3V减去一个Vce最大0.2V,也就是3.1V/2ma= ...

跟你说不明白,你仿真吧。你想错了。

网友:
就没有人提醒楼主大字体违反版规吗?楼主抓紧看版规,不要等到被封了后悔。

网友:
这个电路,你单片机软件处理是不是需要脉冲计数?

网友G:
100K电阻有点小,我用的是220K/1W,时间长了,电阻发黄,板子有被熏的迹象,甚至电阻有坏的,当然出问题的很少,5年大概卖了20万台;

现在的是用的1M的电阻限流,加个1K的电阻应对地,然后用比较器,卖了6万台,没坏过电阻和比较器,用单片机检测方波计时。

网友:
楼上说说对,光藕前面要并个电阻限压。

网友:
100K电阻太小了吧,1M我觉得差不多,还有就是贴片电阻有耐压要求。一个0603是不行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G:
100K电阻有点小,我用的是220K/1W,时间长了,电阻发黄,板子有被熏的迹象,甚至电阻有坏的,当然出问题的 ...

你的这部分电路能参考下吗?

网友:
楼主找一台电力行业的装置,比如综保类的,拆开看看DI电路怎么设计的,照着做就行了。

网友:
有点像电梯里边的安全回路监测电路,不过我们用的是阻容降压+光耦来做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的这部分电路能参考下吗?

其实很简单,就是一个比较器,同相端接地,反相端接入正弦波,比较器输出方波,计数就行

网友G:
引用 网友H:
你的这部分电路能参考下吗?

目前还没坏过

网友:
应该不容易坏吧。插座上面的led灯差不多也是这个电路。

网友I:
成熟稳定简单,电阻是0805或1206都行

网友:
楼上的电路挺好。

楼主:
这个没有什么功耗是挺好,不过比较器需要供电,我这里不合适用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成熟稳定简单,电阻是0805或1206都行

你这个光耦电流只有0.2ma啊,这个也能导通?

网友I:
引用 楼主:
你这个光耦电流只有0.2ma啊,这个也能导通?

你用1206的电阻可以少一个,用0805的电阻就不用变,可以导通的,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用1206的电阻可以少一个,用0805的电阻就不用变,可以导通的,看图

回头试一下,如果这么小的电流能导通,那电阻上的损耗就小的多了,谢谢!

楼主:
这个图里D2和R5都没有用吧,正向电流过了光耦,47K上的功耗会很大;
反向不会过D2,不会有回路;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成熟稳定简单,电阻是0805或1206都行

这个光耦的CTR能保证可靠导通吗

网友I:
引用 楼主:
回头试一下,如果这么小的电流能导通,那电阻上的损耗就小的多了,谢谢! ...

这个电路用这么大的限流电阻就是为了降低功耗,你把光耦反向并的二极管去掉还能降一半功耗,成熟电路,批量应用怎么也好几亿的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个光耦的CTR能保证可靠导通吗

这是50Hz频率的,光耦正向电流0.2mA二次侧光敏三极管也有光电流,只是开关的响应时间长而已,而且二次侧负载电阻很大,Ic电流也很少,光耦二次侧有一点点电流也能被拉到高电平

网友K:
引用 网友G:
目前还没坏过

比较器的电源要辅助电源。或者隔离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K:
比较器的电源要辅助电源。或者隔离电源?

没用隔离,因为产品的接线方式是固定的所以这样用

网友L:
用双向光耦 输出 高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个电路用这么大的限流电阻就是为了降低功耗,你把光耦反向并的二极管去掉还能降一半功耗,成熟电路,批 ...

去掉M7可以减少一半的输入功耗,你的光耦CTR是400%,我用普通的200%光耦,把电流稍微提高一点试试看!谢谢

网友I:
引用 楼主:
去掉M7可以减少一半的输入功耗,你的光耦CTR是400%,我用普通的200%光耦,把电流稍微提高一点试试看!谢 ...

加上M7可以保护光耦受反向电压的冲击,这一半的功耗也没多少,最好还是加上,200%CTR的也没问题,这里不是用作高频通信,只是隔离用只要二次侧光敏三极管有一点电流就可以了

网友(2018-04-11):
引用 网友L:
用双向光耦 输出 高电平

这个得以验证过吗?光耦副边三极管的用意?

网友M:
这个我做过 加两个电阻保险点 ,话说你这还有改进的地方 加几个东西光耦导通 能够保持一直输出低电平,抄老外的,原理我也没理解

网友N:
引用 网友M:
这个我做过 加两个电阻保险点 ,话说你这还有改进的地方 加几个东西光耦导通 能够保持一直输出低电平,抄老 ...

加那几个东西?我也希望得到持续的高、低电平,而不是脉冲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N:
加那几个东西?我也希望得到持续的高、低电平,而不是脉冲信号。

QQ多少

网友:
已发站内消息

网友:
输入的光耦两端并一个10K的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I:
加上M7可以保护光耦受反向电压的冲击,这一半的功耗也没多少,最好还是加上,200%CTR的也没问题,这里不 ...

这里是用来得到一个电平,不是高速信号,电流不需要很大,之前项目也是这么用的,1.2M  2512电阻,接817,输出接30K下拉,掉电检测没问题

网友:
批量验证过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成熟稳定简单,电阻是0805或1206都行

0.2mA 的电流太低了吧, 干扰感应的电流都能误触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用双向光耦 输出 高电平

无电SW输出高电平3.3V,有电输出低电平,C13需要增加到105才能保证有市电时三极管B极有稳定电平,致使三极管工作把SW拉低,实际应用R9 0欧可以去掉,R4 R16 为只为分压作用接入3,3V单片机

网友:
加个保险丝最好;防止器件烧毁短路

网友(2018-11-20):
引用 网友I:
成熟稳定简单,电阻是0805或1206都行

LRLY是检测方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