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 + iic 读取不到数据

楼主(2017-02-27):
看了坛友的帖子,在读之前禁用任务调度,读完了再打开任务调度,我也是这样弄得,但是还是读取不到值,裸跑的时候是可以正常读取到数据的   。  用的这个来打开和关闭OSIntEnter();  OSSchedLock(); OSSchedUnlock(); OSIntExit();  都试了不得行   ,在每个任务后面我给的是5ms的延时,我的时钟片是5ms的,我把这个延时改大也不得行

网友A:
OSIntEnter 和 OSIntExit 是用在 ISR 中的,用于标记目前处于中断环境。
单独用 OSSchedLock 和 OSSchedUnlock 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OSIntEnter 和 OSIntExit 是用在 ISR 中的,用于标记目前处于中断环境。
单独用 OSSchedLock 和 OSSchedUnl ...

都试过,还是不得行

网友A:
那你就要在排查了,你给你出信息量,我们也不足够看出所以然。
从理论上讲,I2C 总线,一般是不需要进入临界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就要在排查了,你给你出信息量,我们也不足够看出所以然。
从理论上讲,I2C 总线,一般是不需要进入 ...

我那是一个for循环采集,采集一次有个5ms的延时,把采集到的值保存到一个数组中,但是现在这个数组的值为 零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那是一个for循环采集,采集一次有个5ms的延时,把采集到的值保存到一个数组中,但是现在这个数组的值为 ...

信息量不够啊。
Talk is cheap, show me the code.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信息量不够啊。
Talk is cheap, show me the code.

网友A:
延时请用操作系统提供的 api,不要使用自己的软件硬延时。
你这样的代码片段,仍是太少,我是看不出来,我不知道有木有人能看出个所以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延时请用操作系统提供的 api,不要使用自己的软件硬延时。
你这样的代码片段,仍是太少,我是看不出来, ...

这个延时用的原子的延时函数,应该没问题,代码就是这些,任务都一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延时用的原子的延时函数,应该没问题,代码就是这些,任务都一样

不用系统的延时,你这个任务,如果能获得 CPU 所有权,将会一直都是 running,除非有更高级的任务就绪,针对 ucos-ii 而言。
我能说的就到这里了,我是看不出来了,楼主继续努力,找到问题,记得来分享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系统的延时,你这个任务,如果能获得 CPU 所有权,将会一直都是 running,除非有更高级的任务就绪, ...

我在每个任务函数里面串口打印了一个固定的数,最后能打印出来,也是按照我设置的优先级走的,但是就是采集到的值为零,不加系统的时候采值没问题

网友B:
仔细检查IIC的start和stop函数,write_onebyte(),read_onebyte()函数,与数据手册上的到底一不一致,裸机奔跑很有可能是卡住在时间点,蒙混过关了,还有 你的IIC设备有没有说明一次读取与下次读取需要间隔多长的时间。

我遇到过一个情况,和楼主差不多,裸机能跑,上ucos就不行了,后来改好了,PCF8563 一个RTC时钟,也是IIC设备,写一个字节,能行,连续写7个就不行了,后来发现我的stop函数,没加那几个微妙的延时,结果就不行了,加上了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仔细检查IIC的start和stop函数,write_onebyte(),read_onebyte()函数,与数据手册上的到底一不一致,裸机奔 ...

加延时了的,其他几个函数都加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仔细检查IIC的start和stop函数,write_onebyte(),read_onebyte()函数,与数据手册上的到底一不一致,裸机奔 ...

有工程截图不

网友C:
楼主解决了没  能分享下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解决了没  能分享下嘛

你也遇到了 ucos  +  iic 的问题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