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看雪搬运工,SI4新版河蟹工具

楼主(2017-02-28):
这几天Source Insight 4.0的更新比较频繁啊,Version 4.0.0084 - Feb 26, 2017版本都出来了,原来Version 4.0.0082的破解方式虽然可以用,但是替换的是主程序,导致Version 4.0.0084中解决的“矮小紧”问题复现,寻找一个看雪的搬运工,造福人类。

http://bbs.pediy.com/thread-215669.htm

网友A:
沙发,究竟解决了那些问题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沙发,究竟解决了那些问题呢

0084 较 0082 版本,对我们最直接重要的修正点就是:
0082 没法正确输入『矮大紧』老师,对矮大紧老师无爱。
0084 看修订记录,应该是修复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0084 较 0082 版本,对我们最直接重要的修正点就是:
0082 没法正确输入『矮大紧』老师,对矮大紧老师无 ...

麻烦搬下看雪的0084 Patched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麻烦搬下看雪的0084 Patched

我没 ID,
不过据说,还设置了积分等级,也没法轻易下载。
再帮顶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没 ID,
不过据说,还设置了积分等级,也没法轻易下载。
再帮顶一下。 ...

那边好多河蟹大神,里面有各种河蟹方法,现在连注册都不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0084 较 0082 版本,对我们最直接重要的修正点就是:
0082 没法正确输入『矮大紧』老师,对矮大紧老师无 ...

哈哈哈,真怀疑SI和【矮大紧】老师有什么瓜葛!!!

网友:
请问:支持VERILOG语言了吗?

网友:
更新这么快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边好多河蟹大神,里面有各种河蟹方法,现在连注册都不给了。

估计站长也是怕被抓吧。

网友:
欧耶,我先顶一下。

网友D:
手机操作不好上传,丢到百度云了。
方便的转到这里来。
http://pan.baidu.com/share/link? ... 85&uk=339523848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手机操作不好上传,丢到百度云了。
方便的转到这里来。
http://pan.baidu.com/share/link?shareid=20777444 ...

网友E:
感谢13楼大神的分享,我将大神的分享上传上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谢13楼大神的分享,我将大神的分享上传上来吧。

感谢13楼和15楼!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谢13楼大神的分享,我将大神的分享上传上来吧。

使用说明如下:
1. 安装原版软件:Version 4.0.0084 - Feb 26, 2017
2. 替换原主程序:sourceinsight4.exe
3. 导入授权文件(Import a new license file):si4.pediy.lic

网友:
好人一生平安, 恶人一生 癌症。

网友:
哇,算是完美破解了

网友F:
像GB2312这样的编码仍然乱码,如何解决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像GB2312这样的编码仍然乱码,如何解决呢?

4.00.0082 版本已经支持调整默认字符编码:
Options > Preferences: Files: 最下面默认的 UTF-8,你将它改为 System Default (Windows ANSI),就可以直接兼容以前的工程

网友:
引用 网友B:
4.00.0082 版本已经支持调整默认字符编码:
Options > Preferences: Files: 最下面默认的 UTF-8,你将它 ...

谢谢,确实如此

网友:
有汉化版的吗?看着费劲

网友:
看代码还是他最舒服了

网友:
用这个软件的时候,发现某些文档实际上有路径,但是定位不到?不知道是哪里设置不对吗?

网友:
绝大多数函数变量都能快速显示定义,非常方便,但是某些不能显示,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要把c,h文件包含进工程中,

网友G:
谢谢,还不太习惯用,notepad++ 也有他的优点,双击变量,所以相同的变量会高亮,这个方便

网友:
河蟹大神厉害。。。

网友:
对中文路径的支持在win10 x64下还是有问题的。我把系统默认的文档目录映射到了中文目录下,结果刚安装好就提示无法在文档目录创建project_list.sidb。

楼主:
引用 网友G:
谢谢,还不太习惯用,notepad++ 也有他的优点,双击变量,所以相同的变量会高亮,这个方便 ...

SI4中该功能已经有了。双击选中即变色,而且本文档中所有的都变色,使用F8,则所有文档中该变量都变色,并且不需要选中来维持!

网友:
引用 网友G:
谢谢,还不太习惯用,notepad++ 也有他的优点,双击变量,所以相同的变量会高亮,这个方便 ...

这个 SI 4.0 也支持。
勾选 Options > File Type Options: Highlight references to selected symbol.

网友:
引用 网友B:
4.00.0082 版本已经支持调整默认字符编码:
Options > Preferences: Files: 最下面默认的 UTF-8,你将它 ...

看来可以使用了

网友H:
大家传几个舒服的配色配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大家传几个舒服的配色配置啊

Options > Visual Theme 有多套主题模板,你挑一套顺眼的,自己再进行微调。

网友:
引用 网友H:
大家传几个舒服的配色配置啊

+1

网友I:
感觉SI 4.0 强大很多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I:
感觉SI 4.0 强大很多啊

飞一般的赶脚,大杀器中的大杀器。
一下子,把十多年编辑器业界的主流的技能,全部补上。

网友C:
完了,发现4.0.0084宏功能没有了。Options->Key Assignments->Command里面的Macro项没有了。刚使用快捷键提示"Unknown command or macro:IfdefNever"。才发现的。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个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完了,发现4.0.0084宏功能没有了。Options->Key Assignments->Command里面的Macro项没有了。刚使用快捷键提 ...

暂时没有发现你的现象,也是84这个版本。

网友B:
引用 楼主:
暂时没有发现你的现象,也是84这个版本。

他说的是 macro 木有了。
确实是木有了。你输入 macro 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他说的是 macro 木有了。
确实是木有了。你输入 macro 看看。

是这个吗?我没怎么用宏。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这个吗?我没怎么用宏。

你输入 macro 的话,宏存在的话,会列出可用的 Macro: xxx 的宏命令。
目前什么也没有。
不过,我从未使用过宏,一直都是原始社会,手工码代码,这点对我没什么影响,
受影响的话,等更新吧。

网友I:
引用 网友B:
飞一般的赶脚,大杀器中的大杀器。
一下子,把十多年编辑器业界的主流的技能,全部补上。 ...

不知道SI 4.0 有没有代码整理功能
这样就爽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不知道SI 4.0 有没有代码整理功能
这样就爽多了

目测没有。

网友C:
macro功能好用啊,比如想屏蔽一大段代码,用鼠标选好后用快捷键执行macro把#if 0 ...... #endif把这段代码括住,这多好用啊。然后在修改或增加过的代码地方标上当时的日期对以后维护有很好帮助的。所有操作都是一个组合键搞掂,多便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macro功能好用啊,比如想屏蔽一大段代码,用鼠标选好后用快捷键执行macro把#if 0 ...... #endif把这段代码 ...

确实不错,
不过就是人老 + 懒,懒得记那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H:
大家传几个舒服的配色配置啊

求monokai配色,最喜歡用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H:
大家传几个舒服的配色配置啊

我按照之前論壇裏的一個人做了主題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按照之前論壇裏的一個人做了主題

哈哈,越来越强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手机操作不好上传,丢到百度云了。
方便的转到这里来。
http://pan.baidu.com/share/link?shareid=20777444 ...

谢谢分享,我这从官网下载不了,谢了。

网友:
明天上班试试!最近都自学VC了!用的VS2010,把si落下了

网友:
已经搞定,谢谢!

网友:
安装和lic都ok了,怎么打开3.5的项目文件呢?

网友:
不错,很好很强大!谢谢分享!

网友K:
推荐SlickEdit呀,这个用的人不多么?

网友:
收藏备用,楼上的,se也不错,就是不习惯

网友:
感谢,尝试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K:
推荐SlickEdit呀,这个用的人不多么?

至少我十年来,见到的 teams 的成员绝大多数都是 source insight。只有零星少数成员不用,当然这部分人往往内力深厚。

网友:
不错, 还在用3.5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按照之前論壇裏的一個人做了主題

怎么无效呢?

网友:
導入進去無效?在我的電腦上是可以的呀

网友J:
你是倒錯路徑了吧!options-visual themes-manage visual themes

网友K:
引用 网友B:
至少我十年来,见到的 teams 的成员绝大多数都是 source insight。只有零星少数成员不用,当然这部分人往 ...

我附近见的人也都用SI,就我没有用,也没用过,SI忽大忽小的字体有点受不了...
之前用的是VC+VAX,后面转到SlickEdit和vi,感觉都超好用的啊,只是用的人不多,孤单....

网友:
引用 网友K:
我附近见的人也都用SI,就我没有用,也没用过,SI忽大忽小的字体有点受不了...
之前用的是VC+VAX,后面转 ...

事实上,我没使用字体忽大忽小的特性,仅仅使用颜色区分特性,
你可能不知道如何关闭字体歪来歪去、忽大忽小的选项。

网友L:
请教
如何修改  if  block格式   括弧不缩进

网友:
引用 网友L:
请教
如何修改  if  block格式   括弧不缩进

按ctrl+alt+s打开snippets窗口,选中if后按ctrl+e进行修改。

网友M:
引用 网友K:
推荐SlickEdit呀,这个用的人不多么?

se也好用,但比较复杂,而且超级胖
si小巧,强大,看代码和写代码都好用,基本不用学。

网友:
引用 网友M:
se也好用,但比较复杂,而且超级胖
si小巧,强大,看代码和写代码都好用,基本不用学。 ...

也是哦,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嘛~
复杂所以定制性强嘛,功能多,SE可以配合GIT使用,build功能也很强,可以直接调用IAR编译,不只是编辑器。
还有文件模板,输入模板,输入格式化功能等等,还有很多没有发掘的,用好了事半功倍。
而且是跨平台的,在ubuntu上安装,直接看u-boot/linux代码也挺舒适;
听说VIM和EMACS都很强,只用了VIM,确实也不错,感觉更复杂,好多配置。
不管怎么说,反正都是选择自己合适的了,还是磨刀不误砍柴工的啦,工具很重要。。。

网友:
新的si的最大缺点就是不能跨平台,在linux大行其道的今天,作者居然死守windows平台,要是基于Qt构建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你是倒錯路徑了吧!options-visual themes-manage visual themes

谢谢,可以了。一直用Uestudio,试用SI一下试试。

网友I:
引用 网友K:
我附近见的人也都用SI,就我没有用,也没用过,SI忽大忽小的字体有点受不了...
之前用的是VC+VAX,后面转 ...

你可以试试 view --> Mono Font View

网友K:
引用 网友I:
你可以试试 view --> Mono Font View

谢谢~   有机会试试,不过怕是转不过去了,白纸悾杯的状态学啥都好,已经用熟了一个,除非有无法忍受之痛,否则都懒的转...

网友B:
引用 网友K:
谢谢~   有机会试试,不过怕是转不过去了,白纸悾杯的状态学啥都好,已经用熟了一个,除非有无法忍受之 ...

通过勾选 Options > Preferences: Syntax Formatting: Use only color formatting,是一样的效果。

网友B:
引用 网友I:
不知道SI 4.0 有没有代码整理功能
这样就爽多了

最近认真看了一下,SI 4.0 也具备了代码整理功能。

Tools > Reformat Source Code... 之类的按钮,就是用来代码整理。
更多信息,查阅 help 手册:Code Beautifier
Code Beautifier 相关信息。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通过勾选 Options > Preferences: Syntax Formatting: Use only color formatting,是一样的效果。 ...

好的,谢谢~~
工具是越用越得心应手的~~

网友:
右边窗口,不想要工程目录,只需要c,h文件,设置了一下,不行。3.5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近认真看了一下,SI 4.0 也具备了代码整理功能。

Tools > Reformat Source Code... 之类的按钮,就是 ...

哈哈,还是你厉害

网友:
我也要升级一下SI了。

网友N:
不知不觉居然以及到4了,不过我还是在用SlickEdit,不只新版的SI4有什么不同,有没有哪位给说说!

网友B:
引用 网友N:
不知不觉居然以及到4了,不过我还是在用SlickEdit,不只新版的SI4有什么不同,有没有哪位给说说! ...

4.0 版本,加入了 10 多年来,编辑器的主流功能,更加智能。
举几个例子:代码折叠,tab 多窗口,自动引用高亮,代码片段模板,完美中文支持等。

网友O:
这一版相对路径怎么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O:
这一版相对路径怎么设置?

不需要设置,自动就按照相对路径来的。放心的拷贝使用吧

网友P:
引用 网友B:
4.0 版本,加入了 10 多年来,编辑器的主流功能,更加智能。
举几个例子:代码折叠,tab 多窗口,自动引 ...

请教下tab 多窗口,自动引用高亮,代码片段模板  这些功能怎么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P:
请教下tab 多窗口,自动引用高亮,代码片段模板  这些功能怎么用?

- File Window tabs appear across the top of the main application window.
  这个不需要设置,默认就有。

- Automatic reference highlights when you click on any identifier, showing references in the correct scope.
  勾选 Options > File Type Options: Highlight references to selected symbol.

- Code Snippets - define reusable templates of code to insert, which can include auto-generated placeholder variables.
  这个默认是开启的,例如你输入 for,自动完成列表,会出现 for - for loop,选择这个,就会看到效果,
  至于怎么配置,去查阅手册(关键字:Code Snippets),那边有更详细的说明。

网友P:
引用 网友B:
- File Window tabs appear across the top of the main application window.
  这个不需要设置,默认就 ...

谢谢!再次请教下怎么设置下可以让工程下面所有文件都是System Default (Windows ANSI) 字体 。我现在是比如:main.c 先把了后中文注释可以正常显示 ,其它文件还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P:
谢谢!再次请教下怎么设置下可以让工程下面所有文件都是System Default (Windows ANSI) 字体 。我现在是 ...

请直接看 24 楼,是否满足的你的需求。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等了好久了!

网友:
啥是矮大紧

网友:
试着将高晓松老师的名字的取反看看。

网友:
si如何直接倒入iar工程,能直接调用iar来编译吗?

网友Q:
引用 网友B:
0084 较 0082 版本,对我们最直接重要的修正点就是:
0082 没法正确输入『矮大紧』老师,对矮大紧老师无 ...

大神 如何支持单片机的汇编语言...
3.5的可以  4.0不会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Q:
大神 如何支持单片机的汇编语言...
3.5的可以  4.0不会设置....

3.5 的 Options > Document Options,
对应于 4.0 的 Options > File Type Options,去这里看看。

网友:
谢谢分享,还没用过这个呢!

网友:
一直在用旧版本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按照之前論壇裏的一個人做了主題

谢谢分享,这个主题不错

网友:
破解失效了求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4.00.0082 版本已经支持调整默认字符编码:
Options > Preferences: Files: 最下面默认的 UTF-8,你将它 ...

好办法,谢谢!

网友(2017-04-05):
这个支持下,用用看改进了哪些

网友:
太好了 刚好需求 谢谢

网友R:
试了下,3.5显示中文正常的工程,用4.0打开后出现乱码了。但是在4.0工程中直接输入中文完美显示。 这个是要怎么设置才能兼容3.5的工程?

网友:
谢谢13楼和15楼的搬运

网友:
引用 网友R:
试了下,3.5显示中文正常的工程,用4.0打开后出现乱码了。但是在4.0工程中直接输入中文完美显示。 这个是要 ...

请直接看 24 楼,是否满足的你的需求。

网友:
谢谢了   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
4.00.0085已经出来了
不知道谁能再去搬下来。

楼主:
http://bbs.pediy.com/thread-215669.htm
4.00.0085的已经出来了,寻有缘人下载!

网友:
装机员为您提供Sourceinsight最佳配色方案及颜色字体调整方法的文章咨询供您阅读,如何使用Sourceinsight最佳配色方案及颜色字体调整方法的方法对您有帮助也请您举手之劳分享给您身份的人。
在Ubuntu下面用Gedit有一款比较好看的配色,应该是Darkblue。按照那个样子在SI里面做了一个差不多的,按个人喜好,背景色换成黑色,如下所示:

配色的方案文件可以从此处链接免费下载:
Linux公社资源站下载:
------------------------------------------分割线------------------------------------------
免费下载地址在
用户名与密码都是
具体下载目录在 /2016年资料/12月/27日/Sourceinsight最佳配色方案及颜色字体调整方法/
下载方法见
------------------------------------------分割线------------------------------------------
下载该文件后,导入方法:Options->Style properties->Load,选择该文件即可。

总结了修改相关背景色和对应的词项颜色字体的方法,真的是所见即所得,颜色修改可以立即在工作窗口显示。
1、背景色的修改可以在Options->Preferences->Colors->Window Background修改。
2、字体的修改比较方便,在需要修改的词处右击,选择Style Properties会自动对应到需要修改的词语类型,然后直接修改颜色即可。
以上就是装机员给大家介绍的如何使用Sourceinsight最佳配色方案及颜色字体调整方法的方法了,如何使用Sourceinsight最佳配色方案及颜色字体调整方法的方法到这里也全部结束了相信大家对如何使用Sourceinsight最佳配色方案及颜色字体调整方法的方法都有一定的了解了吧,好了,如果大家还想了解更多的资讯,那就赶紧点击装机员系统官网吧。

http://www.zhuangjiyuan.com/help/Linux/2266.html

本文来自装机员www.zhuangjiyuan.com如需转载请注明

网友:
4.00.0086的已经出来了,求高手搬运
change:
Fix: Several errors fixed that can happen if your Windows user name contains Japanese or Chinese text, or any non-ANSI characters. This could cause error messages about not being able to create the project list, or open a project.

Fix: Lookup References: was not finding results if the string you entered was not a declared symbol name. For example, a word inside a comment. This was different than in version 3.5.

Fix: C++: In function declarations, using the pure virtual syntax "= 0" after certain keywords caused the function to not get recognized.

Fix: C++: Parsing error for Lambda functions with omitted parameter lists. Eg: [ capture-list ] { body }

Fix: Code Snippets: Sometimes when a snippet was inserted, the indentation was incorrect.

Fix: Bugs fixed in the Intelligent Paste function, which is supposed to paste new lines at the correct indent level.

楼主:
Source Insight 4.0.0086破解文件
2017/05/02 更新
1. 安装原版软件:Source Insight Version 4.0.0086 - April 27, 2017
2. 替换原主程序:sourceinsight4.exe
3. 导入授权文件(Import a new license file):si4.pediy.lic

本次更新主要解决了Windows系统用户名含日文或中文等非ANSI字符时,创建“工程/项目”列表或打开“工程/项目”报错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Source Insight 4.0.0086破解文件
2017/05/02 更新
1. 安装原版软件:Source Insight Version 4.0.0086 - A ...

我顶,谢谢搬运!

网友:
功能多了很多,谢谢楼主

网友S:
引用 楼主:
Source Insight 4.0.0086破解文件
2017/05/02 更新
1. 安装原版软件:Source Insight Version 4.0.0086 - A ...

兄弟,缺少lic 文件,劳驾传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S:
兄弟,缺少lic 文件,劳驾传一个!

到15楼下载

网友(2017-05-05):
多谢!原来是用84的lic 。

网友T:
有0086版的了,详见楼主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T:
有0086版的了,详见楼主链接。

118楼有更新86版的更新

网友:
引用 楼主:
118楼有更新86版的更新

没仔细看前面的回复,急冲冲就发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使用说明如下:
1. 安装原版软件:Version 4.0.0084 - Feb 26, 2017
2. 替换原主程序:sourceinsight4.ex ...

3. 导入授权文件(Import a new license file):si4.pediy.lic
第三步不成功,。。。

网友:
坛里牛人多,多谢分享~

网友:
怎么我破解不了

网友:
多谢86版本正在寻找的。

网友:
沒用過,頂一下,MARK!!

网友(2020-02-16):
真接发出来不是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