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做软起动

楼主(2017-02-28):
我想请教大家个问题,ATmega16单片机的OC1A OC1B OC2引角,第二功能,有输入功能吗?我这里有个软起动,它用的就是这三个引角采集的外部三相电压过零信号(同步信号)。

网友:
每一个引脚都可做输入,也可做输出

网友:
你要怎么做?

楼主:
这个软起动是用OC1A OC1B OC2做为过零电压的检测,然后通过PB口输出的三相驱动波形的,那么这么做如何实现的同步呢?这个我没的搞懂。

楼主:
重点是这么做,输出与输入的同步是如何实现的,附件图片中,红色为采集的电压过零波形,黄色是PB口输出的波形,我没有明白二波形是如何实现同步的?

楼主:
大神在哪里,急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神在哪里,急呀

不要呼唤大神,先搞清楚OC1A OC1B OC2是输入还是输出?

楼主:
输入呀,用这三个管角采集的三相的过零电压呀

网友:
输入与输出不是同步的,是有时间差的,你可以重新测量,只是这个时间差很小而已

网友:
像OC1B (Timer/Counter1 Output Compare Match B Output),都是输出。如果作为输入,可能只是普通IO的输入功能。

网友:
頻率低就IO查詢
頻率高或保證優先就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