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用arduino mega来直接控制雕刻机并口来驱动雕刻机3D打印

楼主(2017-02-28):
这样就可以离线打印,免了台电脑。而且都是开源的3D打印机方案。
用arduino直接来驱动并口是否可行?电平电压是否够用?

网友:
直接把Arduino板子上面步进驱动小板的输入信号接到雕刻机的驱动输入?

网友A:
电平问题不大,怀疑3D文件怎么放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平问题不大,怀疑3D文件怎么放

当然默认是GCODE

网友:
可以,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