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50莫元,请转换一个图纸格式 svg至dwg

楼主(2017-02-28):
有一份图纸。 是SVG格式的。我死活没有找到软件打开。特出50莫元,请帮我转换到DWG格式的。

可以使用浏览器打开,但是显示不清楚。还是需要转换一下格式。

网友:
AI的文件为啥要转dwg啊

网友:
已转换,看能不能用?

网友A:
比楼上慢了一步

楼主:
感谢。但背景的填充好像没有去掉。

也怪我没有说清楚。谢谢。

50莫元也送你吧。已在你的主题帖子里做了一次打赏。谢谢。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58814-1-1.html

网友B:
谢谢,我也是半瓢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楼上慢了一步

我找公司做设计的MM转了一下。跟4楼的效果是一样的。背景图片没有处理掉。
请教您是如何处理掉的。谢谢。
或者什么软件转换的。

网友C:
这两天dwg转jpg,也是效果不好,术要转功,干嘛的就是干嘛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找公司做设计的MM转了一下。跟4楼的效果是一样的。背景图片没有处理掉。
请教您是如何处理掉的。谢谢。 ...

好像LZ以前有类似转换的需求,既然LZ有如此需求,我就说一下我的方法吧,不一定是最好的,
因为三楼说SVG是AI软件直接生成的文件格式,但我没有用AI。
放狗搜了一下“SVG”,原来是矢量文件,我想到了CorelDRAW X7,抱着试试的想法打开文件,
打开后很完整,直接另存为DWG 2007版本(很多工厂常用版本),然后再用AutoCAD2010打开查看,文件也很完整,
就这样轻松赚了50莫元。希望楼主找到更好的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两天dwg转jpg,也是效果不好,术要转功,干嘛的就是干嘛的。

用CorelDRAW打开DWG文件,然后导出JPG,导出设置有很多选择,可按像素和尺寸输出,我一般选24位色,效果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LZ以前有类似转换的需求,既然LZ有如此需求,我就说一下我的方法吧,不一定是最好的,
因为三楼说SVG ...

方法挺好。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LZ以前有类似转换的需求,既然LZ有如此需求,我就说一下我的方法吧,不一定是最好的,
因为三楼说SVG ...

你好。还得麻烦你下。

这个图纸虽然说是dwg转换出来了。但是图层不对。
1.比例不对。缩小至0.75了。
2. 我拿去加工,对方说还需要在上面描一层白色的出来。他打开的比例是0.5的

请问,还有方法转一下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我也是半瓢水

你好。还得麻烦你下。

这个图纸虽然说是dwg转换出来了。但是图层不对。
1.比例不对。缩小至0.75了。
2. 我拿去加工,对方说还需要在上面描一层白色的出来。他打开的比例是0.5的

请问,还有方法转一下不。

网友D:
这是你要的效果?比例1:1 线条颜色白色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你要的效果?比例1:1 线条颜色白色

谢谢。不好意思。加工厂的人说图层还是不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不好意思。加工厂的人说图层还是不对。

。。直接全选然后改一下图层就可以了

网友D:
这个转好了,全部图层都在图层0。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转好了,全部图层都在图层0。

谢谢。。。

20莫元,不成谢意。

“打赏”的方式在你的另一个主题里。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不好意思。加工厂的人说图层还是不对。

用CorelDRAW打开白色背景的长宽都是288,图片说明是384mm,确实是按0.75比例缩小了。
所以存为DWG文件时也是0.75比例的。

另外用CorelDRAW打开只有一个图层。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CorelDRAW打开白色背景的长宽都是288,图片说明是384mm,确实是按0.75比例缩小了。
所以存为DWG文件时也 ...

那我给的也是0.75的比例了,我量的是转换后CAD中和给的图纸中的尺寸一样。

PS:

这个是将尺寸放大了的。

网友A:
刚才对比测量了一下18楼的图纸,图纸里面的部件和我转换的是一致的,只是背景的尺寸变小而已,不影响里面部件的尺寸。
其实把部件全选移动到一边,把多余的框和文字描述删除,剩下要加工的部件都在一个图层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刚才对比测量了一下18楼的图纸,图纸里面的部件和我转换的是一致的,只是背景的尺寸变小而已,不影响里面部 ...

是一样的,估计他们要求在图层0才行。只是将在哪个图层改了一下。。

尺寸这个要楼主给一个某个零件的尺寸量一下和图纸上对不对的上才行,上面我上传了个按比例放大了的。看哪个尺寸对就用哪个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一样的,估计他们要求在图层0才行。只是将在哪个图层改了一下。。

尺寸这个要楼主给一个某个零件的尺 ...

按照我个人理解,矢量文件要不是特意去更改比例,转换出来的图应该是1:1。
建议LZ先用A4纸1:1打印出来比对,不然做出来有问题,就不好了,特别是批量生产。

楼主:
多谢楼上几位热心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