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48V无刷电机驱动芯片选型问题

楼主(2017-02-28):
    本人有幸接触到一个做无刷电机驱动器的项目要做一个48V无刷直流电机的控制器,单位要求可靠性要高一点,在网上找了很多mos管集成驱动芯片,不知道哪种合适
主要有集成3桥驱动的 TI 的 DRV8302   failchard 的  FAN7888  mp的  mp6530  这几个都是集成3桥驱动的 对于布板来说可以节省很多空间,这几种芯片的 DRV8302和 mp6530都内置运放 带电流保护,很方便,但工作电压都只能到60V ,我们电机工作在48V的母线电压范围内,我怕在开关控制过程中母线瞬间超压至60V(不知道这种情况是否会发生),怕使用起来有风险。
  在IR的一些半桥驱动芯片如 IR2103 IR2104 IR2136S都带 low side  与 high side 电源供电端
如 IR2104 低端电压是25V 高端(即接MOS管端)可以到600V 这就完全不用担心芯片耐压问题,但这种驱动芯片都没有内置运放做保护,可能保护能力上要比集成的要差些,现在有些纠结到底选哪种比较好,希望各位高手能给点意见与建议 谢谢啊,附一些驱动芯片资料。

网友:
2103 2104 都属于淘汰品了。延迟太大,建议选新一点的芯片。
比如IRS21867 MP1907 ISL6700都不错。

网友A:
坛子里不是有大神贴出来的量产好用又便宜的电动车分立驱动了么?还找啥专用集成啊

网友B:
给驱动供电,一般都是稳定个12V供电就可以了呀,其他管脚的悬浮电压很多能达到200V以上的,目前用了FD6288T(驱动电流1.6/1.8A),三路集成,还可以,我们用到过60V母线电压的,妥妥的,这个IC是国内的,不放心就用TI的LM5109(驱动电流高达1A)或者IR的IR21867(驱动电流高达4A),不过这两个不是三路集成的哈,板子无面积限制,还是分开吧,不用那么集成度高的,不然万一有问题,替代的都不好找

网友C:
我做了几个都是2103的,过流保护分立元件就可以很稳定。至于电动车分立元件,器件太多,成本低,如果pcb空间比较大而且成本敏感的话可以考虑一下

网友:
可以用7888,价格也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坛子里不是有大神贴出来的量产好用又便宜的电动车分立驱动了么?还找啥专用集成啊 ...

谢谢您的回复,能推荐一个电动车驱动的芯片或帖子吗  我自己也找找 ,谢谢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驱动供电,一般都是稳定个12V供电就可以了呀,其他管脚的悬浮电压很多能达到200V以上的,目前用了FD6288T ...

谢谢啊,向这种分立的 电流过流保护 一般你们是采用什么方式呢? 我理解是再加运放采集电阻电压放大 后比较 ,您看这样可行否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啊,向这种分立的 电流过流保护 一般你们是采用什么方式呢? 我理解是再加运放采集电阻电压放大 后比 ...

可行,我们现在用的就是这种哈,效果可以,目前两种,一种就是你这种硬件触发保护,硬件触发保护速度最快,适合;还有种就是经过运放放大后,MCU读电流保护,因为比较慢,一般这种用于过载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做了几个都是2103的,过流保护分立元件就可以很稳定。至于电动车分立元件,器件太多,成本低,如果pcb空 ...

谢谢你的回复啊, 请问电动车分立是指用三极管搭出来的驱动电路吗 我在网上找了张图 不知是否可行

网友D:
楼主可以看看 PAC5253(600V)/PAC5232(200V) 高集成度的M0 50M 双N驱动电流1A,集成差分运放 电源管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可以看看 PAC5253(600V)/PAC5232(200V) 高集成度的M0 50M 双N驱动电流1A,集成差分运放 电源管理。  ...

查了下 这款芯片是很强大 直接内至M0 内核  还是高压FOC 驱动器,只是我在无刷电机控制方面还是初学者 现在只想做好6步换向的方波驱动 ,做好了方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啊, 请问电动车分立是指用三极管搭出来的驱动电路吗 我在网上找了张图 不知是否可行 ...

是这个,不过一些参数可能不对,自举电容大小都不对!你直接在我们论坛里搜就行,有现成的。现在电动车驱动部分用的还是这老一套,已经很稳定了。不知道你单片机打算用哪个,方波的话转速不高用一些8位机就足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可以看看 PAC5253(600V)/PAC5232(200V) 高集成度的M0 50M 双N驱动电流1A,集成差分运放 电源管理。  ...

200V的那个大概多少钱可以拿到?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楼主可以看看 PAC5253(600V)/PAC5232(200V) 高集成度的M0 50M 双N驱动电流1A,集成差分运放 电源管理。  ...

刚找了一下,连淘宝都没有,你有渠道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刚找了一下,连淘宝都没有,你有渠道吗

找个代理商问问都有的,像Arrow、科通、威键...

网友E:
呵呵,跟我最近的需求一样,48v,12s的系统,最高电压按照4.25v计算,基本上51V,这样就得到上面一样的选择,呵呵,准备用pac5223试试,毕竟直接可以到70V。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呵呵,跟我最近的需求一样,48v,12s的系统,最高电压按照4.25v计算,基本上51V,这样就得到上面一样的选择 ...

PAC5223 坛友不是说被dji买断了吗?

网友:
想想办法呗,我看到万能的淘宝有,呵呵。

网友(2017-07-21):
FD6288T

只有一种封装TSSOP,我查了查标准焊盘间距0.3mm,对应的爬电距离是60V,封装决定这东西不可能用在80V以上母线

国产厂家心眼真坏

网友(2018-01-05):
最近需要做这个了。先了解一下。

网友(2020-02-24):
引用 网友F:
PAC5223 坛友不是说被dji买断了吗?

大神好,猜猜我是谁

网友G:
楼主有详细需求规格吗,我给你看看英飞凌的方案

网友(2020-04-30):
引用 网友G:
楼主有详细需求规格吗,我给你看看英飞凌的方案

英飞凌的方案想了解一下,不知道现在48V混动车里的10KW电机驱动控制器 用的是什么架构和什么器件。

网友:
引用 网友E:
呵呵,跟我最近的需求一样,48v,12s的系统,最高电压按照4.25v计算,基本上51V,这样就得到上面一样的选择 ...

我正好需要的12S 的驱动器,60A电流持续5 分钟就行,给电动无刷葫芦用,有成品麻烦联系我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