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回STM32F4 后还有没有必要学DSP28X?很困扰麻烦大神指引

楼主(2017-02-28):
我学会了 STM32 F1 F4 系列片子的基本用法,,   当相做电机控制的时候 考虑到了 DSP DSP 资料搜集了一些感觉上手不会那么“容易” 要花上一段时间。况且基本外设会用了后还要 具体学习它的算法?
我今年24   模拟电子还没有搞完 (有一些基础知识还不知道)  我是主攻模拟电子 顺带开发STM32相关东西? 还是拿出大部分时间去搞DSP 然后顺带研究模拟电子?

楼主:
DSP 有强大的算法后盾。。 但是现在ST 貌似也有虽然跟 DSP 的貌似比不了单功能貌似都能实现

网友A:
28的PWM 和AD 可是很猛的。不是简单的几个性能指标就能描述清楚的。

网友B:
外设基本原理清楚,STM32就是CUbE,DSP28X就是复制例程,并不觉得有什么区别,至于说ADC更强大,一般应用也感觉不出来。并不需要纠结处理器

网友:
也要看你在哪个行业混了,有的电力电子行业就认28xxx,因为老人都是用这个,不会轻易换平台。

网友:
找到一个BF706想当快速单片机用,RAM 1MB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外设基本原理清楚,STM32就是CUbE,DSP28X就是复制例程,并不觉得有什么区别,至于说ADC更强大,一般应用也 ...

这么做的话,就没区别了。哈?!

网友C:
Ti芯片的ADC部分ST的芯片暂时还追不上,曾经想用F1xx系列替代25035,妥妥被打脸。
最后还是换回了280xx系列。

网友:
如果是简单的应用,用Cortex-M3或者M4都没问题;如果是高速高精度控制,还是得F28XXX。特别牛的PWM精度能达到纳秒,各种保护都有;ADC转换速度款,GPIO速度快,这些都是Cortex-M没法比的。

网友:
传统工业方面变频器用DSP多,伺服低端用arm多,高端dsp多,汽车行业只用DSP,将来会进化到用英飞凌的Tricore-DSP

网友:
到最后你会发现什么芯片不重要,算法最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A:
28的PWM 和AD 可是很猛的。不是简单的几个性能指标就能描述清楚的。

怎么个猛法呢,有可量化的指标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Ti芯片的ADC部分ST的芯片暂时还追不上,曾经想用F1xx系列替代25035,妥妥被打脸。
最后还是换回了280xx系列 ...

能详细描述下么,怎么被打了~

网友:
要达到什么CPU拿过来就用的程度才行

网友:
我见过有一家美国公司做的叉车与电动车控制器就是使用的STM32F103VET,  重点还是软件算法。。
并且也有一些做变频器的公司现在也在使用STM32

网友:
抗静电能力也很重要啊,STM32的抗静电能力太差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能详细描述下么,怎么被打了~

采样精度和漂移都很大,已经采用了单独的模拟量参考电压,并对布线进行了特殊处理。

网友E:
DSP芯片也算是经典营销了,根本就是个mcu

网友F:
引用 网友C:
采样精度和漂移都很大,已经采用了单独的模拟量参考电压,并对布线进行了特殊处理。 ...

你说反了吧!
我所知2812的那个AD是众所周知的精度差。
而STM32F103的AD以精度好而著称…
我都是指低速下做测量用的精度。我不用它的高速

网友:
引用 网友E:
DSP芯片也算是经典营销了,根本就是个mcu

2000系列已经被TI列入MCU里面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F:
你说反了吧!
我所知2812的那个AD是众所周知的精度差。
而STM32F103的AD以精度好而著称…

2812好像是有些问题,不过我用的是28035,现在正打算升级到28069。
stm32我试过很多办法,最好还是采用了外置dac配合比较器工作,
28069平台打算采用全数字控制,不需要dac和比较器,内部搞定。

这是我的使用经验,评测数据我不关心。

stm32平台设计时,为了照顾模拟性能,PCB采用了元器件双方放置,基本数字和模拟部分不存在交叉的情况。
28035直接单面搞定,拉线都有些随意,美观度不如stm32的板子,但是设计上确实省时省力。

网友:
引用 网友C:
2812好像是有些问题,不过我用的是28035,现在正打算升级到28069。
stm32我试过很多办法,最好还是采用了 ...

28069的AD很好吗?有多好?
能不能举个例子,比如做了满量程校准后,随便挑若干个点实测能准到什么程度?
STM32F1在校过基准源后真的可以准到千分之一的档次!

网友(2017-04-07):
建议学习28x系列DSP,因为TI在这方面的工作非常完善,很多实例程序,算法,文档可以参考,而且很多是汇编写成的,非常精炼高效,评价一个处理器不光是本身如何,还要看生态系统

网友:
两不耽误,不可能一直用某种处理器,很多东西都是通用的,新手可以先搞熟一个,老司机应该不会问这种问题,^_^

网友:
哪个资料多学哪个,明显M4,28069我用了4年了,资料少网上评论讨论也少

网友:
一眼就看到一个错字。

网友:
楼主要28069吗?手上还有存货~~~~~~

网友:
现在400MHz双发射的M7也出来了,高分辨率PWM ST和英飞凌也有,就ADC速度差的多点儿,学DSP28xxx的必要又小了几分

网友(2017-08-30):
感觉主要还是看应用场合啊

网友(2017-10-17):
看看      https://e2e.ti.com/support/microcontrollers/c2000/f/171/p/21092/277090

网友:
感觉DSP28XX基本可以被STM32F4替代了,F4有DSP库,运算速度也蛮快的

网友(2018-01-27):
dsp还是专业一点,M4虽然也可以用但是要用好不容易

网友:
DSP也算是单片机的一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