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T100做到0.05摄氏度是什么水平 顺便问点ADC的事情

楼主(2017-02-28):
各位好
论坛里面人才济济,特地发帖咨询一下关于PT100测温的事情。
测温范围-50到200之间,能做到0.05摄氏度难吗,能做的算是什么水平。

关于方案我看了TI和ADI的都有完整的参考设计,TI的电路相对简单一些,官方的电路报告号称可以做到0.05摄氏度,不知真假。
还请做过的坛友发表一些看法。

TI芯片 ADS1248
ADI芯片 AD7193

相关的可选都很多,列举了两个典型,目前倾向用ADI的方案。
但感觉这个精度要求有点高,不容易满足。

楼主:
付上简单介绍

网友A:
分辨率做那么高问题不大,精度那么高,难度很大很大。

网友B:
精度做到0.1度就相当NB了
0.01度的分辨率容易,勿混淆。
话说最近怎么这么多人搞铂电阻?我也在搞

网友C:
要是精度的话就相当的牛B了

网友D:
分辨率不难,多位ADC, 大量平均。至于精度。。。。

网友:
找到精度那么高的传感器都很难

网友:
精度0.1度都好难

网友E:
精度0.05℃,
先得找一个精度0.02℃的基准。

网友:
这个高的精度,如何标定啊?

网友F:
我就想问下,0.05的PT100多少钱一个

网友G:
A级的0.15度,要0.05,PT的精度要满足0.02左右,电路精度0.02,最差时才能达标,A级以上的PT好像买不到;天价的PT只是多个表格,指明各点误差,用好了也可以提高一点

网友H:
TI的片子没用过,ADI的片子精度不错,就是在零点附近误差稍微有点大。

如果测温范围小一点的话其实用二极管做,精度也非常好,就是需要单独标定校准。

楼主:
谢谢各位
贴一个PT100各种等级的精度 B级 1/10精度比较高,部分区间小于0.05

来源
http://www.temperature.com.au/Su ... ssB13DIN110DIN.aspx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辨率做那么高问题不大,精度那么高,难度很大很大。

是的0.05度精度
感觉很难搞出来,没有实验室标定,手工怎么调的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精度做到0.1度就相当NB了
0.01度的分辨率容易,勿混淆。
话说最近怎么这么多人搞铂电阻?我也在搞 ...

是指精度0.05度
你们有找专门的实验室标定么,或者有什么设备用来自己做标定

不知道您采用何种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G:
A级的0.15度,要0.05,PT的精度要满足0.02左右,电路精度0.02,最差时才能达标,A级以上的PT好像买不到;天价的PT ...

所谓表格是厂家标定的产物 ?
电路精度怎么计算呢和PT的精度哪个影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H:
TI的片子没用过,ADI的片子精度不错,就是在零点附近误差稍微有点大。

如果测温范围小一点的话其实用二极 ...

谢谢、ADI做模拟还是很厉害的,所以也偏向ADI
温度范围不大,请问二极管做的精度能到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就想问下,0.05的PT100多少钱一个

价格不太清楚哦
朋友说B级1/3的200多一点
1/10的估计更贵
堆料设计不是问题,关键是堆料也很难做到0.05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E:
精度0.05℃,
先得找一个精度0.02℃的基准。

这种基准是指专门的实验室么
有没有自己可以弄得这种基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分辨率不难,多位ADC, 大量平均。至于精度。。。。

是的 ADC 24bit采样速率低一些  有效位还是合适的
精度更多取决于PT本身
用软件来做一些辅助,应该可以改进一些。具体还得摸索一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是精度的话就相当的牛B了

是啊,是指精度
不知道有多少挑战,做过的能帮忙分析分析不

网友I:
PT100     -50到200,精度0.05 。这活儿干下来半辈子的钱够花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ADI做模拟还是很厉害的,所以也偏向ADI
温度范围不大,请问二极管做的精度能到多少 ...

准确度只做到0.5度,手头没有条件,只用大水槽标定的。但根据观察推测,如果有条件,在一定的温度区间内做到0.05度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PT100     -50到200,精度0.05 。这活儿干下来半辈子的钱够花了。

就怕花半辈子的钱也干不下来

网友:
不过话说回来,不是产品、不计成本的搞的话。有够用的试验和验证条件的话,搞个样机出来也不是很难。

网友I:
硬件做好了。温漂控制好了,大不了拼命的查表。以 0.01度为步进单位查表。靠,查死他。前提是就这一个哈。别量产。就像卫星一样。就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谓表格是厂家标定的产物 ?
电路精度怎么计算呢和PT的精度哪个影响大

就是一个实测的修正表格,少数会有;
目前据说精度最高的是AAA级PT电阻,精度0.03度;
电路精度是指输入没有误差时的最大准确度(规定的环境范围和时间内),一般输入精度要高一个数量级才行,

网友J:
pt100大概每变化1度电阻变化0.4欧姆,假设pt100激励电流0.1毫安,那么每0.05度电压变化2uV

网友K:
引用 网友I:
PT100     -50到200,精度0.05 。这活儿干下来半辈子的钱够花了。

奇怪,pt100真有那么难吗??
如果你要说自己做pt探头,那是很难。但你明明是做仪表的啊,探头该花多少钱买是客户的事。
计量局的基准PT100也是买的。

你要的无非就是以超高的精度测四线电阻而已。
最简单的,花几千块钱买个34461,它的pt100挡位就直接标称“探头精度+0.05度"
高于34461档次的台表当然更可以直接测量。
注:34461的pt100挡位看起来就是自己的1K电流挡,因为1K电流档标称精度恰好是万分之一测量值加10万分之一量程,对100欧恰好误差万分之二,按pt的比例系数换算,温度误差恰好是0.05度。就这样~

如果要自己做,就去mouser/digikey买个万分之一的5ppm基准电阻,用你能买到的最好的24位AD做比例测量即可。比如ADS1256档次足够了。
电阻对电阻的比例测量并不难,你可以做到的精度就是AD的线性加上你的基准电阻的误差。大约就是万分之一阻值。
100欧*万分之一阻值=0.01欧=0.025゜C

我能说我自己用ADS1220基本上也做到了低于万分之一的电阻跳动嘛
(当然我舍不得用超级好的基准电阻,只是买了个十块钱档次的万分之一,所以也不敢标保证万分之一电阻精度而已)
而且这是当作我们远程通讯模块的附件,接近于成本价白送给客户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I:
硬件做好了。温漂控制好了,大不了拼命的查表。以 0.01度为步进单位查表。靠,查死他。前提是就这一个哈。 ...

请用比较法测电阻。这样你的精度完全取决于AD的线性以及你那个超精密基准电阻的稳定性和温漂,跟别的啥都没关系。
vishay的超精密基准电阻也不像你想象的那么遥不可及,无非是花点钱而已~
校准表格是买pt100的时候厂家该给你的,这个花多少钱都跟你没关系。

网友L:
随便一个煤炭或其他物质发热量测定装置温度分辨率和精度要求秒杀你这个水平

网友I:
引用 网友K:
奇怪,pt100真有那么难吗??
如果你要说自己做pt探头,那是很难。但你明明是做仪表的啊,探头该花多少钱 ...

哎呦嘿,我还真就不是做仪表的。
我知道要对设备负责。PT是设备的一部分。
有大牛这话奠底儿,楼主的心情轻松多了。

网友:
给楼主发个福利:
Vishay的Z系列电阻就是你所想的。国内有货哦,也就200块钱一个而已。万分之0.5精度,温漂0.2ppm
用它做出来你的仪器可以标“0.0125度+探头误差”了。听起来很爽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I:
哎呦嘿,我还真就不是做仪表的。
我知道要对设备负责。PT是设备的一部分。
有大牛这话奠底儿,楼主的心情 ...

你要给客户配套PT,那么问题就再于你愿意花多少钱配这个pt了。
说实话对于那个有校准曲线的计量级宝贝pt来说(我都不知道这种档次的PT该值多少钱一个),反正你的测量电路在这种档次上根本就不值钱。
你能用的最好的vishay电阻200块钱,最好的AD几十块钱而已。你想堆元件也没得更好的东西可堆了。大不了再加个LTZ1000(其实基准根本不需要太好)

网友M:
PT1000是放大十倍的PT100,但是如果精度的百分数也随之扩大十倍的话,那也无用,有没有比较熟悉这东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M:
PT1000是放大十倍的PT100,但是如果精度的百分数也随之扩大十倍的话,那也无用,有没有比较熟悉这东西的 ...

标称的曲线就是这样,就把pt100的分度表*10即可。
至于精度嘛,跟探头所值的¥有关。

用纯的Pt分别做成100欧和做成1000欧,要是他俩的电阻随温度的变化曲线不同就奇怪了。你说是不是?

网友I:
引用 网友K:
你要给客户配套PT,那么问题就再于你愿意花多少钱配这个pt了。
说实话对于那个有校准曲线的计量级宝贝pt ...

有你这么冷静、详实、客观、详细的分析,不知道楼主是高兴呢,还是高兴呢?

网友:
小马过河的故事,也许根本就不是个事儿。哈? 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有你这么冷静、详实、客观、详细的分析,不知道楼主是高兴呢,还是高兴呢?  ...

事实就是如此。
对现在的电子技术来说测电阻根本不是难事。
但做出那么精密的探头就是难事了,至少是非常需要花¥的。
民用高精度pt探头基本上被德国贺利氏垄断,常规最好的是1/3B级。更高的我都不知道该去哪里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请用比较法测电阻。这样你的精度完全取决于AD的线性以及你那个超精密基准电阻的稳定性和温漂,跟别的啥都 ...

是的,感谢您的回复

看了一些大厂的参考设计基本上都是用四线+参考电阻法,这样最核心的误差就是参考电阻和芯片漏电流了
在我看来参考电阻可以花钱买,PT也可以花钱买,你推荐的电阻很好,之前看了v家的精密电阻,万分之一的,还算便宜吧。
探头我就不操心了,该买的客户会买,德国贺利氏首选
这个是客户那里听过来的,看来这是业界认可的,之前没怎么在意这个厂家,看到你有提到,看来还真是了。

电路设计以及芯片漏电流这些基本上还是看经验了,没有搞过确实有点虚
电路昨晚上已经弄好了,还在调研中,争取多了解一些行情。

再次表示感谢。

网友:
楼上说的不错,ADS1247/ADS1248比例测量电路+A级 PT100/PT1000,再配合高稳定性恒温槽+高精度温度计用于标定,0.05C精度或叫示值误差更准确些,计量院校准衡量仪器指标更专业些,用不确定度。

楼主:
引用 网友L:
随便一个煤炭或其他物质发热量测定装置温度分辨率和精度要求秒杀你这个水平 ...

您好,这个是如何做到这个高精度的呢,核心是靠软件修正 ?

楼主:
引用 网友I:
有你这么冷静、详实、客观、详细的分析,不知道楼主是高兴呢,还是高兴呢?  ...

谢谢多次回复

看您回帖应该也是业内人士了
看来核心问题还是标定问题,关键是有多少人有标定环境

网友K:
引用 楼主:
谢谢多次回复

看您回帖应该也是业内人士了

别标定pt了,请客户自己去买带标定参数的探头吧。
不知道高精度的标定要花多少成本。
你自己只管测电阻就是了,岀厂精度也按电阻来标。

楼主:
引用 网友J:
pt100大概每变化1度电阻变化0.4欧姆,假设pt100激励电流0.1毫安,那么每0.05度电压变化2uV ...

非常感谢

看到您的计算,我也算一把
0.38* 0.05 = 0.019欧
参考电阻选 ±0.005% 100欧
正负偏差 100 * 0.005% = 0.005欧

理论上是在设计误差范围内
但是实际情况下问题比较多,漏电流的存在间接降低了参考电阻的精度

假设激励电流200uA 漏电流40nA会引入多少误差呢
40nA / 200uA = 0.02%
250℃/0.38 * 0.02% = 0.013℃

网友N:
数量不多,可以去计量院去标(如果有一定关系的话),当然一套环境(恒温槽+温度计)也花不了多少钱,50000左右都可以拿下的。
实在不行,不标定就去买标准铂电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K:
别标定pt了,请客户自己去买带标定参数的探头吧。
不知道高精度的标定要花多少成本。
你自己只管测电阻就 ...

您再帮忙看看 这个误差怎么计算
算来算去算不清楚

假设测量范围是-50 - 200℃

0.385R/℃ * 0.05℃ = 0.019R
参考电阻选 ±0.005% 100R
正负偏差 100R * 0.005% = 0.005R
理论上是在设计误差范围内
但是实际情况下问题比较多,漏电流的存在间接降低了参考电阻的精度

假设激励电流200uA 漏电流40nA会引入多少误差呢
40nA / 200uA = 0.02%
250℃ / 0.385R/℃ * 0.02% = 0.013℃

楼主:
引用 网友N:
数量不多,可以去计量院去标(如果有一定关系的话),当然一套环境(恒温槽+温度计)也花不了多少钱,50000 ...

数量不多的,几套就可以的

标定是个麻烦事情,自己搞一套 恒温槽+高精度温度计 也不太合适
标准铂电阻怎么理解,如何使用呢

网友:
标准铂电阻一般会有铂电阻A,B,C几个参数,求出电阻用数学方法求温度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再帮忙看看 这个误差怎么计算
算来算去算不清楚

漏电流直接等效于被测电阻的变化。按电阻算就行了,最后一步再换算温度。
这些高级AD在输入和基准端口上都有buffer,记着打开就行了。这样输入电流很低的。
如果遇上某些基准端口上没有buffer的高级AD,那么请自己给基准端外接运放做缓冲,
或者改用外部的独立电流源分别送给你的板上基准电阻和被测的pt,都接在AD的常规输入口,用比较法测量。
这个时候你只要操心你用来切换电流源的那个模拟开关的漏电流,而这是好对付的(大不了去用干簧管,保证0漏电)
这样基准端口的电流就没关系了。反正常规输入端口一定有buffer。
比如标称32位(Noise Free分辨率差不多24位)的ADS1262,基准端口电流高达150nA,而输入端口开buffer后只有2nA输入电流。而且你基准和被测都接在输入端口,两者的漏电流可以抵消一部分

网友K:
到这个份上就别在乎多那一点点AD的钱了,能找到什么好AD只管用上。
1248稳定度对你不够。
看看TI最新的ADS1262吧(我多年来首选都是TI的东西而不是ADI,因为ADI的供货差于TI。但ADI也有同档次的标称32位AD,随便你了)
因为标称32位的差不多终于可以稳在24位了。
而标24位的大部分稳不到20位

楼主:
引用 网友K:
到这个份上就别在乎多那一点点AD的钱了,能找到什么好AD只管用上。
1248稳定度对你不够。
看看TI最新的ADS1 ...

非常感谢前辈   这么认真详细的回复

是的一般这种ADC都内置PGA开启缓冲基本上都是几个nA的漏电
四线对外的接口上是否加一些保护器件,看ADI的文档有一些TVS吸收保护,避免把ADC损坏吧可能是这个出发点
所以我还是预留了这些,到时候看情况,漏电大的时候在拿掉,应该说主要漏电来自保护吸收这里和切换开关了
我需要多路测量,外置的电流源,参考源选的2PPM/℃的应该是比较优秀的了,当然针对参考电阻法这个电流源不是关键了

关于用24bit还是32bit这个不太懂,是否是位数越高越好呢。

网友O:
单看这个指标,对于ADC自身不是啥问题。
对于整个模拟前端部分,你的选型和电路的架构决定了测温的线性,热电动势影响,毕竟0.05度是20uV
对于铂电阻自身,你看的A级0.03度的误差只是一部分,铂电阻传感器的误差模型至少是Y=KX+B型,你说的0.03只是B,还有K你不知道。
所谓的0.05度的绝对精度不是单靠你设计出来的,设计只能保证稳定,相对线型,重复性。绝对精度是要考校准出来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O:
单看这个指标,对于ADC自身不是啥问题。
对于整个模拟前端部分,你的选型和电路的架构决定了测温的线性,热 ...

您可别说,老外的高精度pt100还真是设计出来的,不是校准出来的(计量级别我不知道,常规级别是不会给你校准曲线的)
0度误差和比例系数都规定了,你直接用就行,无需校准。
下面是规定值的误差范围:
Class A, Temperature Range -100 to 450°C, Tolerance = ± 0.15+(.002 * t) °C
Class 1/3B, Temperature Range -100 to 350°C, Tolerance = ± 0.10+(.0017 * t) °C
Class 1/10B, Temperature Range 0 to 100°C, Tolerance = ± 1/10*( 0.30+(.005 * t)) °C

网友P:
0.05准确度可能有,但是我至今没看到过,我见识过的也就是0.1的准确度。0.05PT100即使校准也做不到。0.1的也要补偿才能达到!

网友K:
引用 网友P:
0.05准确度可能有,但是我至今没看到过,我见识过的也就是0.1的准确度。0.05PT100即使校准也做不到。0.1的 ...

我上面列出的PT100,按1/10B级精度,直接买一个即可。请务必买正品贺利氏的。
拿回来用6位半以上的高级台表测量(没有专门PT挡的请用4线电阻挡),保证必须得到台表规定精度加上探头规定精度以内。不必校准!

如果精度达不到,请你去把贺利氏加上安捷伦或者福禄克(看你用的高级台表是哪一家的)告上法庭,保证能赢。
人家手册都写的明明白白了。

网友P:
引用 网友K:
我上面列出的PT100,按1/10B级精度,直接买一个即可。请务必买正品贺利氏的。
拿回来用6位半以上的高级台 ...

手册是写了,但是最后要做的是产品,总不能拿个6位半当采集器吧。。。或许是我表达的有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P:
手册是写了,但是最后要做的是产品,总不能拿个6位半当采集器吧。。。或许是我表达的有问题吧。 ...

探头的手册跟台表的手册是分开的啊。台表只是我举例用的~
探头保证自己的精度与ITS-90(以及对应的IEC标准)规定的那个表达式之间的误差不超过规定值。
你算一下你需要达到多少误差,除去探头的误差,剩下的就是留给你测量电路的误差了。
大家都按照规定的误差值来设计,那么配起来就肯定可以工作。
你去对某个探头加上你的表做系统校准,其实是拆东墙补西墙,歪锅配歪灶,对自己批量生产很不利。除非实在没办法做到了最后一招才选择这么干~
现在成品pt已经有了,你只要做好你的测电阻这一块电路就OK
理论上你手上无需任何pt探头,也可以正常的造出仪表并且标出对应的精度。
你只要买一些基准电阻拿来检验即可。

我可以说我现在手上根本没有高于A级的pt100嘛,也没有测电阻精度达到万分之一的表。
我只有一些万分之一的基准电阻而已,但这不影响我给我的产品标称相当于1/10 B级*2 的精度。

只要你买正确的探头,拿探头本身去计量局校准通过了,那么接到我的表上保证会符合我的设计精度。
我只管用万分之一的电阻来给你检验仪表自身的精度,别的跟我无关。

网友:
白费事了,指望PT100/PT1000之流做0.05精度完全就是扯蛋,浪费精力。还不如考虑热敏电阻,在小范围内可以实现。

网友:
引用 网友P:
手册是写了,但是最后要做的是产品,总不能拿个6位半当采集器吧。。。或许是我表达的有问题吧。 ...

哦,可能是我理解有误。
你说的0.05是0.05%温度误差吗?
那普通的非计量级pt都做不到了。1/10B级的pt自身误差恰好是这个数,但你的测量电路无论如何也有误差,结果一定做不到。请买计量级的pt加上校准参数或者校准曲线,自己反算吧。

要是只说零度误差0.05度倒是可以,除掉1/10B级的0度误差0.03,还剩0.02,只要用万分之0.5的电阻做对比就够了,还能有一些余量

网友Q:
学习了 还真有32位AD

网友R:
我用热敏电阻就能做到0.01摄氏度……

网友:
引用 网友Q:
学习了 还真有32位AD

标称32位,实际最多24-25位稳定不跳(以Vpp计算)。
但因为有25位有效的情况,所以AD自身必须给人开放更多的位数,干脆厂家就弄个32位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R:
我用热敏电阻就能做到0.01摄氏度……

难道用ti的那种msp430电容充放电的方式
印象里水表上用这种方案比较多,低成本方案
精度主要靠标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难道用ti的那种msp430电容充放电的方式
印象里水表上用这种方案比较多,低成本方案
精度主要靠标定 ...

可以用51啊……

网友:
聊技术就聊技术,表干架,呵呵
还可以参考这个帖子,寻求实用的PT100测温方案

网友:
   电阻选 1/10 DIN级,  恒流源1毫安, 采用比例法, 基准电阻选 温漂5PPM。 买个7位半的万用表作为参考,看看测量的电阻与7位半测量的结果,有多少误差就行了。

网友O:
引用 网友K:
您可别说,老外的高精度pt100还真是设计出来的,不是校准出来的(计量级别我不知道,常规级别是不会给你 ...

不是不能设计出来,也能,重要的铂电阻提供的校准参数准确可靠,设计者能够把握各种误差条件,例如电路架构的误差,材料的原电池效应误差。另外就是设计的电路能否保证其线性,这个可不容易把握,就拿你说的比例测量法,原理上讲这种架构具有类似于自校准的天然功能,但对于到uV级的测量他仍然是存在误差的,例如参考端和模拟输入端的输入阻抗是否一致;节点的原电池效应;从理论上的推导比例测量与测量支路的激励电流无关,但这个无关是有条件的,是低频无关,但噪声总是存在的,也会带来误差

网友S:
搭车 求推荐测温设备:表面测试(铝件表面,接触面积小3*3mm最大有时候脏),用胜利红外线不准!用专用PT那种小小也不是很好用 因为铝件本身稍有带电,靠近数字会跳,想要温度范围:-55℃~200℃,精度:0.5-1℃,尽量稳定耐用  二手也行 200元以内不知可以?

网友K:
引用 网友O:
不是不能设计出来,也能,重要的铂电阻提供的校准参数准确可靠,设计者能够把握各种误差条件,例如电路架 ...

老大,您理解错了。我说的只是pt探头,没说后面的AD。托ADI和TI的福,现在国产的24位AD已经像点样了,满天飞的电子称芯片就是。
但是老外的pt探头真是没法仿造。国产的高精度探头每个要人工校准,而老外的真能做到跟理论响应几乎一致!1/10DIN这个档次都是不必校准的,每个岀厂产品都保证符合那个规定的理论参数!这样才能实现探头和仪表的分别生产,分别校准。这一点真了不起!
上面好多说要高精度就得自己配上探头连仪表一起拿恒温槽去校的,跟老外一比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大批量生产的时候该怎么办啊…

楼主:
引用 网友K:
老大,您理解错了。我说的只是pt探头,没说后面的AD。托ADI和TI的福,现在国产的24位AD已经像点样了,满 ...

to redroof
您好 再向您请教两个问题
1)关于电源选择是否有很好的方案推荐目前选择的是LM1086
2)关于是否要加SPI线隔离,看了一些参考设计中提到加隔离会改善噪声,不知道这个是否有效。

网友K:
引用 楼主:
to redroof
您好 再向您请教两个问题
1)关于电源选择是否有很好的方案推荐目前选择的是LM1086

直接给AD供电的电源肯定得是LDO,不能是DCDC。至于是1086还是别的什么小功率的LDO我倒是认为无所谓。最好在LDO前面多加一点各种滤波,电容电感啊多用一点没坏处。
1086那么大的功率没意义。反正这个LDO也不应当给单片机或者别的高耗电部分供电,只供AD加上前面的模拟开关这些用。

SPI隔离我不知道有没有实际作用,或者你要不放心了就在SPI线上串电阻吧,每根线都串~

另外你还没回答你要的“0.05度”的准确定义呢~
0度误差0.05度吗?其它温度下的误差系数多少?
或者跟34461一样标称全温度范围的测量电路最大绝对误差就是0.05度(探头不论)?

楼主:
引用 网友K:
直接给AD供电的电源肯定得是LDO,不能是DCDC。至于是1086还是别的什么小功率的LDO我倒是认为无所谓。最好 ...

这个0.05度 是客户提的
按照他的意思应该是 全温度范围的测量电路最大绝对误差就是0.05度 包含PT100在内
所以这两天的帖子看下来这个指标还是很困难的
我觉得能做到 全温度范围的测量电路最大绝对误差就是0.1度不包含PT100  应该很不错了

一般我们说精度是否是说%比
比如20度的时候误差0.1度,那么精度就是 0.1/20 = 0.5%
但是在200度的时候如果误差也是0.5%的那么就是误差200*0.5% = 1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0.05度 是客户提的
按照他的意思应该是 全温度范围的测量电路最大绝对误差就是0.05度 包含PT100在内

规范的标法是:
0度误差+|T|*线性误差
所有PT探头都是这么标的。

而正常来说你的仪表测电阻的误差也是
固定系数*量程+比例系数*测量值

探头和表的误差合起来当然还是a*x+b的形式。

台表直接标称自己的误差不超过某个绝对温度值只是为了给你省事,方便你计算而已(它已经按PT最大阻值的测量误差算给你了)。
你如果用台表的电阻挡自己换算,那么误差照样是a*x+b的形式

网友K:
引用 楼主:
这个0.05度 是客户提的
按照他的意思应该是 全温度范围的测量电路最大绝对误差就是0.05度 包含PT100在内

另,你到哪里买这个0-200度内自身误差0.05度的pt100??
1/10B级在200度的自身误差是0.03+200*0.0005=0.13度

更高的精度只能去买计量局用的那种档次了(想想得要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K:
另,你到哪里买这个0-200度内自身误差0.05度的pt100??
1/10B级在200度的自身误差是0.03+200*0.0005=0.1 ...

那只能抛开PT100不谈
只说测量电路的精度  34461是0.05度  那看来单纯电路做到0.05度也很有挑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另,你到哪里买这个0-200度内自身误差0.05度的pt100??
1/10B级在200度的自身误差是0.03+200*0.0005=0.1 ...

请教,这里的 F 0.1 单位是什么 是 % 还是 ℃ 呢

网友K:
引用 楼主:
请教,这里的 F 0.1 单位是什么 是 % 还是 ℃ 呢

实际上就是0度时的初始误差。

反正各个等级的0度误差和温度系数误差都是标准里面写明了的。
0度误差0.1度的也就是1/3B级,温度系数误差是0.0017*|T|

M222实际上有1/10B级可买,淘宝上有人给了我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K:
实际上就是0度时的初始误差。

反正各个等级的0度误差和温度系数误差都是标准里面写明了的。

温度系数从哪里可以看到呢
这个规格书中没有提到

网友T:
我还是想问0.05度怎么测出来 ?

网友:
引用 网友T:
我还是想问0.05度怎么测出来 ?

实际上pt就是温度的定义工具。
请看its90国际温标里面的定义。

在0~850℃范围内
Rt=R0(1+At+Bt2)
   在-200~0℃范围内
Rt=R0[1+At+Bt2+C(t-100)t3]

式中A,B,C的系数各为(按IEC 60751-2008)
#define     A       3.9083e-3
#define     B       -5.775e-7
#define     C       -4.183e-12

//也有说旧的标准规定常数如下:
A=3.90802×10^-3℃-1
B=-5.802×10^-7℃-2
C=-4.27350×10^-12℃-4

这个式子算岀的结果就是温度的实用定义。
我没说错,就是实用定义。
别的类型的温度传感器都是拿pt来校准。pt自己靠几个固定点校准,固定点之间按规定的公式插值计算既可。

网友:
引用 网友K:
老大,您理解错了。我说的只是pt探头,没说后面的AD。托ADI和TI的福,现在国产的24位AD已经像点样了,满 ...

是的,听云南一家生产标准铂电阻的技术说过,其实这铂电阻的精度对于生产厂家靠的是铂金纯度和生产的工艺,这个做到了,生产出来的产品自身没问题了。
不过国内好像很多优质的东西都买不到,据说国内的精密绕线电阻RX7X用的卡玛斯就和老外的性能差了许多

网友U:
有是一个精度和分辨率搞不清的,分辨率做到0.00005我都能做到,但是就是个然并卵的东西,为什么?分辨率再高,后面位数对不对都不知道有什么用。

网友V:
0.05怎么校验啊,标准在那里,有0.05的标准温度源不?

网友:
够专业的帖子,刚好有个朋友也是做这类仪表的,听他说过一个pt1000的探头1w+。

网友:
多看看
redroof 的 回复 就知道 怎么搞了  ,不知道为啥 最近这么多人测温度 !

网友:
引用 网友V:
0.05怎么校验啊,标准在那里,有0.05的标准温度源不?

没有任意温度下的标准温度源。
标准温度源只有少数几个固定点有,例如最著名的水的三相点是0.01度的基准,然后还有镓的凝固点,铟的凝固点等等一系列国际公认的固定温度点,这些点的温度被规定为固定值。
除了这些固定点之外,其它点的温度基准定义就是用精确的PT探头来内插
也就是说,你弄一个精确的PT探头,它在水三相点处和镓凝固点处的电阻都测过了是正确的,那么它就是从0.01度到差不多30度(镓点)的实物标准。
在某个温度下测它的电阻,一直测到按公式计算达到指定温度即可
或许感觉很奇怪吧,实际上铂的天生温度系数就是当前的温度标准~
铂的温度曲线那些方程系数当初肯定是用别的什么东西测量出来的。但是从规定的那一天起,它就变成了标准。

网友:
福禄克的固定温度基准点

温度的标准就是这些基准点加上PT的温度特性定义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T:
我还是想问0.05度怎么测出来 ?

用一个在固定点校准过的计量级PT探头作为实物基准即可。
福禄克的固定点基准可以精确到高于千分之一度的精度
固定点基准保证你的pt探头的响应曲线是符合标准的,而pt探头负责保证除了固定点之外的温度是正确的(需要用个高位台表来测电阻)。

除了固定点之外的温度就是用pt来定义的,所以万一未来发现当初定标准的时候pt的温度系数其实没测准,也没关系了,因为它就是定义。
就像光速一样,被用于定义“米”,所以万一当年测光速还有一点没测准,以后再也不会改了,它是多少就算多少了,反正当初是以那个年代的最佳测量值规定为标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U:
有是一个精度和分辨率搞不清的,分辨率做到0.00005我都能做到,但是就是个然并卵的东西,为什么?分辨率再 ...

哪里看出来了 一开始就没有讨论分辨率的问题

网友V:
谢谢,redroof哥,太专业了,以前只听说过恒温油槽,但也没有见过那个油槽是个什么东西。按你的说法,对铂电阻进行精确测量,再用表格一一对应就可以做高精度的温度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V:
谢谢,redroof哥,太专业了,以前只听说过恒温油槽,但也没有见过那个油槽是个什么东西。按你的说法,对铂 ...

实际标准没有规定表格,规定的就是我上面列岀的表达式。
严格按那个表达式算就行了。就三次函数而已,也不难算。现在的单片机都有能力直接算。

网友W:
引用 网友B:
精度做到0.1度就相当NB了
0.01度的分辨率容易,勿混淆。
话说最近怎么这么多人搞铂电阻?我也在搞 ...

正解,市场很多精度做到0.01的都是数值运算得到的。很多客户,老板不懂技术,看到市场有类似的产品,也要求技术人员实现,技术人员被逼无奈,一同造假!

网友:
引用 网友W:
正解,市场很多精度做到0.01的都是数值运算得到的。很多客户,老板不懂技术,看到市场有类似的产品,也要 ...

数值运算没有问题啊!!
因为标准就是这么定义的
无非是你没找到那么好的计量级PT探头而已,或者不舍得买那么好的探头。
但不能说别人的仪表作假。
仪表只要能以足够的精度测电阻就完事了。

网友X:
看到你们聊的,感觉我公司的根本没达标呀

网友:
引用 网友X:
看到你们聊的,感觉我公司的根本没达标呀

其实关键是因为pt传感器对温度这个物理量很特殊,它相当于就是温度的定义式(实用定义its90,非理论定义)!
所以对温度来说你测电阻精度多高就有相同精度的温度,只要你买足够好的探头就行。
反正探头总是买的,不必计入系统精度。你的标称精度只是测电阻精度(福禄克/安捷伦的高级台表也都这么干)
不像你用电阻应变片测力之类的,你测电阻再精确也不能说自己测力很准,因为不是原始定义。

网友Y:
标记下,以后有用来学习,不知道AD采集稳定度用什么滤波算法保持数据不跳动

网友K:
引用 网友Y:
标记下,以后有用来学习,不知道AD采集稳定度用什么滤波算法保持数据不跳动 ...

就是AD厂家替你保证的。你啥算法也不用做,只要电路设计正确,从AD里读到的数差不多就有厂家标称的分辨率。比如标称某状态下noise free 有17位,你做岀来就该有差不多的稳定度,不该低于16位稳定

网友Z:
引用 网友L:
随便一个煤炭或其他物质发热量测定装置温度分辨率和精度要求秒杀你这个水平 ...

这个我到是了解,不说精度,至少分辨率相当吓人。一般做到小数点后4位,并且还比较稳定。好奇其电路,不知您是否了解!

网友Y:
引用 网友K:
就是AD厂家替你保证的。你啥算法也不用做,只要电路设计正确,从AD里读到的数差不多就有厂家标称的分辨率 ...

了解了,这样说的话只要电路正确,厂家的标称稳定度还是有的,最近在测试ADS1232好象跳动有点大,数据不稳定,但用HP3457对同一信号同时测量看又比较稳定,顾有这么一问,谢谢

网友Y:
引用 网友Z:
这个我到是了解,不说精度,至少分辨率相当吓人。一般做到小数点后4位,并且还比较稳定。好奇其电路,不 ...

小数点后4位不算高,我朋友的一个板子可以做到小数点后6位,跳动2uV,还是长期运行,电路就是最基本的官方参考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Y:
了解了,这样说的话只要电路正确,厂家的标称稳定度还是有的,最近在测试ADS1232好象跳动有点大,数据不 ...

厂家白纸黑字写在Datasheet里面的稳定度参数,必须是算数的
你如果怕自己布局布线作不好,可以尽量模仿厂家Demo板的做法。反正厂家的demo板必须达到它自己标称的参数,要不然就是骗人

网友Z:
引用 网友Y:
小数点后4位不算高,我朋友的一个板子可以做到小数点后6位,跳动2uV,还是长期运行,电路就是最基本的官方 ...

你说的是温度还是电压值呢? 我说的是温度呢,如果是,是否了解什么器件?我搭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Z:
你说的是温度还是电压值呢? 我说的是温度呢,如果是,是否了解什么器件?我搭来试试。 ...

不好意思是电压值,但是也很厉害了,电路图就是基本的图了,芯片是AD7710

网友L:
引用 网友Z:
这个我到是了解,不说精度,至少分辨率相当吓人。一般做到小数点后4位,并且还比较稳定。好奇其电路,不 ...

了解,就是对采样速度要求不高,

网友AA:
引用 网友S:
搭车 求推荐测温设备:表面测试(铝件表面,接触面积小3*3mm最大有时候脏),用胜利红外线不准!用专用PT那 ...

电池供电的热电偶就可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A:
电池供电的热电偶就可以吧

买了个厨房用的 到还靠普 就是想稳定要几分钟

网友:
引用 网友L:
了解,就是对采样速度要求不高,

可否分享下思路呢?大概怎么做到的。其实温度信号本身就是慢信号,1秒1次或2次(只要稳定)也不错。我暂时能做到0.02℃的稳定分辨率。

楼主(2017-03-30):
最新进展,还算顺利
搞了两版硬件基本定型,最终用了四层沉金板

一些数据,供大家参考

18:13:16,3354874,29.994913,99.993874,-0.015913
18:13:18,3354921,29.995331,99.995270,-0.012286
18:13:21,3354719,29.993526,99.989258,-0.027902
18:13:24,3354801,29.994259,99.991699,-0.021560
18:13:27,3354709,29.993437,99.988953,-0.028694
18:13:30,3354899,29.995136,99.994621,-0.013971
18:13:32,3354883,29.994993,99.994141,-0.015219
18:13:35,3354928,29.995396,99.995483,-0.011731
18:13:38,3354903,29.995171,99.994736,-0.013673
18:13:40,3354783,29.994099,99.991165,-0.022948
18:13:43,3354905,29.995190,99.994797,-0.013515
18:13:46,3354658,29.992981,99.987434,-0.032638
18:13:48,3354670,29.993090,99.987801,-0.031687
18:13:51,3354784,29.994108,99.991196,-0.022868
18:13:54,3354779,29.994062,99.991043,-0.023265
18:13:57,3354947,29.995564,99.996048,-0.010265
18:13:59,3354963,29.995708,99.996529,-0.009017
18:14:02,3354774,29.994019,99.990898,-0.023641
18:14:05,3354791,29.994169,99.991394,-0.022353
18:14:07,3354832,29.994535,99.992615,-0.019182
18:14:10,3354989,29.995941,99.997307,-0.006995
18:14:13,3354940,29.995502,99.995842,-0.010800
18:14:15,3354765,29.993938,99.990631,-0.024335
18:14:18,3354743,29.993740,99.989967,-0.026059
18:14:21,3354883,29.994993,99.994141,-0.015219
18:14:24,3354878,29.994947,99.993988,-0.015615
18:14:26,3354875,29.994923,99.993912,-0.015814
18:14:29,3354816,29.994392,99.992142,-0.020411
18:14:32,3354765,29.993938,99.990631,-0.024335
18:14:34,3354728,29.993607,99.989525,-0.027208
18:14:37,3354825,29.994474,99.992416,-0.019698
18:14:40,3354837,29.994581,99.992767,-0.018786
18:14:42,3354845,29.994654,99.993011,-0.018152
18:14:45,3354859,29.994778,99.993423,-0.017082
18:14:48,3354896,29.995108,99.994522,-0.014228
18:14:51,3354925,29.995369,99.995399,-0.011949
18:14:53,3354702,29.993374,99.988747,-0.029229
18:14:56,3354814,29.994375,99.992081,-0.020570
18:14:59,3354992,29.995966,99.997391,-0.006777
18:15:01,3354913,29.995260,99.995033,-0.012901
18:15:04,3354748,29.993786,99.990120,-0.025663
18:15:07,3354729,29.993616,99.989555,-0.027129
18:15:09,3354927,29.995386,99.995453,-0.011811
18:15:12,3354777,29.994045,99.990982,-0.023423
18:15:15,3354866,29.994841,99.993637,-0.016527
18:15:18,3354832,29.994535,99.992615,-0.019182
18:15:20,3354931,29.995420,99.995567,-0.011513
18:15:23,3354833,29.994545,99.992653,-0.019083
18:15:26,3355015,29.996174,99.998077,-0.004994
18:15:28,3354691,29.993275,99.988419,-0.030082
18:15:31,3354683,29.993204,99.988182,-0.030696
18:15:34,3354816,29.994392,99.992142,-0.020411
18:15:36,3354639,29.992811,99.986870,-0.034104
18:15:39,3354849,29.994688,99.993126,-0.017855
18:15:42,3354783,29.994099,99.991165,-0.022948
18:15:45,3354814,29.994375,99.992081,-0.020570
18:15:47,3354889,29.995047,99.994324,-0.014744
18:15:50,3354686,29.993231,99.988266,-0.030478
18:15:53,3354819,29.994421,99.992233,-0.020173
18:15:55,3354997,29.996012,99.997543,-0.006381
18:15:58,3354917,29.995296,99.995155,-0.012584
18:16:01,3354885,29.995010,99.994202,-0.015061
18:16:03,3354701,29.993364,99.988716,-0.029309
18:16:06,3354686,29.993231,99.988266,-0.030478
18:16:09,3354866,29.994841,99.993637,-0.016527
18:16:12,3354841,29.994616,99.992882,-0.018489
18:16:14,3354976,29.995823,99.996910,-0.008026
18:16:17,3354989,29.995941,99.997307,-0.006995
18:16:20,3354876,29.994928,99.993927,-0.015774
18:16:22,3354769,29.993973,99.990746,-0.024038
18:16:25,3354905,29.995190,99.994797,-0.013515
18:16:28,3354770,29.993982,99.990776,-0.023958
18:16:30,3354846,29.994661,99.993034,-0.018093
18:16:33,3354747,29.993776,99.990089,-0.025742
18:16:36,3354933,29.995440,99.995628,-0.011355
18:16:39,3354809,29.994331,99.991936,-0.020946
18:16:41,3354751,29.993813,99.990211,-0.025425
18:16:44,3354902,29.995163,99.994713,-0.013733
18:16:47,3355124,29.997149,100.001328,0.003448
18:16:49,3355005,29.996084,99.997780,-0.005767
18:16:52,3354881,29.994974,99.994080,-0.015378
18:16:55,3354718,29.993517,99.989220,-0.028001
18:16:57,3354940,29.995502,99.995842,-0.010800
18:17:00,3354977,29.995832,99.996941,-0.007946
18:17:03,3354814,29.994375,99.992081,-0.020570
18:17:06,3354907,29.995207,99.994858,-0.013356
18:17:08,3354884,29.995003,99.994179,-0.015120
18:17:11,3354774,29.994019,99.990898,-0.023641
18:17:14,3354845,29.994654,99.993011,-0.018152
18:17:16,3354708,29.993427,99.988922,-0.028774
18:17:19,3354867,29.994848,99.993660,-0.016468
18:17:22,3354970,29.995771,99.996742,-0.008462
18:17:24,3354826,29.994482,99.992439,-0.019638
18:17:27,3354838,29.994591,99.992805,-0.018687
18:17:30,3354893,29.995083,99.994446,-0.014426
18:17:33,3354812,29.994358,99.992027,-0.020708
18:17:35,3354763,29.993919,99.990562,-0.024513
18:17:38,3354734,29.993660,99.989700,-0.026752
18:17:41,3354652,29.992928,99.987259,-0.033094
18:17:43,3354874,29.994913,99.993874,-0.015913
18:17:46,3354935,29.995459,99.995697,-0.011177
18:17:49,3354888,29.995037,99.994293,-0.014823
18:17:51,3354765,29.993938,99.990631,-0.024335
18:17:54,3355039,29.996387,99.998795,-0.003131
18:17:57,3354926,29.995377,99.995422,-0.011890
18:18:00,3354789,29.994152,99.991341,-0.022492
18:18:02,3354753,29.993830,99.990265,-0.025286
18:18:05,3354887,29.995028,99.994255,-0.014922
18:18:08,3354909,29.995226,99.994919,-0.013198
18:18:10,3354892,29.995073,99.994408,-0.014526
18:18:13,3354896,29.995108,99.994522,-0.014228
18:18:16,3354801,29.994259,99.991699,-0.021560
18:18:18,3354953,29.995619,99.996231,-0.009789
18:18:21,3354812,29.994358,99.992027,-0.020708
18:18:24,3354929,29.995403,99.995514,-0.011652
18:18:27,3354960,29.995682,99.996437,-0.009254
18:18:29,3354846,29.994661,99.993034,-0.018093
18:18:32,3354857,29.994761,99.993370,-0.017221
18:18:35,3354861,29.994795,99.993484,-0.016923
18:18:37,3355007,29.996101,99.997841,-0.005608
18:18:40,3355082,29.996771,100.000069,0.000178
18:18:43,3354818,29.994411,99.992203,-0.020253
18:18:45,3355021,29.996225,99.998253,-0.004538
18:18:48,3354924,29.995359,99.995361,-0.012048
18:18:51,3355040,29.996397,99.998825,-0.003052
18:18:54,3354768,29.993965,99.990715,-0.024117
18:18:56,3354905,29.995190,99.994797,-0.013515
18:18:59,3354759,29.993885,99.990448,-0.024810
18:19:02,3354897,29.995117,99.994560,-0.014129
18:19:04,3354881,29.994974,99.994080,-0.015378
18:19:07,3355062,29.996593,99.999481,-0.001348
18:19:10,3354787,29.994133,99.991280,-0.022650
18:19:12,3354691,29.993275,99.988419,-0.030082
18:19:15,3354950,29.995592,99.996140,-0.010027
18:19:18,3354877,29.994938,99.993958,-0.015695
18:19:21,3354972,29.995789,99.996796,-0.008323
18:19:23,3354797,29.994223,99.991577,-0.021878
18:19:26,3354974,29.995806,99.996857,-0.008164
18:19:29,3354780,29.994072,99.991074,-0.023185
18:19:31,3354944,29.995539,99.995964,-0.010483
18:19:34,3354898,29.995127,99.994591,-0.014050
18:19:37,3355016,29.996181,99.998108,-0.004915
18:19:39,3354692,29.993284,99.988449,-0.030002
18:19:42,3354867,29.994848,99.993660,-0.016468
18:19:45,3354761,29.993900,99.990501,-0.024672
18:19:48,3354864,29.994823,99.993576,-0.016686
18:19:50,3354911,29.995243,99.994980,-0.013039
18:19:53,3354935,29.995459,99.995697,-0.011177
18:19:56,3354923,29.995350,99.995331,-0.012128
18:19:58,3354782,29.994089,99.991127,-0.023047
18:20:01,3355008,29.996111,99.997871,-0.005529
18:20:04,3354905,29.995190,99.994797,-0.013515
18:20:06,3354886,29.995018,99.994225,-0.015001
18:20:09,3354758,29.993876,99.990417,-0.024890
18:20:12,3354854,29.994734,99.993279,-0.017458
18:20:15,3354946,29.995556,99.996017,-0.010344
18:20:17,3354737,29.993687,99.989792,-0.026515
18:20:20,3354907,29.995207,99.994858,-0.013356
18:20:23,3354905,29.995190,99.994797,-0.013515
18:20:25,3354738,29.993696,99.989822,-0.026435
18:20:28,3354743,29.993740,99.989967,-0.026059
18:20:31,3355001,29.996046,99.997658,-0.006084
18:20:33,3354876,29.994928,99.993927,-0.015774
18:20:36,3355044,29.996433,99.998947,-0.002735
18:20:39,3354829,29.994511,99.992538,-0.019381
18:20:42,3354878,29.994947,99.993988,-0.015615
18:20:44,3354873,29.994904,99.993843,-0.015992
18:20:47,3354775,29.994028,99.990929,-0.023562
18:20:50,3354921,29.995331,99.995270,-0.012286
18:20:52,3354837,29.994581,99.992767,-0.018786
18:20:55,3354831,29.994528,99.992592,-0.019242
18:20:58,3354917,29.995296,99.995155,-0.012584
18:21:00,3354667,29.993061,99.987701,-0.031944
18:21:03,3354801,29.994259,99.991699,-0.021560
18:21:06,3354943,29.995529,99.995934,-0.010562
18:21:09,3354909,29.995226,99.994919,-0.013198
18:21:11,3354858,29.994768,99.993393,-0.017161
18:21:14,3354775,29.994028,99.990929,-0.023562
18:21:17,3354988,29.995932,99.997276,-0.007075
18:21:19,3354792,29.994179,99.991432,-0.022254
18:21:22,3354845,29.994654,99.993011,-0.018152
18:21:25,3354881,29.994974,99.994080,-0.015378
18:21:27,3354867,29.994848,99.993660,-0.016468
18:21:30,3354975,29.995815,99.996887,-0.008085
18:21:33,3355013,29.996155,99.998016,-0.005152
18:21:36,3354754,29.993839,99.990295,-0.025207
18:21:38,3354714,29.993483,99.989105,-0.028298
18:21:41,3354863,29.994814,99.993546,-0.016765
18:21:44,3354870,29.994877,99.993759,-0.016210
18:21:46,3354688,29.993250,99.988335,-0.030300
18:21:49,3354985,29.995905,99.997185,-0.007312
18:21:52,3354815,29.994385,99.992119,-0.020471
18:21:54,3354758,29.993876,99.990417,-0.024890
18:21:57,3354864,29.994823,99.993576,-0.016686
18:22:00,3354853,29.994724,99.993248,-0.017538
18:22:03,3355005,29.996084,99.997780,-0.005767
18:22:05,3354869,29.994867,99.993721,-0.016309
18:22:08,3354706,29.993410,99.988869,-0.028912
18:22:11,3354887,29.995028,99.994255,-0.014922
18:22:13,3354911,29.995243,99.994980,-0.013039
18:22:16,3354840,29.994608,99.992859,-0.018548
18:22:19,3354898,29.995127,99.994591,-0.014050
18:22:21,3354851,29.994705,99.993187,-0.017696
18:22:24,3354811,29.994349,99.991997,-0.020788
18:22:27,3355029,29.996298,99.998497,-0.003904
18:22:30,3354910,29.995235,99.994949,-0.013119
18:22:32,3354856,29.994751,99.993340,-0.017300
18:22:35,3354832,29.994535,99.992615,-0.019182
18:22:38,3354984,29.995895,99.997154,-0.007392
18:22:40,3354982,29.995878,99.997093,-0.007550
18:22:43,3354769,29.993973,99.990746,-0.024038
18:22:46,3354790,29.994162,99.991371,-0.022413
18:22:48,3354844,29.994644,99.992981,-0.018231
18:22:51,3354919,29.995316,99.995216,-0.012425
18:22:54,3355036,29.996359,99.998695,-0.003389
18:22:57,3354993,29.995975,99.997421,-0.006698
18:22:59,3355023,29.996244,99.998314,-0.004379
18:23:02,3354858,29.994768,99.993393,-0.017161
18:23:05,3354903,29.995171,99.994736,-0.013673
18:23:07,3355019,29.996208,99.998192,-0.004697
18:23:10,3354777,29.994045,99.990982,-0.023423
18:23:13,3354846,29.994661,99.993034,-0.018093
18:23:15,3354930,29.995413,99.995544,-0.011573
18:23:18,3354774,29.994019,99.990898,-0.023641
18:23:21,3354935,29.995459,99.995697,-0.011177
18:23:24,3354897,29.995117,99.994560,-0.014129
18:23:26,3354844,29.994644,99.992981,-0.018231
18:23:29,3354990,29.995951,99.997337,-0.006916
18:23:32,3354912,29.995251,99.995003,-0.012980
18:23:34,3354954,29.995628,99.996262,-0.009710
18:23:37,3354864,29.994823,99.993576,-0.016686
18:23:40,3354858,29.994768,99.993393,-0.017161
18:23:42,3354937,29.995476,99.995750,-0.011038
18:23:45,3354879,29.994957,99.994026,-0.015516
18:23:48,3354828,29.994501,99.992500,-0.019480
18:23:51,3354887,29.995028,99.994255,-0.014922
18:23:53,3355023,29.996244,99.998314,-0.004379
18:23:56,3355046,29.996449,99.998993,-0.002616
18:23:59,3354850,29.994698,99.993156,-0.017775
18:24:01,3354840,29.994608,99.992859,-0.018548
18:24:04,3354873,29.994904,99.993843,-0.015992
18:24:07,3354978,29.995842,99.996971,-0.007867
18:24:09,3355111,29.997030,100.000938,0.002437
18:24:12,3355085,29.996799,100.000168,0.000436
18:24:15,3355080,29.996754,100.000015,0.000040
18:24:18,3354906,29.995197,99.994827,-0.013436
18:24:20,3354848,29.994680,99.993103,-0.017914
18:24:23,3354849,29.994688,99.993126,-0.017855
18:24:26,3354996,29.996002,99.997505,-0.006480
18:24:28,3354975,29.995815,99.996887,-0.008085
18:24:31,3354902,29.995163,99.994713,-0.013733
18:24:34,3354723,29.993563,99.989372,-0.027605
18:24:36,3354870,29.994877,99.993759,-0.016210
18:24:39,3354876,29.994928,99.993927,-0.015774
18:24:42,3354885,29.995010,99.994202,-0.015061
18:24:45,3354782,29.994089,99.991127,-0.023047
18:24:47,3355021,29.996225,99.998253,-0.004538
18:24:50,3355099,29.996923,100.000580,0.001506
18:24:53,3354901,29.995153,99.994675,-0.013832
18:24:55,3354837,29.994581,99.992767,-0.018786
18:24:58,3354966,29.995733,99.996613,-0.008799
18:25:01,3354734,29.993660,99.989700,-0.026752
18:25:03,3354969,29.995762,99.996704,-0.008561
18:25:06,3355044,29.996433,99.998947,-0.002735
18:25:09,3355139,29.997282,100.001778,0.004617
18:25:12,3354938,29.995483,99.995781,-0.010959
18:25:14,3354784,29.994108,99.991196,-0.022868
18:25:17,3354762,29.993910,99.990532,-0.024592
18:25:20,3355031,29.996315,99.998550,-0.003765
18:25:22,3354811,29.994349,99.991997,-0.020788
18:25:25,3354825,29.994474,99.992416,-0.019698
18:25:28,3354905,29.995190,99.994797,-0.013515
18:25:30,3355113,29.997049,100.000999,0.002596
18:25:33,3354611,29.992559,99.986031,-0.036284
18:25:36,3354971,29.995779,99.996765,-0.008402
18:25:39,3354919,29.995316,99.995216,-0.012425
18:25:41,3354993,29.995975,99.997421,-0.006698
18:25:44,3354768,29.993965,99.990715,-0.024117
18:25:47,3354838,29.994591,99.992805,-0.018687
18:25:49,3354883,29.994993,99.994141,-0.015219
18:25:52,3354980,29.995861,99.997040,-0.007689
18:25:55,3355191,29.997746,100.003319,0.008620
18:25:57,3354876,29.994928,99.993927,-0.015774
18:26:00,3354767,29.993956,99.990685,-0.024196
18:26:03,3354923,29.995350,99.995331,-0.012128
18:26:06,3354698,29.993338,99.988625,-0.029547
18:26:08,3354929,29.995403,99.995514,-0.011652
18:26:11,3354929,29.995403,99.995514,-0.011652
18:26:14,3354945,29.995548,99.995995,-0.010404
18:26:16,3354957,29.995653,99.996346,-0.009492
18:26:19,3354839,29.994600,99.992836,-0.018608
18:26:22,3354856,29.994751,99.993340,-0.017300
18:26:24,3354936,29.995466,99.995720,-0.011117
18:26:27,3354888,29.995037,99.994293,-0.014823
18:26:30,3354822,29.994448,99.992325,-0.019936
18:26:33,3354868,29.994858,99.993690,-0.016388
18:26:35,3354899,29.995136,99.994621,-0.013971
18:26:38,3354986,29.995913,99.997208,-0.007253
18:26:41,3354755,29.993849,99.990326,-0.025127
18:26:43,3354775,29.994028,99.990929,-0.023562
18:26:46,3355046,29.996449,99.998993,-0.002616
18:26:49,3354998,29.996021,99.997574,-0.006302
18:26:51,3354894,29.995090,99.994469,-0.014367
18:26:54,3354771,29.993990,99.990799,-0.023899
18:26:57,3354793,29.994188,99.991463,-0.022175
18:27:00,3354935,29.995459,99.995697,-0.011177
18:27:02,3354734,29.993660,99.989700,-0.026752
18:27:05,3354771,29.993990,99.990799,-0.023899
18:27:08,3354947,29.995564,99.996048,-0.010265
18:27:10,3354955,29.995638,99.996292,-0.009631
18:27:13,3354951,29.995600,99.996162,-0.009968
18:27:16,3354836,29.994572,99.992737,-0.018865
18:27:18,3354795,29.994207,99.991524,-0.022016
18:27:21,3354773,29.994009,99.990860,-0.023740
18:27:24,3354906,29.995197,99.994827,-0.013436
18:27:27,3355019,29.996208,99.998192,-0.004697
18:27:29,3354807,29.994312,99.991875,-0.021105
18:27:32,3354780,29.994072,99.991074,-0.023185
18:27:35,3354964,29.995718,99.996559,-0.008937
18:27:37,3354880,29.994967,99.994057,-0.015437
18:27:40,3354962,29.995699,99.996498,-0.009096
18:27:43,3354982,29.995878,99.997093,-0.007550
18:27:45,3354897,29.995117,99.994560,-0.014129
18:27:48,3355020,29.996218,99.998230,-0.004597
18:27:51,3354838,29.994591,99.992805,-0.018687
18:27:54,3354720,29.993536,99.989288,-0.027823
18:27:56,3354791,29.994169,99.991394,-0.022353
18:27:59,3354831,29.994528,99.992592,-0.019242
18:28:02,3354819,29.994421,99.992233,-0.020173
18:28:04,3354780,29.994072,99.991074,-0.023185
18:28:07,3354831,29.994528,99.992592,-0.019242
18:28:10,3355002,29.996056,99.997688,-0.006004
18:28:12,3354797,29.994223,99.991577,-0.021878
18:28:15,3354770,29.993982,99.990776,-0.023958
18:28:18,3354827,29.994492,99.992470,-0.019559
18:28:21,3354766,29.993946,99.990654,-0.024275
18:28:23,3354958,29.995663,99.996376,-0.009413
18:28:26,3355005,29.996084,99.997780,-0.005767
18:28:29,3354782,29.994089,99.991127,-0.023047
18:28:31,3354809,29.994331,99.991936,-0.020946
18:28:34,3354969,29.995762,99.996704,-0.008561
18:28:37,3354965,29.995726,99.996590,-0.008858
18:28:39,3354814,29.994375,99.992081,-0.020570
18:28:42,3354984,29.995895,99.997154,-0.007392
18:28:45,3354996,29.996002,99.997505,-0.006480
18:28:48,3354748,29.993786,99.990120,-0.025663
18:28:50,3354855,29.994743,99.993309,-0.017379
18:28:53,3354998,29.996021,99.997574,-0.006302
18:28:56,3354828,29.994501,99.992500,-0.019480
18:28:58,3354982,29.995878,99.997093,-0.007550
18:29:01,3354727,29.993597,99.989487,-0.027307
18:29:04,3354962,29.995699,99.996498,-0.009096
18:29:06,3354933,29.995440,99.995628,-0.011355
18:29:09,3354994,29.995985,99.997452,-0.006619
18:29:12,3354854,29.994734,99.993279,-0.017458
18:29:15,3354854,29.994734,99.993279,-0.017458
18:29:17,3354860,29.994787,99.993454,-0.017003
18:29:20,3354999,29.996031,99.997604,-0.006222
18:29:23,3354929,29.995403,99.995514,-0.011652
18:29:25,3354865,29.994833,99.993607,-0.016606
18:29:28,3354889,29.995047,99.994324,-0.014744
18:29:31,3354889,29.995047,99.994324,-0.014744
18:29:33,3354872,29.994894,99.993813,-0.016071
18:29:36,3354959,29.995672,99.996407,-0.009334
18:29:39,3354873,29.994904,99.993843,-0.015992
18:29:42,3354861,29.994795,99.993484,-0.016923
18:29:44,3354892,29.995073,99.994408,-0.014526
18:29:47,3354861,29.994795,99.993484,-0.016923
18:29:50,3355018,29.996199,99.998161,-0.004776
18:29:52,3354814,29.994375,99.992081,-0.020570
18:29:55,3354869,29.994867,99.993721,-0.016309
18:29:58,3354788,29.994143,99.991310,-0.022571
18:30:00,3354990,29.995951,99.997337,-0.006916
18:30:03,3354918,29.995306,99.995186,-0.012504
18:30:06,3354768,29.993965,99.990715,-0.024117
18:30:09,3354866,29.994841,99.993637,-0.016527
18:30:11,3355003,29.996065,99.997719,-0.005925
18:30:14,3354952,29.995609,99.996201,-0.009869
18:30:17,3354721,29.993544,99.989311,-0.027763
18:30:19,3354823,29.994455,99.992348,-0.019876
18:30:22,3354965,29.995726,99.996590,-0.008858
18:30:25,3354871,29.994884,99.993782,-0.016151
18:30:27,3354855,29.994743,99.993309,-0.017379
18:30:30,3354799,29.994242,99.991638,-0.021719
18:30:33,3354856,29.994751,99.993340,-0.017300
18:30:36,3355075,29.996710,99.999870,-0.000337
18:30:38,3354870,29.994877,99.993759,-0.016210
18:30:41,3354808,29.994322,99.991905,-0.021025
18:30:44,3354606,29.992516,99.985886,-0.036661
18:30:46,3354754,29.993839,99.990295,-0.025207
18:30:49,3354776,29.994036,99.990952,-0.023502
18:30:52,3354674,29.993124,99.987915,-0.031390
18:30:54,3354911,29.995243,99.994980,-0.013039
18:30:57,3354778,29.994053,99.991013,-0.023344
18:31:00,3355038,29.996378,99.998764,-0.003210
18:31:03,3354904,29.995180,99.994766,-0.013594
18:31:05,3354784,29.994108,99.991196,-0.022868
18:31:08,3354977,29.995832,99.996941,-0.007946
18:31:11,3354957,29.995653,99.996346,-0.009492
18:31:13,3354817,29.994402,99.992172,-0.020332
18:31:16,3354865,29.994833,99.993607,-0.016606
18:31:19,3354908,29.995216,99.994888,-0.013277
18:31:21,3354917,29.995296,99.995155,-0.012584
18:31:24,3354778,29.994053,99.991013,-0.023344
18:31:27,3354817,29.994402,99.992172,-0.020332
18:31:30,3354855,29.994743,99.993309,-0.017379
18:31:32,3354958,29.995663,99.996376,-0.009413
18:31:35,3354935,29.995459,99.995697,-0.011177
18:31:38,3354857,29.994761,99.993370,-0.017221
18:31:40,3354826,29.994482,99.992439,-0.019638
18:31:43,3355012,29.996145,99.997986,-0.005232
18:31:46,3354957,29.995653,99.996346,-0.009492
18:31:48,3354963,29.995708,99.996529,-0.009017
18:31:51,3354820,29.994431,99.992271,-0.020074
18:31:54,3354761,29.993900,99.990501,-0.024672
18:31:57,3354921,29.995331,99.995270,-0.012286
18:31:59,3354985,29.995905,99.997185,-0.007312
18:32:02,3355026,29.996271,99.998405,-0.004142
18:32:05,3354952,29.995609,99.996201,-0.009869
18:32:07,3354948,29.995573,99.996078,-0.010186
18:32:10,3354815,29.994385,99.992119,-0.020471
18:32:13,3354859,29.994778,99.993423,-0.017082
18:32:15,3354770,29.993982,99.990776,-0.023958
18:32:18,3354833,29.994545,99.992653,-0.019083
18:32:21,3354927,29.995386,99.995453,-0.011811
18:32:24,3354960,29.995682,99.996437,-0.009254
18:32:26,3354887,29.995028,99.994255,-0.014922
18:32:29,3354793,29.994188,99.991463,-0.022175
18:32:32,3354949,29.995583,99.996109,-0.010106
18:32:34,3354778,29.994053,99.991013,-0.023344
18:32:37,3354804,29.994287,99.991791,-0.021323
18:32:40,3354722,29.993553,99.989342,-0.027684
18:32:42,3354806,29.994303,99.991844,-0.021184
18:32:45,3354807,29.994312,99.991875,-0.021105
18:32:48,3354846,29.994661,99.993034,-0.018093
18:32:51,3354927,29.995386,99.995453,-0.011811
18:32:53,3354780,29.994072,99.991074,-0.023185
18:32:56,3354996,29.996002,99.997505,-0.006480
18:32:59,3354870,29.994877,99.993759,-0.016210
18:33:01,3354994,29.995985,99.997452,-0.006619
18:33:04,3354973,29.995798,99.996826,-0.008244
18:33:07,3354776,29.994036,99.990952,-0.023502
18:33:09,3354849,29.994688,99.993126,-0.017855
18:33:12,3354929,29.995403,99.995514,-0.011652
18:33:15,3354894,29.995090,99.994469,-0.014367
18:33:18,3354904,29.995180,99.994766,-0.013594
18:33:20,3354826,29.994482,99.992439,-0.019638
18:33:23,3354784,29.994108,99.991196,-0.022868
18:33:26,3355036,29.996359,99.998695,-0.003389
18:33:28,3354856,29.994751,99.993340,-0.017300
18:33:31,3354902,29.995163,99.994713,-0.013733
18:33:34,3354754,29.993839,99.990295,-0.025207
18:33:36,3354871,29.994884,99.993782,-0.016151
18:33:39,3354733,29.993652,99.989677,-0.026812
18:33:42,3355127,29.997173,100.001411,0.003666
18:33:45,3354947,29.995564,99.996048,-0.010265
18:33:47,3354756,29.993856,99.990356,-0.025048
18:33:50,3355033,29.996334,99.998611,-0.003607
18:33:53,3354955,29.995638,99.996292,-0.009631
18:33:55,3354837,29.994581,99.992767,-0.018786
18:33:58,3354830,29.994520,99.992569,-0.019301
18:34:01,3355019,29.996208,99.998192,-0.004697
18:34:03,3354968,29.995752,99.996674,-0.008640
18:34:06,3354722,29.993553,99.989342,-0.027684
18:34:09,3354720,29.993536,99.989288,-0.027823
18:34:12,3354984,29.995895,99.997154,-0.007392
18:34:14,3354778,29.994053,99.991013,-0.023344
18:34:17,3354883,29.994993,99.994141,-0.015219
18:34:20,3354834,29.994555,99.992683,-0.019004
18:34:22,3354873,29.994904,99.993843,-0.015992
18:34:25,3354999,29.996031,99.997604,-0.006222
18:34:28,3354855,29.994743,99.993309,-0.017379
18:34:30,3354899,29.995136,99.994621,-0.013971
18:34:33,3354968,29.995752,99.996674,-0.008640
18:34:36,3354890,29.995056,99.994354,-0.014664
18:34:39,3354853,29.994724,99.993248,-0.017538
18:34:41,3354792,29.994179,99.991432,-0.022254
18:34:44,3354796,29.994213,99.991547,-0.021957
18:34:47,3355003,29.996065,99.997719,-0.005925
18:34:49,3354926,29.995377,99.995422,-0.011890
18:34:52,3354790,29.994162,99.991371,-0.022413
18:34:55,3354976,29.995823,99.996910,-0.008026
18:34:57,3354723,29.993563,99.989372,-0.027605
18:35:00,3354941,29.995510,99.995865,-0.010741
18:35:03,3355059,29.996567,99.999390,-0.001585
18:35:06,3354827,29.994492,99.992470,-0.019559
18:35:08,3354849,29.994688,99.993126,-0.017855
18:35:11,3354898,29.995127,99.994591,-0.014050
18:35:14,3354966,29.995733,99.996613,-0.008799
18:35:16,3354989,29.995941,99.997307,-0.006995
18:35:19,3354982,29.995878,99.997093,-0.007550
18:35:22,3354801,29.994259,99.991699,-0.021560
18:35:24,3354831,29.994528,99.992592,-0.019242
18:35:27,3354931,29.995420,99.995567,-0.011513
18:35:30,3355015,29.996174,99.998077,-0.004994
18:35:33,3354852,29.994715,99.993217,-0.017617
18:35:35,3354985,29.995905,99.997185,-0.007312
18:35:38,3354908,29.995216,99.994888,-0.013277
18:35:41,3354924,29.995359,99.995361,-0.012048
18:35:43,3354964,29.995718,99.996559,-0.008937
18:35:46,3354929,29.995403,99.995514,-0.011652
18:35:49,3354904,29.995180,99.994766,-0.013594
18:35:51,3354838,29.994591,99.992805,-0.018687
18:35:54,3354851,29.994705,99.993187,-0.017696
18:35:57,3354696,29.993320,99.988571,-0.029685
18:36:00,3354951,29.995600,99.996162,-0.009968
18:36:02,3354867,29.994848,99.993660,-0.016468
18:36:05,3354882,29.994984,99.994110,-0.015298
18:36:08,3354818,29.994411,99.992203,-0.020253
18:36:10,3354893,29.995083,99.994446,-0.014426
18:36:13,3354711,29.993454,99.989014,-0.028536
18:36:16,3354963,29.995708,99.996529,-0.009017
18:36:18,3354781,29.994080,99.991096,-0.023126
18:36:21,3354792,29.994179,99.991432,-0.022254
18:36:24,3354894,29.995090,99.994469,-0.014367
18:36:27,3354962,29.995699,99.996498,-0.009096
18:36:29,3354902,29.995163,99.994713,-0.013733
18:36:32,3354916,29.995287,99.995125,-0.012663
18:36:35,3354764,29.993929,99.990593,-0.024434
18:36:37,3354935,29.995459,99.995697,-0.011177
18:36:40,3354865,29.994833,99.993607,-0.016606
18:36:43,3354851,29.994705,99.993187,-0.017696
18:36:45,3354912,29.995251,99.995003,-0.012980
18:36:48,3354873,29.994904,99.993843,-0.015992
18:36:51,3354833,29.994545,99.992653,-0.019083
18:36:54,3354909,29.995226,99.994919,-0.013198
18:36:56,3354753,29.993830,99.990265,-0.025286
18:36:59,3354866,29.994841,99.993637,-0.016527
18:37:02,3354831,29.994528,99.992592,-0.019242
18:37:04,3354810,29.994341,99.991966,-0.020867
18:37:07,3354912,29.995251,99.995003,-0.012980
18:37:10,3354824,29.994465,99.992386,-0.019777
18:37:12,3354832,29.994535,99.992615,-0.019182
18:37:15,3354819,29.994421,99.992233,-0.020173
18:37:18,3354908,29.995216,99.994888,-0.013277
18:37:21,3354910,29.995235,99.994949,-0.013119
18:37:23,3355014,29.996164,99.998047,-0.005073
18:37:26,3354830,29.994520,99.992569,-0.019301
18:37:29,3354878,29.994947,99.993988,-0.015615
18:37:31,3354691,29.993275,99.988419,-0.030082
18:37:34,3354981,29.995869,99.997063,-0.007629
18:37:37,3355035,29.996353,99.998680,-0.003428
18:37:39,3354808,29.994322,99.991905,-0.021025
18:37:42,3354704,29.993393,99.988808,-0.029071
18:37:45,3354986,29.995913,99.997208,-0.007253
18:37:48,3354875,29.994923,99.993912,-0.015814
18:37:50,3354744,29.993750,99.989998,-0.025980
18:37:53,3355097,29.996906,100.000519,0.001348
18:37:56,3354954,29.995628,99.996262,-0.009710
18:37:58,3354895,29.995100,99.994499,-0.014288
18:38:01,3354865,29.994833,99.993607,-0.016606
18:38:04,3355036,29.996359,99.998695,-0.003389
18:38:06,3354895,29.995100,99.994499,-0.014288
18:38:09,3354855,29.994743,99.993309,-0.017379
18:38:12,3354832,29.994535,99.992615,-0.019182
18:38:15,3354869,29.994867,99.993721,-0.016309
18:38:17,3355158,29.997452,100.002342,0.006084
18:38:20,3354774,29.994019,99.990898,-0.023641
18:38:23,3354745,29.993759,99.990028,-0.025900
18:38:25,3354770,29.993982,99.990776,-0.023958
18:38:28,3354938,29.995483,99.995781,-0.010959
18:38:31,3354692,29.993284,99.988449,-0.030002
18:38:33,3354893,29.995083,99.994446,-0.014426
18:38:36,3354700,29.993357,99.988686,-0.029388
18:38:39,3355001,29.996046,99.997658,-0.006084
18:38:42,3354809,29.994331,99.991936,-0.020946
18:38:44,3354802,29.994268,99.991730,-0.021481
18:38:47,3354943,29.995529,99.995934,-0.010562
18:38:50,3355008,29.996111,99.997871,-0.005529
18:38:52,3354854,29.994734,99.993279,-0.017458
18:38:55,3354719,29.993526,99.989258,-0.027902
18:38:58,3354706,29.993410,99.988869,-0.028912
18:39:00,3354974,29.995806,99.996857,-0.008164
18:39:03,3354746,29.993767,99.990059,-0.025821
18:39:06,3354857,29.994761,99.993370,-0.017221
18:39:09,3355024,29.996254,99.998344,-0.004300
18:39:11,3354887,29.995028,99.994255,-0.014922
18:39:14,3354879,29.994957,99.994026,-0.015516
18:39:17,3354754,29.993839,99.990295,-0.025207
18:39:19,3354959,29.995672,99.996407,-0.009334
18:39:22,3355010,29.996128,99.997925,-0.005390
18:39:25,3354837,29.994581,99.992767,-0.018786
18:39:27,3355055,29.996531,99.999268,-0.001902
18:39:30,3354713,29.993473,99.989075,-0.028377
18:39:33,3355082,29.996771,100.000069,0.000178
18:39:36,3354857,29.994761,99.993370,-0.017221
18:39:38,3354809,29.994331,99.991936,-0.020946
18:39:41,3354947,29.995564,99.996048,-0.010265
18:39:44,3354769,29.993973,99.990746,-0.024038
18:39:46,3354890,29.995056,99.994354,-0.014664
18:39:49,3354704,29.993393,99.988808,-0.029071
18:39:52,3354769,29.993973,99.990746,-0.024038
18:39:54,3354790,29.994162,99.991371,-0.022413
18:39:57,3354956,29.995644,99.996315,-0.009571
18:40:00,3354765,29.993938,99.990631,-0.024335
18:40:03,3354833,29.994545,99.992653,-0.019083
18:40:05,3354826,29.994482,99.992439,-0.019638
18:40:08,3354799,29.994242,99.991638,-0.021719
18:40:11,3354841,29.994616,99.992882,-0.018489
18:40:13,3354780,29.994072,99.991074,-0.023185
18:40:16,3354769,29.993973,99.990746,-0.024038
18:40:19,3354859,29.994778,99.993423,-0.017082
18:40:21,3354750,29.993805,99.990181,-0.025504
18:40:24,3354947,29.995564,99.996048,-0.010265
18:40:27,3354687,29.993240,99.988304,-0.030379
18:40:30,3354917,29.995296,99.995155,-0.012584
18:40:32,3355018,29.996199,99.998161,-0.004776
18:40:35,3354920,29.995323,99.995247,-0.012346
18:40:38,3354765,29.993938,99.990631,-0.024335
18:40:40,3354950,29.995592,99.996140,-0.010027
18:40:43,3354837,29.994581,99.992767,-0.018786
18:40:46,3354999,29.996031,99.997604,-0.006222
18:40:48,3354917,29.995296,99.995155,-0.012584
18:40:51,3354964,29.995718,99.996559,-0.008937
18:40:54,3355026,29.996271,99.998405,-0.004142
18:40:57,3354996,29.996002,99.997505,-0.006480
18:40:59,3355043,29.996424,99.998917,-0.002814
18:41:02,3354862,29.994804,99.993515,-0.016844
18:41:05,3354937,29.995476,99.995750,-0.011038
18:41:07,3354816,29.994392,99.992142,-0.020411
18:41:10,3354947,29.995564,99.996048,-0.010265
18:41:13,3354773,29.994009,99.990860,-0.023740
18:41:15,3355029,29.996298,99.998497,-0.003904
18:41:18,3354851,29.994705,99.993187,-0.017696
18:41:21,3354962,29.995699,99.996498,-0.009096
18:41:24,3354814,29.994375,99.992081,-0.020570
18:41:26,3354767,29.993956,99.990685,-0.024196
18:41:29,3354943,29.995529,99.995934,-0.010562
18:41:32,3354986,29.995913,99.997208,-0.007253
18:41:34,3354937,29.995476,99.995750,-0.011038
18:41:37,3354700,29.993357,99.988686,-0.029388
18:41:40,3354856,29.994751,99.993340,-0.017300
18:41:42,3354902,29.995163,99.994713,-0.013733
18:41:45,3354849,29.994688,99.993126,-0.017855
18:41:48,3354884,29.995003,99.994179,-0.015120
18:41:51,3355109,29.997013,100.000877,0.002279
18:41:53,3354854,29.994734,99.993279,-0.017458
18:41:56,3355030,29.996307,99.998528,-0.003825
18:41:59,3354801,29.994259,99.991699,-0.021560
18:42:01,3354801,29.994259,99.991699,-0.021560
18:42:04,3354670,29.993090,99.987801,-0.031687
18:42:07,3354845,29.994654,99.993011,-0.018152
18:42:09,3354833,29.994545,99.992653,-0.019083
18:42:12,3354631,29.992739,99.986626,-0.034739
18:42:15,3354947,29.995564,99.996048,-0.010265
18:42:18,3355043,29.996424,99.998917,-0.002814
18:42:20,3354955,29.995638,99.996292,-0.009631
18:42:23,3354815,29.994385,99.992119,-0.020471
18:42:26,3354539,29.991917,99.983887,-0.041853
18:42:28,3354816,29.994392,99.992142,-0.020411
18:42:31,3354863,29.994814,99.993546,-0.016765
18:42:34,3354743,29.993740,99.989967,-0.026059
18:42:36,3354928,29.995396,99.995483,-0.011731

网友:
有始有终的项目贴,不错

网友:
太专业了,学习了。

网友AB:
最近在用ad7190,买了一块官方的评估板,官方的板子还是比较有水平的,自己做的第一版噪声控制明显没有官方做的好,建议多参考官方的设计

网友:
这帖子得标记一下

网友:
确实探头很重要,计量院用的设备的照片(当时是做恒温水浴标定)

网友:
刚做了1248测温的板子,用fluke恒温槽做标定,查找表的方式,0.1度为一个刻度,标定了10~25度范围。
现在的ADC显示屏的示数与恒温机箱的误差在0.01以内,可见下表:
恒温机箱温度(℃)                20.00           23.10        22.60        22.50        23.90        24.10        24.50        24.80
1248温度(℃)                   19.994        23.103        22.590        22.490        23.902        24.099        24.500        24.797
                                        19.995        23.105      22.593        22.491        23.906        24.104        24.495        24.795
                                        19.992        23.103        22.594        22.487        23.907        24.102        24.500        24.799
                                        19.993        23.104        22.593        22.487        23.906        24.104        24.496        24.799
                                        19.993        23.101        22.596        22.489        23.904        24.105        24.497        24.796
                                        19.994        23.101        22.592        22.488        23.906        24.105        24.499        24.797
                                        19.996.        23.101        22.593        22.489        23.905        24.108        24.501        24.796
                                        19.995        23.102        22.595        22.488        23.902        24.107        24.500        24.798
                                        19.995        23.103        22.597        22.491        23.903        24.106        24.502        24.797
                                        19.994        23.101        22.598        22.492        23.900        24.105        24.499        24.796
RMS(℃)                                19.9942        23.1024        22.5941        22.4892        23.9041        24.1042        24.4989        24.7965
RMSE(℃)                        1.36E-06        1.84E-06        5.29E-06        2.76E-06        4.69E-06        6.36E-06        4.49E-06        1.85E-06

网友(2017-05-03):
此贴的讨论让我受益匪浅,各位都是专家啊。

网友AC:
引用 网友AB:
最近在用ad7190,买了一块官方的评估板,官方的板子还是比较有水平的,自己做的第一版噪声控制明显没有官方 ...

请问下用AD7190测量一个零差分信号跳动到多少个LSB呢?我的死活跳动15个LSB,5,6个小时内,最高精度了,斩波使能,开缓冲,算下来只有20个bit

网友:
除了电路做的号,传感器也得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C:
请问下用AD7190测量一个零差分信号跳动到多少个LSB呢?我的死活跳动15个LSB,5,6个小时内,最高精度了, ...

我是做高速的采集4800sps,不是精度的采集!

网友:
引用 网友K:
老大,您理解错了。我说的只是pt探头,没说后面的AD。托ADI和TI的福,现在国产的24位AD已经像点样了,满 ...

redroof你为何这么吊,,专门搞电路的吗,芯片库这么大!

我的ADC直接用stm32的12位分辨率的就搞掂了,用tlp431当基准,,实际效果感觉10位精度都达不到.  不做软件滤波的话,还飘来飘去..

平时写代码驱动不?

网友(2018-02-05):
这个PT100的讨论好精彩,感谢奉献的朋友

网友(2018-03-31):
这么高的精确,要是能实现就厉害了

网友:
收藏了,112楼分辨率真高

网友AD(2018-05-15):
引用 网友K:
直接给AD供电的电源肯定得是LDO,不能是DCDC。至于是1086还是别的什么小功率的LDO我倒是认为无所谓。最好 ...

请教下,
1,要达到这样的精度,电源的影响是非常大的。能不能对电源有具体量化的要求?比如噪声小于多少,纹波小于多少 ?还是说用常用的方法电源噪声Vpp<PSRR*Vref/2^24即可?
2,大部分的LDO对于10K以上的纹波抑制能力很弱,到了100k左右几乎都直通率,有没有有效的办法降低纹波(非电池供电)?

网友:
感谢redroof大神!

网友K:
引用 网友AD:
请教下,
1,要达到这样的精度,电源的影响是非常大的。能不能对电源有具体量化的要求?比如噪声小于多少 ...

在LDO前面加LC滤波就行。LC对高频的抑制能力比只用C要好得多。
另外,其实常规的低速24位AD对电源的要求并不像你想象的那么高。电源上的高频纹波并不明显影响测量结果。我实测过。

网友AD:
引用 网友K:
在LDO前面加LC滤波就行。LC对高频的抑制能力比只用C要好得多。
另外,其实常规的低速24位AD对电源的要求 ...

根据你的经验,纹波大概控制在多大范围比较好?或者说,你在实测的时候,多大纹波不影响结果?

网友K:
引用 网友AD:
根据你的经验,纹波大概控制在多大范围比较好?或者说,你在实测的时候,多大纹波不影响结果? ...

感觉几十毫伏之内的纹波都是没关系的
你也很难得到更低的纹波了,个位数毫伏的纹波非常难做到~

网友:
引用 网友K:
感觉几十毫伏之内的纹波都是没关系的
你也很难得到更低的纹波了,个位数毫伏的纹波非常难做到~

明白,多谢!

网友:
分辨率可以。精度不好做。主要是要校准--你没有标准温度对比源

网友(2018-08-20):
话说有没作过惠斯通电桥法和恒流源比例法的比较?各自的优缺点

网友AE:
引用 网友K:
在LDO前面加LC滤波就行。LC对高频的抑制能力比只用C要好得多。
另外,其实常规的低速24位AD对电源的要求 ...

哥们你做的PT100测量是用惠斯通电桥还是恒流源比例法?

网友K:
引用 网友AE:
哥们你做的PT100测量是用惠斯通电桥还是恒流源比例法?

当然是恒流源比例法。
所有的台表都是用恒流源比例法工作的。
电桥法只是在很久很久以前,高精度电阻比减法器便宜的年代才用的,现在没什么意义了。桥臂的另外几个电阻都得是精密基准级别的电阻,太贵,而作用仅仅是省掉了现在做法里面的软件减法。。。
恒流源比例法甚至可以用同一个基准电阻来测很多路PT100,这样要经济的多

网友AF:
引用 网友K:
当然是恒流源比例法。
所有的台表都是用恒流源比例法工作的。
电桥法只是在很久很久以前,高精度电阻比减 ...

redroof大侠,再请教个问题:
今天我查了几个生产PT100的公司给的资料,发现他们的PT100最高级(1/3DIN B 级),标称的在100度时,也有0.27度的误差(PT100阻值误差对应的温度误差)。如果厂家都没法提供高精度的PT100探头,那如果要做0.1度以下的仪表,是不是只能通过实际恒温槽去软件标定了,而无法通过精密电阻去校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F:
redroof大侠,再请教个问题:
今天我查了几个生产PT100的公司给的资料,发现他们的PT100最高级(1/3DIN B ...

贺利氏可以买到成品1/10B级别的探头。
但是1/10B级别的探头的价格,应该已经超过你能买到的最好的AD加上最好的参考电阻。
因此不要试图自己校准。
你做的这个东西的价钱,应该不值得你去买一套能在100度误差0.1度的温度校准设备。
稍微差一点的探头,自身的重复性都不一定保证在100度的时候有0.1度,你再有钱去校准都没意义。

网友K:
引用 网友AF:
redroof大侠,再请教个问题:
今天我查了几个生产PT100的公司给的资料,发现他们的PT100最高级(1/3DIN B ...

你去找一下,看看有几个仪表可以保证在100度的时候误差0.1度,这些仪表多少钱

网友:
用恒压源电阻分压的方式做了一个16路的温度采集,0-100度去方正校准校了一下刚好0.1的准确度!后面想改恒流源发现得切换量程比较复杂就没改!

网友AF:
引用 网友K:
你去找一下,看看有几个仪表可以保证在100度的时候误差0.1度,这些仪表多少钱 ...

刚跟一个做过测温的同事沟通了下。他们原先公司量产的热量表,要求精度是0.05度(国标要求),他们是用一种电容充放电方法测PT1000的阻值。然后标定了20度和70度两个点。具体标定方法是,用一台稳定度较高的恒温水槽(网上搜索有宣称稳定度在0.01度的),然后用个更高精度的PT1000+电阻桥去测当前水温,稳定后,批量放入校准的仪表探头,开始标定。您认为他们这种方法咋样。

网友K:
引用 网友AF:
刚跟一个做过测温的同事沟通了下。他们原先公司量产的热量表,要求精度是0.05度(国标要求),他们是用一 ...

当然可以啊,如果探头和仪表永远绑定,而且你又只要小范围测温的话。

网友AF:
引用 网友K:
当然可以啊,如果探头和仪表永远绑定,而且你又只要小范围测温的话。

如果用恒温槽标定的话,是不是选个精度低的PT100探头就行了,只要稳定性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F:
如果用恒温槽标定的话,是不是选个精度低的PT100探头就行了,只要稳定性可以 ...

我不知道低精度探头的线性究竟如何。不过如果你的测温范围不大,取两个端点加上1/3和2/3的量程(一共4个点)来标定一条三次函数,应当是够的。
只要这个探头的重复性没问题就行

网友(2018-10-21):
等有什么问题再请教

网友AG:
分辨率好做,但精度,还是别想了。精度能做到0.1就够牛了,而且成本还很高。如果要做到0.01精度,估计要好几万到几十万元硬件成本吧。

楼主(2019-03-17):
引用 网友AG:
分辨率好做,但精度,还是别想了。精度能做到0.1就够牛了,而且成本还很高。如果要做到0.01精度,估计要好 ...

是精度0.05度设计要求 实际做到0.03附近 已经去计量院拿了报告

网友K:
引用 楼主:
是精度0.05度设计要求 实际做到0.03附近 已经去计量院拿了报告

你应该是只做了测PT100电阻的电路吧?到计量院也是拿标准电阻来检验,再换算为温度。对吧?

测电阻精确到这个数倒是不难,但不知道真正能精确到0.03度的PT100探头要多少钱一个

网友:
难度很大,不可能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K:
你应该是只做了测PT100电阻的电路吧?到计量院也是拿标准电阻来检验,再换算为温度。对吧?

测电阻精确 ...

实际的探头测试的 上海计量院测试的
他们有模拟温度的源 至于是否是真的0.03我就不知道了 我是根据他实际的环境校准的
误差0.03以内 给了报告 关键是很贵
我朋友去搞的 我没去 大概情况是这样的 前几天他给我看了报告 呵呵 可能是花钱买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你应该是只做了测PT100电阻的电路吧?到计量院也是拿标准电阻来检验,再换算为温度。对吧?

测电阻精确 ...

探头里面的pt是贺利氏的  封装也是在德国 他手上好像就这么一根 想买人家不卖 听说是什么项目上面拆下来的 比较贵
https://www.heraeus.com/cn/group/home/home.aspx

网友K:
引用 楼主:
实际的探头测试的 上海计量院测试的
他们有模拟温度的源 至于是否是真的0.03我就不知道了 我是根据他实际 ...

用的手上独一份的探头,那么你这个报告的效力就很低啊。这可不是好事。
现在你花了这个钱,只是证明了你这个特定的探头加你的仪器整体是符合指标的。除非是你直接把这个整体卖给客户,否则等于啥也没证明。
就算卖整体,你也只能卖这一套。对另一个仪器硬件,只能重新来测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K:
用的手上独一份的探头,那么你这个报告的效力就很低啊。这可不是好事。
现在你花了这个钱,只是证明了你 ...

是的 每个板子+探头独立测试

普通的网上买的200块一根的pt100大概测试 有些点不好 0-20区间大概在 0.02 其他点 有的0.1 有的0.2 不太

网友K:
引用 楼主:
是的 每个板子+探头独立测试

普通的网上买的200块一根的pt100大概测试 有些点不好 0-20区间大概在 0.02  ...

不要忘了,这一份报告的费用也需要加到你的单价里面啊。报告的费用肯定超过2千了
我感觉还不如你去用淘宝上的两千块钱一个的一等标准铂电阻算了。那种电阻自带校准证书,你只检验测电阻的功能要容易得多。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不要忘了,这一份报告的费用也需要加到你的单价里面啊。报告的费用肯定超过2千了
我感觉还不如 ...

远远不止2千啊 好像7-8千
有点贵 可能是需要整体报告 板子和探头一起出报告

网友AD(2019-07-18):
引用 楼主:
远远不止2千啊 好像7-8千
有点贵 可能是需要整体报告 板子和探头一起出报告 ...

楼主你好,我想问下,如果基准电阻取100R,用恒流源驱动,怎么用呢?
一般的AD芯片推荐的基准电阻都是5K左右,如果200ua的驱动电流,会获取1V左右的电压,作为参考源进行比例运算,如图所示。
但是,我看你前面写的是100R的基准电阻,100R×200ua=0.02V这也太小了,一般的AD如果打开BUFF,都会要求输入电压高一点,0.02V一般都检测不到了,怎么用呢?
多谢!

网友:
Knowing nothing feels like knowing everything.

楼主:
引用 网友AD:
楼主你好,我想问下,如果基准电阻取100R,用恒流源驱动,怎么用呢?
一般的AD芯片推荐的基准电阻都是5K ...

我没有使用ad片内的恒流源 用外部的参考源+运放搭建的横流源哦

网友AD:
引用 楼主:
我没有使用ad片内的恒流源 用外部的参考源+运放搭建的横流源哦

问题是就算外部的恒流源,200ua驱动在100R的基准电阻上的压降只有0.02V,这么小的电压在BUFF打开的时候低于最低电压的要求,怎么采呢?是通过运放把电压放大了吗?

网友AH:
引用 网友K:
不要忘了,这一份报告的费用也需要加到你的单价里面啊。报告的费用肯定超过2千了
我感觉还不如 ...

国内很多单位建标时,就要看计量院的检定证书。
所以不管你买了多好的探头,必须到计量院检定一次,出的报告也必须是温度的检定报告。

而且更奇葩的是,你可以先用它的设备对自己的仪器标定一遍,马上再用它的设备检定。
只要你的仪器稳定性不是太糟,。。。。。。。。。

网友K:
引用 网友AH:
国内很多单位建标时,就要看计量院的检定证书。
所以不管你买了多好的探头,必须到计量院检定一次,出的 ...

是让你直接买个已经带有计量院证书的探头啊~~
卖探头的厂家替你送计量院检定过的
他们批量去检定,比你自己去做便宜,而且省你的时间~

网友AH:
引用 网友K:
是让你直接买个已经带有计量院证书的探头啊~~
卖探头的厂家替你送计量院检定过的
他们批量去检定,比你 ...

没用啊,别人就是要整套仪器(包含探头)的检定证书。

网友:
引用 网友AH:
没用啊,别人就是要整套仪器(包含探头)的检定证书。

你买个高位台表,它自带的证书里面就写明了测温挡位的精度(不含探头)
然后再买个带有证书的探头,合起来不就是了?

就算再贵的台表,标称的测温精度都是不含探头的啊,探头总是让你自己买的。两者的误差加起来就是总误差,无需整套合起来检定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D:
问题是就算外部的恒流源,200ua驱动在100R的基准电阻上的压降只有0.02V,这么小的电压在BUFF打开的时候低 ...

是的 我用外部电路实现恒流源 电流应该不是200uA 我晚上回去确认下
因为我没关心电流 直接看电压的 有个调节驱动电流的电位计 用的进口的几十块的那种

网友AD:
引用 楼主:
是的 我用外部电路实现恒流源 电流应该不是200uA 我晚上回去确认下
因为我没关心电流 直接看电压的 有个 ...

嗯嗯,一直在考虑两个方案,方案1:用5K左右的基准电阻,这样电压不用放大可以直接进AD采样,但是0.01%精度的5K的电阻带来的误差会比100R的电阻大;方案2:就是你这个方案0.01%精度的100R电阻,精度相比会好很多,但是需要放大电路。

网友K:
引用 网友AD:
嗯嗯,一直在考虑两个方案,方案1:用5K左右的基准电阻,这样电压不用放大可以直接进AD采样,但是0.01%精 ...

同样精度,为什么5k电阻的误差比100欧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D:
嗯嗯,一直在考虑两个方案,方案1:用5K左右的基准电阻,这样电压不用放大可以直接进AD采样,但是0.01%精 ...

感觉你还没理解我的意思呢
我的方案 恒流源通过电位器调整 输出合适的值。能够保证流过参考电阻和被测电阻的电流 形成的电压能够很好的被我的adc采集就可以了
最终被采集电阻 就能够通过两个电阻上的电压比例和参考电阻 换算出来
所以我只需要保证 这个参考电阻足够准就行了 当然恒流源不波动对处理也有好处 毕竟如果需要很好的精度需要把adc的rate降低

网友:
精度0.1都不太容易

网友AD:
引用 网友K:
同样精度,为什么5k电阻的误差比100欧大?

周末有点事没来得及看。首先感谢redroof大侠指点!
经你这么一问,确实不知道该怎么理解这个误差了,按照比例法,Rpt=(Vpt × Ref )/Vref,按说Rpt计算出来的精度会受Ref的影响,但是Ref的精度变化同时带来Vref的变化。这个地方应该怎么去理解呢

网友K:
引用 网友AD:
周末有点事没来得及看。首先感谢redroof大侠指点!
经你这么一问,确实不知道该怎么理解这个误差了,按照 ...

用恒流源比例法测电阻,本质上你测到的AD值代表给基准输入端供电的电阻和被测电阻之间的比值。这个比值的精度只跟AD的线性度有关。
你计算被测电阻的误差,就是参考电阻的误差加上AD的线性度误差。别的没了

网友:
这老帖怎又被挖而重出土了?!几年前有发射了颗那种探测宇宙暗物质的科研卫星,上面载有解析度为百万分之一摄氏度的感测器,不过想定这感测器应是买不到,就算拿到了也难捣鼓才是。

网友:
引用 网友K:
用恒流源比例法测电阻,本质上你测到的AD值代表给基准输入端供电的电阻和被测电阻之间的比值。这个比值的 ...

嗯嗯,好多AD的BUFF打开后要求大于一个电压值,如果采样电阻是100的话需要放大才能被识别。但是如果换成K级别就能被AD检测,不需要额外加放大了。最近突然对这部分感兴趣,回头做实验看看。

网友AD:
引用 网友K:
同样精度,为什么5k电阻的误差比100欧大?

可是根据你前面的讲解
“如果要自己做,就去mouser/digikey买个万分之一的5ppm基准电阻,用你能买到的最好的24位AD做比例测量即可。比如ADS1256档次足够了。
电阻对电阻的比例测量并不难,你可以做到的精度就是AD的线性加上你的基准电阻的误差。大约就是万分之一阻值。100欧*万分之一阻值=0.01欧=0.025゜C”

AD的线性加上你的基准电阻的误差:那基准电阻的误差0.01%×100R=0.01欧,和0.01%×5K=0.5欧,这不是差别很大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D:
可是根据你前面的讲解
“如果要自己做,就去mouser/digikey买个万分之一的5ppm基准电阻,用你能买到的最 ...

不乘电阻值,只看误差比例。比例都是相对自身而言。

网友:
引用 网友K:
请用比较法测电阻。这样你的精度完全取决于AD的线性以及你那个超精密基准电阻的稳定性和温漂,跟别的啥都 ...

“比较法测电阻”
请教一下,这个怎么搞法?电桥电路么?

网友AI(2019-11-17):
看着没有下文了,楼主不能SHOW一下 你自己做的东西么!围观一下

网友AJ:
关键是怎么标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I:
看着没有下文了,楼主不能SHOW一下 你自己做的东西么!围观一下

写代码的 做硬件水平不行 装机图敏感 只发几张研发阶段的pcb

立创贴片的半成品自己补焊 这种板子得好好洗洗 不然测不准的

楼主:
补充:
2年前的项目  很久不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J:
关键是怎么标定!!!

实验室去标定 做了配套的上位机 发送指令完成标定
温度都是计算出来的 测量只是一小部分
老外的做法是探头里面带芯片每次标定结果写入探头 这个方式最合理

网友:
精度需要从整个系统角度来把握,信号的前段防护,中段抗噪声滤波,后端的运放选型及A/D处理,外加PCB的的走线~

网友AI:
小板子上那腿比较多的 是什么片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I:
小板子上那腿比较多的 是什么片子!

楼主位提到的adi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