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PLC电路有带看门狗芯片吗?

楼主(2017-02-28):
有看门狗会更稳定点。像西门子PLC这种有么

网友:
plc都有看门狗

网友:
PLC編輯時好像沒特別注意到看門狗,低階機種應該沒有,高階機種則沒注意過有看門狗的設定,

不過硬體上有沒有設計就不知道了。

网友:
PLC都带有看门狗的,有的PLC还可以设置看门狗时间。只是喂狗时间远大于一个处理周期,所以一般情况下不需要设置看门狗,利用PLC的默认参数即可,给人的感觉好像PLC没有看门狗似的。

网友:
有狗,有些还有喂狗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