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PICC编译器如何配置PIC16F1934内部时钟和时钟频率?

楼主(2017-03-01):
如上,__CONFIG(x)只能配置时钟的方式,但不能定RC运行频率,该如何设置?

楼主:
现在都没人用PIC的芯片了?

网友A:
还有个OSCCON寄存器配置下  具体看数据手册

网友:
看datasheet啊~兄弟~
规格书写得清清楚楚,不仔细看完规格书,可能到时候代码一大堆bug~量产后,就是坑自己~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个OSCCON寄存器配置下  具体看数据手册

谢谢!我找找规格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