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超声波的测量范围

楼主(2017-03-01):
最近在做一个超声波的项目,在弄超声波的时候,发现超声波的检测范围比较小,精度还行,但是就是检测范围还是有点小了,大概1米之内效果还是不错的,比较稳定,2米左右就会出现错误,调节了继电器改变灵敏度效果还是不怎么样,求大神帮忙指导下,谢谢了

楼主:
内附上原理图,请大神帮忙参考下

网友A:
加大功率,可以升压

网友:
调节继电器能改变灵敏度?
是调节换能器吧

网友B:
这个原理图接收,拍下掌或其他噪音也会触发吧

网友C:
应该20米没问题吧

网友D:
我用红外片子加升压加大功率换能器,最远做到近60米,水平有限,测得远近距离就不行了,做近距离的测不远。

看你的需要,来调节吧。

网友:
一般可以做到5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原理图接收,拍下掌或其他噪音也会触发吧

这个接收拍下掌倒是没有噪音,但是放在桌子上拍桌子就会产生噪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大功率,可以升压

加大功率是把发射的那部分功率加大?让发射的信号更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20米没问题吧

根本就没有20米啊,现在用定时器加中断,精度倒还是可以,就是范围始终小了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用红外片子加升压加大功率换能器,最远做到近60米,水平有限,测得远近距离就不行了,做近距离的测不远。 ...

好的,谢谢。我加上大功率换能器试一下

网友:
我有个同事在做超声波测距仪,具体电路我没有看到,提供个范围给你:一般可以做到12~16米。

网友:
另外,超声波在0.5米(大概)之内是盲区。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大功率是把发射的那部分功率加大?让发射的信号更强?

就是你说的这个意思。。。可能不能再用普通地运放了,电压不够,得使用MOS管,甚至用变压器升压了。。。

网友:
买个几十米的超声波测距仪产品拆开看吧。

网友E(2017-06-06):
最近做项目也用到了超声波测距,自己设计了一款。距离在5米以上,精度1mm。我分享下经验:用示波器测测换能器两端的电压,按传感器手册上规定的电压驱动换能器,如果驱动电压低,距离肯定近的。接收的时候检查每级放大器的输出,调整元件参数,使最终的输出信号整形为方波,给单片机测量。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最近做项目也用到了超声波测距,自己设计了一款。距离在5米以上,精度1mm。我分享下经验:用示波器测测换能 ...

赞一下,你设计的这个挺好看!另外再请教下大侠能不能推荐款辐射角度小的收发一体超声波探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