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S3C44B0X01L的数控系统被锁了,请问有办法解锁吗?

楼主(2017-03-01):
主板发现以下这些芯片:S3C44B0X01L、FM1608-120-PG、39VF1601、HY57V641620FTP-H、LFXP6C 3QN208C、K9F2G08U0A。

开机正常,就是在更新BIOS时提示输入密码(密码未知才需要解锁)。目前有另外一台一样型号的知道密码也已经升级成功,觉得K9F2G08U0A就是用来保存加工用的G代码,那么通过对换39VF1601是不是连BIOS和密码也对换了?还是需要连其它芯片一起对换?

网友A:
FM1608就是铁电RAM,可以拆下。如此可以如下操作:
1,把已知密码板(A板)的FM1608热风焊下。编程器读出内容,存为A.obj。
2,取下B板的FM1608,放在一边。
3,把A板的FM1608焊到B板。
4,用A板的密码尝试更新B板。如果成功,用A.obj写入原B板的FM1608,焊到A板,仍用A板的密码尝试更新,如果也成功了。悬赏归我。

假如不行,只好再去39VF1601处碰运气。
当然,如果有备用芯片,用之复制尝试,最为安全,否则每次改写芯片前,须作备份。

网友A:
看了自己楼上的回答,赶忙把手头开发的STM32的密码,在CPU的FLASH中也保存一份,与片外24C256如果不一致,不工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了自己楼上的回答,赶忙把手头开发的STM32的密码,在CPU的FLASH中也保存一份,与片外24C25 ...

哈哈,你这容易破解。我fpga是在soc的bootloader里面根据dna计算一个数字证书,然后比较片外的证书。而且bootloader是不允许读出自己的内存的。

网友C:
有没有可能让mcu首次开机自动更新一段程序,这样保证每个程序都是不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了自己楼上的回答,赶忙把手头开发的STM32的密码,在CPU的FLASH中也保存一份,与片外24C25 ...

这估计只能安慰一下自己,,没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FM1608就是铁电RAM,可以拆下。如此可以如下操作:
1,把已知密码板(A板)的FM1608热风焊下。编程器读出内 ...

谢谢,就按你的方法先试试。成功肯定给你莫元。
没有备用芯片,芯片写入前都会先读出备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可能让mcu首次开机自动更新一段程序,这样保证每个程序都是不一样的 ...

先试试看吧,其实不升级BIOS也能够正常使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FM1608就是铁电RAM,可以拆下。如此可以如下操作:
1,把已知密码板(A板)的FM1608热风焊下。编程器读出内 ...

请问哪款编程器支持这款铁电存储器?找了几个都不支持。

网友A:
我查找对比了一遍资料,发现28C64与FM1608相近,在编程器上就以28C64的型号读写。如果编程器高档,会报芯片ID错,可以忽略或关闭次项警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你这容易破解。我fpga是在soc的bootloader里面根据dna计算一个数字证书,然后比较片外的证书。而且 ...

至少防你换24C256破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查找对比了一遍资料,发现28C64与FM1608相近,在编程器上就以28C64的型号读写。如果编程器高档,会报芯片 ...

问到希尔特一款编程器直接支持FM1608。

网友:
电工的可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