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赢天行者电调 PWM波如何控制

楼主(2017-03-01):
最近在学STM32控制电调,20ms 的PWM波 占空比为10%到20%调节直流无刷转速,然而只有20%占空比的时候才会启动~看说明书上都给的是用遥控来控制的的~不知各位高手都是怎么用PWM波控制的?
或者说是这种电调在启动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步骤需要注意的

网友A:
PWM 频率,50~490Hz都可以,高电平的时间为1ms-2ms,1ms对应0油门,2ms对应满油门

网友:
看说明书,让电调转动的调速信号通常的PWM脉宽来实现的,1ms对应0%油门,1.5ms对应50%,2ms对应100%油门;频率一般50HZ~400Hz,现在发展出了各种油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PWM 频率,50~490Hz都可以,高电平的时间为1ms-2ms,1ms对应0油门,2ms对应满油门 ...

可是一通电的时候电机光唱歌进入设置模式了,不知道为啥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是一通电的时候电机光唱歌进入设置模式了,不知道为啥

上电时,油门应该处于最低点;
第一次上电还需要校准油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电时,油门应该处于最低点;
第一次上电还需要校准油门

请问是只有第一次上电才需要校准油门吗?我把电调说明书已经放在附件里了,正常开机的过程我按照它的流程加的最低油门,可不知道为什么一直等不到自检成功~小白第一次接触这个,多谢前辈指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是只有第一次上电才需要校准油门吗?我把电调说明书已经放在附件里了,正常开机的过程我按照它的流程 ...

一个新的油门,第一次接电调通常需要校准油门,说白了就是识别油门的最低点最高点;
校准之后以后用这个油门不用再校准了;
另外你给的油门信号脉宽要控制那个范围1000us-2000us;通常的一种油门范围是1100us~1940us;
有时校准不成功,可能是脉宽范围你给的不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新的油门,第一次接电调通常需要校准油门,说白了就是识别油门的最低点最高点;
校准之后以后用这个 ...

行呢~我再调一调试试,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新的油门,第一次接电调通常需要校准油门,说白了就是识别油门的最低点最高点;
校准之后以后用这个 ...

最开始用50Hz的脉冲,现在改成了400Hz的了。高电平时间控制在1ms到2ms之间。可是奇怪的是在我逐渐加占空比的时候电机一直都不转,直到我占空比为20%了就直接全速了~感觉既然能转起来应该就能调速啊,可是现在变成纯开关了,很奇怪~请问您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最开始用50Hz的脉冲,现在改成了400Hz的了。高电平时间控制在1ms到2ms之间。可是奇怪的是在我逐渐加占空 ...

启动的时候莫名其妙就好了,我也不清楚为什么?之前我50Hz的时候在启动的时候我低油门三秒高油门三秒就能启动了,能启动了也是这种开关式的,不能调速,后来被我这折腾的不能动了我才来坛里问的。现在我把脉冲改成400HZ了以后又是这个情况~是不是因为我在电击上没有带负载的缘故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开始用50Hz的脉冲,现在改成了400Hz的了。高电平时间控制在1ms到2ms之间。可是奇怪的是在我逐渐加占空 ...

这个现象有点像没校准油门

网友:
引用 楼主:
启动的时候莫名其妙就好了,我也不清楚为什么?之前我50Hz的时候在启动的时候我低油门三秒高油门三秒就能 ...

400Hz的油门会不会太高了,识别不了?用50Hz的油门先驱动成功再说

楼主:
最后调整出来了~首先是由于我本身用的是一个别人用过的电调,也就是说不是初次上电了,仿佛是不能设置油门上下限的(这一点目前还没有确认过);
PWM波调整电调确实是和频率没有多大关系的,频率在50Hz到400Hz之间基本上都是可以的,主要还是高电平(重要重要重要)的时间长度;
这里就要主要说高电平的时间长度了,按照通常的情况一般通电的时候高电平低油门1ms对应0油门,2ms对应满油门确实不错,可是一定要注意这个值是初次上电的时候设置的长度,也就是说(虽然我没有试过,但我觉得),0.5ms对应0油门,1ms对应满油门也是可以的,很不巧,我拿到的这个可恶的电调就是这个样子的(第一次上电的时候一定是一个什么都不懂的逗比);
不过现在回想起来的时候就是一个我之前提问中的 一个问题,我觉得1ms是0油门而我这个电调却将它当做满油门,怪不得只要我给1ms高电平它就一定会进入莫名其妙的编程模式里出不来(好赢说明书里有说,只有在满油门时给电调上电才能进入编程模式的)。其实这个问题在这里就已经很明显了,我的这个破电调1ms就是它的满油门。然而天真如我却始终不敢这么想,不是说好的1ms~2ms嘛。。。。。。总之就是一头黑线,好在问题最后圆满解决,谢谢楼上两位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