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12-24V转5V最大100mA的最实惠方案

楼主(2017-03-01):
希望外围电路简单点,最好不要外置电感,最主要还是便宜好买

编辑补充:也考虑外置电感吧,不然选择范围太小

升压的时候一般用mps的多,降压用的少

网友A:
最实惠的就是7805+散热片,你的要求全部都满足。不到2W的耗散就忍了吧

网友B:
内置电感的, 似乎就EN5312之类的了. 外围两个电容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内置电感的, 似乎就EN5312之类的了. 外围两个电容即可

这样选择范围太小了,还是用电感吧,有便宜的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实惠的就是7805+散热片,你的要求全部都满足。不到2W的耗散就忍了吧

网友:
还是用MPS带同步整流吧

网友C:
MPS降压型芯片很好呀,效率也很高,你这个才100MA,选SOT23-5或者SOT23-6封装的同步整流芯片都可以,电路很简单

网友D:
不要外置电感那就内置,光这个绝对便宜不了   话说MPS的降压也很多啊 如MP2451就符合你的要求

网友:
那就34063咯,好像还有85063省点电阻

网友:
MC34063居然才1毛多,配一个两毛的工资电感,满足你的需求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要外置电感那就内置,光这个绝对便宜不了   话说MPS的降压也很多啊 如MP2451就符合你的要求 ...

2451大概多少钱一颗?

楼主:
引用 网友C:
MPS降压型芯片很好呀,效率也很高,你这个才100MA,选SOT23-5或者SOT23-6封装的同步整流芯片都可以,电路很 ...

同步整流好像电流可以输出很大,MP有MP2307,他比非同步整流的MP2451有什么区别?  外围好像少了电感,价格会差很多吗

网友:
to252三端稳压,前面加个1w电阻

网友:
什么应用? 如果汽车应用的话, NXP 有对应的芯片, 把这部分电路集成在 MCU 里。 或者集成在 CAN 收发器里。  芯片都是车规的,性价比很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2451大概多少钱一颗?

100mA要什么同步整流,24V场合耐压要高于30V吧  在意价格而不在意静态功耗可以选MC34063,要是想要静态功耗和效率,建议MP2451  36V,批量能到1元以内,需要外置一个电感,二极管,电容,其实和很少元件了

网友:
MC34063非常常用,或者TOREX和RICHTEK看看,有很多满足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