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禄克 F287 万用表 电阻档短接不归 0 ??

楼主(2017-03-01):
昨天不小心入了一块 福禄克 F287 的万用表,打开里面看了看,貌似还可以

现在就是有个小小的情况就是 我短接 电阻档时,显示不归0,是什么情况 ?? 是不是万用表有
什么问题啊 ?????????????????
问题描述见如下图片显示:

万用表内部图片欣赏,大家看看如何 :?

网友:
不小心。O(≥∇≤)O

网友A:
难道是表笔的内阻吗,楼主用根很短锡线试试。

网友:
就是表笔的内阻吧

网友B:
楼主标题不合规格

网友:
导线有电阻,有接触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道是表笔的内阻吗,楼主用根很短锡线试试。

用锡线短接显示电阻值如下:

这样的话,是否正常啊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标题不合规格

标题要如何改啊 ??

网友C:
这是故障啊,你把表转让给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故障啊,你把表转让给我吧

刚刚买的哟,如果你需要也可以啊,1850大洋,我也不赚你的钱,快递费你出

机子貌似是9.5成及以上新

购买凭证

网友:
换根银线试试

网友:
看起来挺新的,能否告知购买渠道?
这个开机听说要等8秒,等不起,还是入一个87,或者189之类的吧。
另外,焊锡丝除非融化了,否则阻抗还是挺大的,别乱拆了,好好的表。

楼主:
银线木有哟,

或者搞根粗铜线行不行 ??? 不过粗铜线也要去找啊

网友:
LZ这表明显有严重故障啊, 当垃圾100元扔给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多钱入手的,看起来挺新的,能否告知购买渠道?
另外,焊锡丝除非融化了,否则阻抗还是挺大的,别乱拆了, ...

你好,店铺是深圳的一家,就这一块表,我拍下他就没有了,

表看起来貌似是是有 9.5成新以上

价格是 1850.00大洋

店家吧收货期自己延长到了30天,也就是一个月后他才可以收到钱

购买的就是这家

网友C:
留给更需要的同志吧

楼主:
我这次终于搞到个好宝贝了啊,你们谁需要报上名来,

我就忍痛割爱转让了

网友E:
这是表笔内阻,17B有个REL键按了以后可以归零的,类似电子称去皮的功能

网友:
炫耀帖,鉴定完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是表笔内阻,17B有个REL键按了以后可以归零的,类似电子称去皮的功能

看来就这样使用了,表字没有问题我就放心了啊

网友:
表没问题的。

楼主:
那我就放心了啊,那我就好好的安心使用了,多谢多谢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留给更需要的同志吧

我看克强同志是不需要了。这次开完会就让他回家吧。觉得李书福同志不错,虽然和我是连襟,但把自主品牌经营的有声有色,举贤不避亲,可以考虑提拔提拔啊,你说呢,战书同志?那个谁,汪洋,去看看赏给熙来的包.Zi.吃完了没,我也饿了,走,庆丰去!

网友F:
表笔不是Fluke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表笔不是Fluke的?

店家配的表笔比我目前使用的表笔还差, 目前我使用的这个表笔是我以前 胜利万用表 VC9805A+ 上面的

网友G:
这是正常的,表笔的内阻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是正常的,表笔的内阻

那我就放心了啊,那我就好好的安心使用了,多谢多谢啊

网友H:
等一个月再来汇报下, 看开机慢对使用有没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H:
等一个月再来汇报下, 看开机慢对使用有没有影响?

开机慢应该是系统需要初始化造成的吧,这个应该对使用木有什么影响 的 吧 !!

我目前的这个开机貌似大概 2-3s就可以了

网友I:
怎么这么不小心。

网友:
不错的表!饱饱眼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怎么这么不小心。

惭愧... ... 惭愧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