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T8系列MCU出厂EEPORM的初始值是0,还是255呢?

楼主(2017-03-02):
SMT8系列MCU出厂EEPORM的初始值是0,还是255呢?

我想这样写个程序,先读下EEPORM的初始会值 ,如果是XX,就初始化一些程序,谢谢!

网友:
可以自己定义一个特殊值如0x5a,如果初始化完成后就把他改为你定义的值,如果不是你定义的值,就初始化
if(Eep_Read(0x1)==0x5a
{
// 已经初始化
}
else
{
  //开始初始化
Eep_Write(0x1,0x5a);
}

网友:
我就是按2楼的做法来做的

网友A:
我一般是EEP的前10位是我的手机号就认为这片子被我搞过。否则一概不认。我的板子,我做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是EEP的前10位是我的手机号就认为这片子被我搞过。否则一概不认。我的板子,我做主。 ...

你牛。。。。。

楼主:
哪个大哥上一个STM8的EEPROM读写程序啊,用的IAR编译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是EEP的前10位是我的手机号就认为这片子被我搞过。否则一概不认。我的板子,我做主。 ...

先打个电话~ 拨通了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打个电话~ 拨通了再说

通不了,缺一位。要在前面加个1 才行。

网友:
出厂时为0

网友:
对,还是自己定义一个。如果参数比较重要还要加上检验才能比较可靠

网友:
将EEPROM分成两个区域,一个是备份分区一个是使用区,配上校验码,假如使用区不对,就将备份区的拷贝过来,每次修改使用区的时候备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