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做一个模拟数字一体对讲机

楼主(2017-03-02):
暂定方案:
        MCU+AX5043;
        模拟兼容市场的对讲机;
        数字吗,就自定义了;
        遇到的问题:
        1:FM对讲的时候白噪声怎么去除?
        2:亚音怎么搞?

网友A:
1) sql, 2)直接调制进 vco。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sql, 2)直接调制进 vco。

谢谢回帖,请教:
1) sql
        能否再详细些,google 搜不到相关内容;

网友:
不错,AX5043 性能超强!期待大作。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帖,请教:
1) sql
        能否再详细些,google 搜不到相关内容;

就是无信号静噪,rssi控制音频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无信号静噪,rssi控制音频输出。

亚音频,是一种将低于音频频率的频率(67Hz-250.3Hz)附加在音频信号中一起传输的技术;
请教这个“附加”怎么理解?

楼主:
引用 楼主:
亚音频,是一种将低于音频频率的频率(67Hz-250.3Hz)附加在音频信号中一起传输的技术;
请教这个“附加 ...

可以理解成波形的叠加吗?如果是,FFT就可以搞定了。

网友B:
不好意思打击一下哈,楼主连相对来说比较基本的知识都不怎么了解,如何能做好啊?
管他什么亚音还是附加,不就是一个调制嘛,
不过还是很期待楼主,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打击一下哈,楼主连相对来说比较基本的知识都不怎么了解,如何能做好啊?
管他什么亚音还是附加, ...

“管他什么亚音还是附加,不就是一个调制嘛,”
请问这个“调制嘛”是如何调制,能说具体点吗?谢谢!

网友:
就是语音低频段叠加一个信号和音频一起发出去,接收端高通把音频取出,低通把亚音取出,

网友:
乐天刚刚被没收处罚了30个

网友:
直接用成品无线模块做个数字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理解成波形的叠加吗?如果是,FFT就可以搞定了。

对于发射来说, 就是叠加, 对于接收, 需要大概》40db分离度的滤波把这部分分离出来, 你选的 集成里面没有这功能, 要不你用dsp分离,要不选专用集成。

网友:
顶,得搞一个加密通讯,输入密码相同,才能收听

网友:
是个初哥,

网友:
对讲机能像聊qq和手机一样点对点双向的吗?

网友:
哑音频率可以用LM567解出来的。

楼主:
跟新进度:
LNA准备用:SGL0363Z
遇到个问题,附件图片:
1:偏上面一个圈应该是一段铜线周围包了一圈通过过孔到地的铜皮,是何用意?
2:偏下面一个圈,难道是两个铜皮去掉绿油通过焊锡连接?
3:为毛推荐的封装都是0603的,我准备用0402的;

楼主:
自己顶一个!

楼主:
请大师指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