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单片机主控的AC/DC方案

楼主(2017-03-02):
AC220输入,12V 2A输出。需要测量输入电压,精度要求1%,串口光耦输出。
想用带12位A/D的单片机,使用PWM来驱动变压器。
有什么单片机可以满足?参考的方案?

网友:
为啥要用单片机?

楼主:
需要测量输入电压,精度要求1%,数字输出。
使用单独ADC芯片会多些

网友:
开关电源芯片+单片机比较好,不然知识量和工作量都比较大

网友:
需要专业电源工程师 和FW工程师联合完成。

网友:
换电量芯片

网友:
电源芯片+电量芯片 是上策

网友:
类似开关电源加电量计,N年前做过

网友:
电源网有人用pic单片机做过电源http://bbs.21dianyuan.com/thread-185891-1-1.html

网友:
楼主居然没说成本,就比如从东莞花100块到北京,和1000块到北京,以及10000块到北京,途径方式舒适度都不一样的。

楼主:
满足要求下成本地,期望芯片加+mos驱动<5元。电量芯片本身都是要几块钱了。使用12位12A/D,差不多了。1%不需要全量程,1/4开始就可以。

网友:
只是需要输出220的实际电压?

网友A:
用单片机做开关电源只能玩玩,你很难量产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单片机做开关电源只能玩玩,你很难量产的。

用个单片机做开关电源多着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用个单片机做开关电源多着呢。

开关电源芯片比单片机不知道便宜多少了,而且反馈调节完全不是一个级别。
除非需求用现成的开关电源实现不了,不然没人会去用单片机去模拟实现开关电源芯片的功能。
楼主这个需求 用个电能计量+开关电源芯片是绝配。
其实还有其他途径可以在电源二次侧测得输入电压,不过反激要工作在DCM模式才行,从次级二极管DCM波形可以大致得出输入电压

网友:
光耦加运放轻松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关电源芯片比单片机不知道便宜多少了,而且反馈调节完全不是一个级别。
除非需求用现成的开关电源实现 ...

确实LZ的需求如你所说,高级一点的电源用单片机也挺多的,而不是“用单片机做开关电源只能玩玩”

网友:
可以用PID控制

网友:
来问的都是做不了的,死了心吧

楼主(2017-12-23):
现在发现有串口采集的电能芯片,2元以内,使用以前的电源方案+电能芯片,可以满足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