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目外包:使用单片机对太阳能板实现MPPT功能,功率为15W

楼主(2017-03-02):
小项目外包:使用单片机对太阳能板实现MPPT功能,功率为15W。预算不高,有意可联系QQ:2752974061

网友:
为什么不直接用现成的太阳能充电芯片,如:CN3791等.

楼主:
需要检测电流

楼主:
还要增加一些简单的控制功能

网友:
MPPT算法不便宜,

楼主:
预算在10000元

网友:
正好去年做过,有兴趣联系

网友:
是指 太阳能板功率是15w 还是要求控制系统功率最大15w

网友:
功率15w还加mppt?多出来的功率都不够电路消耗的

网友A:
我有万鹏太阳能MPPT原理图,至于算法,呵呵。需要图免费给你 哦

网友:
能否描述详细一点,什么单片机,只负责软件还是?

网友:
之前都是做的输入Vmp18V/36V  12V10A,24V10A,24V20A的控制器,也有60-180V输入 输出24V24A的    去年刚做了个基于51单片机50W的,指定单片机吗?成本便宜还是稳定性优先?

楼主:
太阳能板功率是15w,成本便宜同时稳定性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万鹏太阳能MPPT原理图,至于算法,呵呵。需要图免费给你 哦

非常感谢。我QQ:2752974061

网友B: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我QQ:2752974061

有做过50W、80W、120W、240W、480W、720W、1200W的控制器,另外有专用仪器可以测试,可以提供相应测试报告(非第三方),MPPT数据,关键元器件应力,温度报告

网友:
在校学生可以上

网友:
这么小功率还是别折腾了 ,稍大一点功率有专用芯片,用单片机就是大马拉小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做过50W、80W、120W、240W、480W、720W、1200W的控制器,另外有专用仪器可以测试,可以提供相应测试报 ...

哥们你不能介绍下你的仪器?

网友:
哥们你不能介绍下你的仪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哥们你不能介绍下你的仪器?

CHROMA 62150电源

网友A:
放上来给大家看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万鹏太阳能MPPT原理图,至于算法,呵呵。需要图免费给你 哦

能不能发到论坛共享下啊

网友:
专业,好生羡慕,能用这么专业的仪器

网友:
既然这么多大神 我问问为啥我用的TI bq24650在用数字电源模拟的时候,电池冲不满,在快充满的时候就会一直闪烁

网友(2017-04-09):
引用 网友A:
放上来给大家看看啊

真好需要用到,能放上来分享下吗?谢谢!

网友:
好多年前搞过,用的电导增量法实现的,核心算法就是通过pwm改变输入输出等效阻抗,实际使用中间都是大功率的控制器在用。

网友:
我也在做这个。

网友D:
哥们,你在哪,能否把你的电源共享一下。
这个电源太贵啊,这么高大上的东西,买不起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哥们,你在哪,能否把你的电源共享一下。
这个电源太贵啊,这么高大上的东西,买不起啊!

怎么共享?只能趁领到不在过来测试,再说了一是搬不动,二来要接3相电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怎么共享?只能趁领到不在过来测试,再说了一是搬不动,二来要接3相电

你在哪里嘛,是不是在深圳?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在哪里嘛,是不是在深圳?

南山科技园科技路1号

网友:
兄台不是在艾默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