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程】Altium Designer 导出材料清单 (内有高级技能,导出指...

楼主(2017-03-02):
本教程有 可以导出两种样式, 第一种是基本样式, 第二种是高级样式,  第二种是本教程里最有用的功能. 一定要学.  不学会后悔的.

大部分公司 就只需要按照  方式一  导出即可,   按照完全默认的.       方法2 可以用在你们公司中.

第一 基本样式

简述步骤:  报告  --> Bill of Materials  --> [点选自定义字段]  -->输出

图文说明:

1> 选导出菜单:  报告  --> Bill of Materials

2> 弹出如下界面,  这个界面下点选需要导出的列. 如图

3> 拖动列移动自己想要的位置

4> 选导出格式, 导出

输出一个这样的BOM

第二 导出自定义格式, 这里可是高级技能哦.  一定 学会.  一定要学会,一定要学会,一定要学会,不学会一定后悔的

导出一份这样的表格,注意到没,有公司名,物料编号.  可以跟你公司的ERP直接对接了呢!

这里的重点是模版, 下面就是打开模版的样式,可以自己编辑哦.  想要什么格式都可以.

Column=Footprint  表示当前列填写"Footprint"属性,这里为封装名
Field=ReportDate  表示当前单元格 填写关键字对应的属性, 这里为导出时间

AD附带了很多模版也可以参考,一般在个路径下能找到:     "C:\Users\Public\Documents\Altium\AD14\Templates"

教程中用到的自定义模版:

封装库相关连接:
Altium Designer 集成库

网友:
有点意思 看明白了

网友:
Altium Designer 导出材料清单

网友:
这个好评!

网友:
GOOD,强大,又学一招

网友:
好久没关注JLC了。

网友:
第二种方法改天试试

网友:
可以的。。这两天刚刚搞过。

网友A:
供应商连接是自己输入的吗?

网友:
第二种,明天试试,多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供应商连接是自己输入的吗?

封装库 (原理图库)   内填写自定义属性.

网友:
一直用第二种。但是想做到把料号加进去太费劲了,要一个一个元件改参数。要是能AD直接对接ERP就好了,选元件参数时直接跳至ERP系统选择,这样才行。

网友:
可去试下

网友:
这个经常用,没想到还有这么多的功能,感谢感谢!

网友:
学习了,一直用第一种。

网友B:
物料号是规定了具体的属性值的,每个值变动都会引起物料号变动,那么,电阻有很多值,有很多封装,每个组合都要充填物料号,也就是说元件库里的参数一个都不能变,否则物料号就是错的。这个矛盾怎么解决?

网友C:
这个有个优势就是建立好数据库后建BOM只要导出就好,但如楼上所说电阻有那么多,原理图设计时选个电阻都要找一会。有没有什么方法可破啊!

网友:
链接ERP还是不太现实。

网友:
都是在原理图库里新加一大堆属性吧

网友(2017-05-07):
模板不错
借鉴一下

网友:
哈哈哈,表示这样用已经3年以上了。确实是很方便的。导出后只需要简单处理。大部分工作在原理图里进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物料号是规定了具体的属性值的,每个值变动都会引起物料号变动,那么,电阻有很多值,有很多封装,每个组合 ...

看楼主图片上“组合的纵队”,其目的是筛选类别分开,假如封装不同,就把封装拖上去。你想分离什么,就拖什么进去。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有个优势就是建立好数据库后建BOM只要导出就好,但如楼上所说电阻有那么多,原理图设计时选个电阻都要 ...

“j”“c”快捷键查询呀!另外电阻属性可以一次全选中的。比如电阻都是R1  R2.... R开头的,才查询相似对象时,选择任意的R*(星号代表任意数字),本例以R1说明,右键选择查找相似对象,在R1后面选择相同,同时更改R1为R*。确认看看

网友:
不错,充实一下技能包! 谢谢楼主!

网友(2019-02-04):
模版确实很方便,只要公司有特定格式要求的都可以套用。

网友:
我们用的是第二种方法

网友(2019-03-16):
可以试一试

网友(2020-11-23):
这个可以学习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