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树莓派做一个摄像头实时显示加录像的设备,用QT开发合吗

楼主(2017-03-02):
公司有一个旧的产品是摄像头配合电脑上的上位机做显示来开发的
现在想用树莓派来做,不知道是否可行  摄像头原先用常规的PAL摄像头大概800线, 或者能换数字化输出的USB摄像头也可以或者网络摄像头 也可以。 树莓派上期望软件带UI  然后显示的过程可以顺畅点不要有延时感买或者顿挫感。  产品的需求是可以将实时的图像进行显示和录像保存
不知道在树莓派上 用qt+opencv的构架来开发这个APP可行吗?
或者大神们有没有别的更好的建议

原先PC上是我用WPF+AFORGE的构架来做的,效果不理想有明显的延时并且还有一个大问题(PAL隔行扫描在 AFORGE上没办法实现反交错) 今年想重新设计一下,用树莓派是想做的更迷你一些
想听听大家的想法或者建议

楼主:
图像不需要处理, 只要能够显示加录像就可以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图像不需要处理, 只要能够显示加录像就可以

推荐用全志v3s,行车记录仪方案,可以快速实现你要的功能

网友:
你看看树莓派的网口原理图你就知道能否使用了

usb扩展的网口 不会太稳定。

网友B:
多路 imx6+pcie 采集芯片(可以做4路)(INTERSIL)  官方sdk已经包含驱动了

网友:
单路视频--全志a20 +SAA7113H(接在并行camera 口上)
不要内置的phy的cpu

回头需要可以给你个参考图 SAA7113H

网友B:
一般的网络ipc都是会有能让人察觉的有延时(gige相机除外),usb或者模拟 接入满足你的

网友:
pcie芯片 TW6865

网友:
模拟摄像头能进树莓派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多路 imx6+pcie 采集芯片(可以做4路)(INTERSIL)  官方sdk已经包含驱动了

请教下哪个版本包含驱动了?去看看

网友D:
你是要实现你的头像中的产品吗?

网友E:
树莓派性能比较渣,价格贵,没有开发资料,没有售后, 没有硬件编解码视频单元。加上QT 肯定卡,如果找到底层软件牛人,并使用NEON SIMD 加速,低分辨率,应该不会卡!

不然还是新塘的片子把,30多芯片,TQFP 自带64MB DDR, 自带视频硬件解编解码 ,2层板搞定。。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树莓派性能比较渣,价格贵,没有开发资料,没有售后, 没有硬件编解码视频单元。加上QT 肯定卡,如果找到底 ...

64MB DDR 跑linux+QT不太够吧?  如果用linxu跑什么GUI能做华丽点的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是要实现你的头像中的产品吗?

不是这个 ,这个用树莓派来做运算实时性估计会不够,头像中的静脉仪我用FPGA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树莓派性能比较渣,价格贵,没有开发资料,没有售后, 没有硬件编解码视频单元。加上QT 肯定卡,如果找到底 ...

有相关的型号推荐一下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相关的型号推荐一下吗

http://www.nuvoton.com/hq/produc ... 26u1dn/?__locale=zh

追求更高性能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id=527155306456zhu

性价比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539335532185

网友:
引用 网友F:
64MB DDR 跑linux+QT不太够吧?  如果用linxu跑什么GUI能做华丽点的界面?

只能  QT4 凑合用

网友G:
直接卖网络摄像头 不好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请教下哪个版本包含驱动了?去看看

https://community.nxp.com/messag ... 0702#comment-840702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s://community.nxp.com/message/840702?commentID=840702#comment-840702

http://blog.chinaunix.net/xmlrpc ... cle&uid=9688646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下哪个版本包含驱动了?去看看

4路模拟摄像头转PCIE视频采集模TW6865 I.MX6开发板Freescale核心

楼主(2017-04-08):
引用 网友A:
推荐用全志v3s,行车记录仪方案,可以快速实现你要的功能

全志V3S demo支持到什么程度呀,有行车记录仪的SDK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的网络ipc都是会有能让人察觉的有延时(gige相机除外),usb或者模拟 接入满足你的 ...

A20用来开发这个,显示效率跟摄像头分辨率支持到什么程度呀,还有 用模拟量输入的话,隔行扫描问题该怎么解决呢
我看行车记录仪全是用模拟摄像头的,但好像没有看出隔行扫描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直接卖网络摄像头 不好吗

网络摄像头延时太高了,我们是用在模拟手术器械上,需要所见即所得
如果延时1S以上就跟玩游戏拖尾一样就没意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网络摄像头延时太高了,我们是用在模拟手术器械上,需要所见即所得
如果延时1S以上就跟玩游戏拖尾一样就 ...

用ahd编码芯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