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禄克F287 万用表 语言设置 ??

楼主(2017-03-02):
大神们好,现在想把 福禄克F287 万用表 语言的语言设置为中文,但是设置后貌似没有反应??

这个说明书上介绍的方法:

下面这个是具体设置的情况:

设置完后按下了 ok键,貌似语言没有改变 ??

网友:
高大上呀,英文凑合看吧

网友A:
难道因为型号是287而不是287c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道因为型号是287而不是287c的原因?

估计有这个可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1。重启一下,看看会否变成中文。

2。试一下变成其它语言是否可以。

重启没有用哟
惭愧惭愧呀,我可是花了接近300美刀啊,你的100美刀太少哦,而且我还可以退货哟

网友C:
设置为中文后,只有帮助菜单变为中文。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设置为中文后,只有帮助菜单变为中文。

貌似确实是这样的啊,当设置为中文时,选择系统复位时提示,提示的是中文了,多谢多谢啊

他奶奶的说明书也木有写清楚,哎

网友:
你误解才好呢, 为什么要写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