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禄克 F287 万用表电容档测试电容容量不能够低于 1nF ?

楼主(2017-03-02):
请教下,福禄克 F287 万用表使用 电容档,测试电容容量不能够低于 1nF ?

这是为何,资料显示最低貌似可以测试 1pF的电容吧,怎么使用不能够测试呢 ???

网友A:
提醒下LZ,板块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醒下LZ,板块不对。

你好,版本显示如下:

网友B:
可以测1pF。也就是显示0.001nF。但是稳定性很差,基本是废的。
看我做的与187的稳定性对比: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U1NTk2NTc2OA==.html

网友B:
楼主的表固件可以更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表固件可以更新了

去哪里可以跟新啊,需要花多少钱 ???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乱发板块会被封锁ID的。

你好,我现在要如何修改板块啊 ???

网友B:
引用 楼主:
去哪里可以跟新啊,需要花多少钱 ???

自己做红外数据线,自己更新就行。数据线资料网上查。或者买原装的红外数据线,很贵。
我是250元买的别人3D打印外壳高仿的。

提醒下,你的帖子不处理,就会被封ID了。

网友:
最新版应该是1.16的固件,楼主的还是0.88的。当然也不会太影响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测1pF。也就是显示0.001nF。但是稳定性很差,基本是废的。
看我做的与187的稳定性对比:
http://v.youk ...

传说中这么高大上的东东,貌似还不如 187 啊,哎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做红外数据线,自己更新就行。数据线资料网上查。或者买原装的红外数据线,很贵。
我是250元卖的别人 ...

板块我该如何修改啊 ???

网友B:
引用 楼主:
传说中这么高大上的东东,貌似还不如 187 啊,哎

187/189是福禄克的经典之做,已经停产超过十年了,但是喜欢它的人还是非常多。当年的售价和现在287,289目前的价格相当。但是那个时候的钱更值钱啊。
再看看这两块100K频响表,在100K时的稳定度对比: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g5NjA2MzI1Ng==.html

网友B:
引用 楼主:
板块我该如何修改啊 ???

我也不清楚,你试试删除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187/189是福禄克的经典之做,已经停产超过十年了,但是喜欢它的人还是非常多。当年的售价和现在287,289 ...

我现在测量 1nF 地电容完全不能够测量, >= 1nF 的电容测量结果基本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醒下LZ,板块不对。

你好,我现在改如何修改板块啊 ??

或者你如果方面的话,能否帮我修改一下啊 ??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现在测量 1nF 地电容完全不能够测量, >= 1nF 的电容测量结果基本还可以

换短表笔,越短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不清楚,你试试删除帖子。

有人回复了,现在不能给删除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短表笔,越短越好。

哎,要不我把他退掉算了,懒得折腾了,到时换个 187 拉倒

网友:
引用 楼主:
哎,要不我把他退掉算了,懒得折腾了,到时换个 187 拉倒

经常测电容的话,买个LCR手持电桥,比万用表靠谱的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我现在改如何修改板块啊 ??

或者你如果方面的话,能否帮我修改一下啊 ?? ...

那你就只能跟莫大商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贴子已经从二手区移到仪表区了。

楼主以后要注意。

多谢多谢啦,以后我会尽力选对板块

网友D:
这测出来也只能参考,和电桥测的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测出来也只能参考,和电桥测的不一样。

如果测量的电容容量 >= 1nF 的,貌似也还可以啊,起毛可以大致分清啊,

现在是低于 1nF的电容根本测不了,显示会一直乱跳

楼主:
刚刚重新找到一个关于这个F287的资料介绍,貌似最少测量是1nF的,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啊 ?

那如果是这样的 话,我也懒得折腾了

网友E:
应该是可以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可以测的

你好,按照这个

量程  1nF
分辨率 :0.001nF

那应该是可以测量 1nF 一下的电容了吧 (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啊 ?)??

怎么我的就不行,难道是这个二手的表子不行 ??

还是说需要升级固件 ?

我的测量 1nF 一下的电容,显示值就会不停的乱跳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好,按照这个

量程  1nF

跳是可能的,精确测量有问题,但判断一下大致范围还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跳是可能的,精确测量有问题,但判断一下大致范围还是可以的。

我的 1nF一下的,根本就测不了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 1nF一下的,根本就测不了啊

可以测

楼主:
你好,我刚刚又重新试了一下,还是不行,

不过发现跟我的表笔有关系吧,我把表笔打掉后,在没有测量时显示不会乱跳了,只要插上表笔显示就会乱跳,估计

跟我的表笔有关,我目前使用的这个表笔不是福禄克 正品的,等以后有钱了再买个福禄克正品的表笔试试看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好,我刚刚又重新试了一下,还是不行,

不过发现跟我的表笔有关系吧,我把表笔打掉后,在没有测量时显 ...

跟表笔关系不大,插上跳是因为引进了干扰。电容直接接在表座上也可测。

楼主:
引用 网友E:
跟表笔关系不大,插上跳是因为引进了干扰。电容直接接在表座上也可测。 ...

我的是是0603  的贴片电容,如果直接插到万用表上,需要重在 0603 的电容上焊上引脚才行,不过我到时焊上引脚可以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