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GPRS 断线检测,以及断线后重连的具体流程

楼主(2017-03-02):
Gprs 模块sim800a

GPRS 通信过程中,断线重连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如何在监测到断线后,快速恢复通信。

1 .如何快速检测到断线。
        能想到的方法有:心态包,发送at指令监测链接状态,发送正常数据包超时无返回。
        如何合理利用这些方法,监测断线问
2. 断线重连
断线的操作流程该如何设计比较合适。
如果是服务器主动断开连接,则可以直接tcp重连
如果设备问题,这重新初始化,甚至给设备重新上电。
以上这些该如何设计使重连时间最短。

楼主:
消灭零回复

网友:
帮顶,我是每次发生数据之前读取链接状态,如果是OK就发生数据,状态异常就初始化 重新建立

网友:
就按照你顶楼说的方式写就好了啊~
断线之后一层一层判断~根据判断的情况处理~

网友A:
又是问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了(作为深圳合方圆的模块原厂经常回答这类问题),首先我们必须具备一些背景知识来解决这类问题。

1. TCP/IP的TCP链接以及断开机制。
    服务器或者客户端断开链接,应该通过SHUTDOWN方式来关闭链接,这样可以使得彼此知道链接正常断开。
2. GPRS网络特殊性
    GPRS网络有时候会出现一些链接异常,必须关闭出现通讯异常然后重新链接。

    对于TCP来说,客户端和服务器端链接的保存是靠TCP的 KEEPALIVE机制,默认的这个机制是靠客户端和服务器端互相发序列包知道彼此还是“活”的。由于GPRS模块一般不支持这个TCP底层机制(对于模块来说,TCP只实现了简单的功能),所以需要用户自己实现这个功能,其实很简单,就是客户端发一个KEEPALIVE包,服务器则回应一个数据包(格式自己定义),客户端收到了服务器的回应,则认为链路正常。

这些都是理论的东西,其实要实现起来还是挺多事情,这就是为啥工业上出现使用GPRS DTU的原因,如果设计GPRS DTU的硬件设计得很合理,基本上可以减少出现GPRS网络异常的情况,如果再配合我们公司带DTU功能的HQD300之类的产品,可以很完美解决这些问题的。

网友(2017-05-27):
引用 网友A:
又是问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了(作为深圳合方圆的模块原厂经常回答这类问题),首先我们必须具备一些背景知识 ...

你是厂家吗   有没有模块资料   我现在正要做一个DTU+GPS定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