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P2359上电损坏的问题

楼主(2017-03-03):
一个产品使用了MP2359,电路照抄数据手册的,二极管用了5819

MP2359输入端18V,输出电压5v,负载电流100mA

现在批量生产调试中发现,MP2359上电就损坏,换了MP2359就好了,老化也不会出问题。
有时候换了MP2359上电后还损坏,必须同时换了电感、MP2359才行。

看了下手册参数一模一样,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请大家帮忙

网友:
负载电流才100ma,坏ic是不是6脚对地短路了,用快恢复的肖特基比如ss14这种

网友:
是AC18还是DC18.这种情况,很有可能是超过MP2359的耐压了。靠近MP2359输入哪里接个10UF的贴片电容和20V左右的TVS管测试看看。

楼主:
dc18V 损坏后5,6脚短路了

网友:
1.DC18V电压本身没有超过MP2359的输入电压范围,但其交流峰值超过MP2359的输入电压范围了,滤波电容C3性能不好可能会烧MP2359.
2.楼主说电路照抄数据手册的,请问MP2359输入端的10uF的电容哪去了?电容C3仅作为整流桥的滤波电容,并不能替代电源芯片输入端的滤波电容,必须在MP2359的输入端增加一个10uF的电容,并且要靠近输入端。

楼主:
哦,好像是漏了10uf

10uf影响有这么大吗,导致芯片损坏

网友:
en脚电压超标了吧?资料上写All Other Pins为–0.3V to +6V

网友:
变压器过来后 ,交流是多少V?

网友:
EN 管脚的电压需要关注一下。 另外,上示波器看一下输入电压的波形。

楼主:
En的范围是输入电压以内均可。谢谢各位,我再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En的范围是输入电压以内均可。谢谢各位,我再试试。

上示波器看下上电时输入脚的波形,看有没瞬时高压出现。。

网友:
这个芯片极限输入是26V,你变压器过来的电压,可能已经很接近这个电压了,例如有22v,然后浪涌一来,没有任何保护,输入电压就超过芯片耐压很多了。很容易挂掉。一般工频变压器输入的,都找40v耐压的,并且要加入压敏电阻防止浪涌才靠谱。

网友:
变压器空载时,电压要高很多,你断掉负载,仅加个电容,测量下,

网友:
查查电感有没有问题,另外把走线图拿出来,看看是不是布线不合理。尤其5819要靠近电感

网友:
关注。
我近期想用这个芯片。

网友:
上管被击穿 看下layout是否按照要求设计的 看下开关波形是否有过高的过冲和下冲 有的话加吸收试下。还有输输入

网友:
唉,我用耐压40V,极限45V的XL1509,用户接24V都偶尔有烧的,还基本都特么死活不承认自己用错电源的

网友:
我也用此芯片,基本没坏的,C1用的0.1uf/250v
24v输入5v输出
布线必须注意C1,D1要靠近芯片,其它元件尽量靠近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