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学LPC1778的SPI问题求解?

楼主(2017-03-03):
初学LPC1778,翻遍了LPC1778的数据手册,都没有看到硬件SPI接口,只看到一个SSP接口(The SSP controller is capable of operation on a SPI ),
是不是SSP就可以当作SPI接口来用啊?

网友A:
可以当作SPI使用,有个控制寄存器某位可以配置帧格式为SPI的

网友B:
SSP可以配置为SPI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SSP可以配置为SPI模式。

谢谢哥!顺带再问一下,LPC1778的定时器匹配输出可以改变占空比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当作SPI使用,有个控制寄存器某位可以配置帧格式为SPI的

谢谢哥!顺带再问一下,LPC1778的定时器匹配输出可以改变占空比么?

网友(2017-06-24):
ssp  可以配置成spirit   ssI    m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