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福禄克 F287,在深圳这边有没有可以升级固件?

楼主(2017-03-03):
请教下,福禄克 F287 万用表,在深圳这边有没有可以升级固件?

价格大概是多少 ??

网友:
不是可以自己升级吗 百度 F287 固件升级 第一个就是

网友:
买个红外适配器,自己升级。或者问问本地的坛友,借用一下这个适配器。

网友A:
要是在天津,我可以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是在天津,我可以做。

可惜啊,我在深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万用表没事升什么固件? 瞎折腾!

现在不能够测量 1nF 一下的电容啊,其他貌似还可以

网友C:
引用 楼主:
现在不能够测量 1nF 一下的电容啊,其他貌似还可以

升级了也还是乱跳。
升级后主要解决的问题是红外通信窗遇到闪烁的光源(比如用电筒照),会错误进入联机模式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一辈子都遇不到一次 :)

那如此看来还是算了,不折腾了,就这样使用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升级了也还是乱跳。
升级后主要解决的问题是红外通信窗遇到闪烁的光源(比如用电筒照),会错误进入联机 ...

那如此看来还是算了,不折腾了,就这样使用算了